发一个成熟好用的电池供电切换电路(更新典型应用)

楼主(2013-07-16):
最近看了几个电源切换的帖子,凑凑热闹,把我手上一个项目上用的电源切换电路分享给大家,欢迎拍砖。
特点:
1、支持轻触开关、自锁开关
2、支持外接电源自动上电(焊接上D17即可实现)
3、支持待机常电输出
4、外接电源、锂电供电自动切换,由于PMOS内续流二极管的存在,切换过程不会出现电压跌落情况。
5、通过双PMOS背靠背连接,防止外接电源倒灌至锂电池
原理图如下,电源标号说明:
1、VCC_5V0  外接电源输入
2、LI_BAT     锂电池
3、VCC_SYS  主电源输出
4、VCC_SB    待机电源输出
控制接口说明:
1、EX_PWR_KEY     开关按键输入,外接轻触开关或自锁开关,低电平有效。
2、PWR_KEY_DET   开关按键检测,给单片机检测开关状态用,主要适用于采用轻触开关。
3、SYS_PWR_HOLD 电源保持,高电平有效,当采用轻触开关,或者系统想自己控制关机时有用
典型应用:
1、电源开关使用轻触开关,通过检测PWR_KEY_DET状态,控制SYS_PWR_HOLD,实现长按xx秒,系统开机,长按xx秒,系统关机。
2、车载设备,D17外接ACC信号,实现汽车点火,设备自动开机,汽车熄火,延时xx时间后,自动关机。
3、使用自锁开关,断开D17,不用PWR_KEY_DET 与 SYS_PWR_HOLD ,实现外接电源与内置电源自动切换,及小自锁开关控制大电流通断。

网友:
记号一下

网友:
顶顶更健康,收藏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谢谢楼主 分享 顶一下

头像求出处。

网友B:
有没有 纽扣电池 给RTC供电的 切换电路?

楼主:
引用 网友B:
有没有 纽扣电池 给RTC供电的 切换电路?

不需要充电的话简单,用个低漏电的二极管隔离就行,不能用肖特基二极管,漏电大。

网友:
有点意思,可以借鉴一下,谢谢LZ

网友:
记号(补字数)

网友:
学习了!标记了,或许以后用得上!

网友:
多谢,正好要用到

网友:
有用,可以用到

网友C:
怎么工作?

网友:
很好,顶一个!

网友D:
都是MARK,哪位牛人讲解下啊

网友E:
APM4953K 好买不好买?

楼主:
引用 网友C:
怎么工作?

已更新典型应用到楼主位

楼主:
引用 网友E:
APM4953K 好买不好买?

这个是国产型号,原来是用的仙童的FDS4953,这个可根据实际项目应用的耐压和电流值选择合适型号。

楼主:
引用 网友D:
都是MARK,哪位牛人讲解下啊

已更新典型应用到楼主位,电路很简单,顺着信号走一下就能明白了

网友:
MARK  有需要 用!

网友:
记号,留着以后用!

网友F:
D21换成场管更好

楼主:
引用 网友F:
D21换成场管更好

嗯,这块放D21是这个项目要求有0.3~0.5V的压降,而根据不同需求还有PMOS及LDO两个版本。

网友:
最近有类似应用,还需要增加锂电充电模块

网友:
损耗可能有点大

网友:
去年,已经用过类似的电路的项目了。

网友:
mark,多路电源切换

网友G:
请教楼主2个问题,我仔细看了你的电路
第一,LI_BAT是输入,应该接pmos管的s极,你貌似接反了
第二,一个按键,一个控制脚和一个检查脚实现软开关功能可以,PWR_KEY_DET单片机脚应该是上拉输入,求验证,不然D18不好解释

网友:
收藏,很不错的电路

楼主:
引用 网友G:
请教楼主2个问题,我仔细看了你的电路
第一,LI_BAT是输入,应该接pmos管的s极,你貌似接反了
第二,一个按 ...

第一,LI_BAT 就是要反接。
第二,单片机的引脚是要配置上拉输入或外接上拉电阻。

网友G:
引用 楼主:
第一,LI_BAT 就是要反接。
第二,单片机的引脚是要配置上拉输入或外接上拉电阻。 ...

pmos管电流时从源极流向D极,压控VGS低导通,难道你给锂电池充电吗?
这就不对了

楼主:
引用 网友G:
pmos管电流时从源极流向D极,压控VGS低导通,难道你给锂电池充电吗?
这就不对了 ...

正常接的话,外接电源电压高于电池电压,会通过续流二极管直接给锂电充电,这样会有安全隐患。
反接后,外接电源电压无法通过续流二极管对外供电,但电池会通过续流二极管向S级供电,从而保证VGS有压差并可靠导通。

网友:
感谢楼主分享,暂时用不到,纯顶!

网友:
好电路,收藏了~~

网友G:
引用 楼主:
正常接的话,外接电源电压高于电池电压,会通过续流二极管直接给锂电充电,这样会有安全隐患。
反接后, ...

嗯,说的有道理,但是既然PWR_KEY_DET有上拉了,EX_PWR_KEY通过一个按键接地,那为什么还要D16把VCC_SB 的高电平引过来呢?

楼主:
引用 网友G:
嗯,说的有道理,但是既然PWR_KEY_DET有上拉了,EX_PWR_KEY通过一个按键接地,那为什么还要D16把VCC_SB  ...

你看错了 D16跟VCC_SB没关系

网友:
这好的电路。顶。。。。

网友:
标记一下,以后用到

网友:
这个强大了

网友:
引用 网友E:
APM4953K 好买不好买?

这个mos管在led显示屏用的最多,淘宝里多的是
还有一种3082一样的

网友:
简单实用

网友:
谢谢分享,给一下protel或AD的电路图,谢谢!

网友:
手机不知道如何收藏,回复mark一下。回头好好理解一下。

网友H:
有点疑惑,系统需要大电流咋整,MOS管的体二极管能持续工作那么久吗,体二极管功耗有点大的。

楼主:
引用 网友H:
有点疑惑,系统需要大电流咋整,MOS管的体二极管能持续工作那么久吗,体二极管功耗有点大的。

体二极管只在外部电源切断的瞬间起作用,不走大电流。

网友H:
引用 楼主:
体二极管只在外部电源切断的瞬间起作用,不走大电流。

当开关按下G1被拉低的时候,S1、D1不通了吗。电池的电流不是从D2--S2--S1--D1--VCC_SYS的吗,中间体二极管限制了系统电流。

楼主:
引用 网友H:
当开关按下G1被拉低的时候,S1、D1不通了吗。电池的电流不是从D2--S2--S1--D1--VCC_SYS的吗,中间体二极 ...

你忽略了G2的控制及DS间的压差,此时如果有外接电源,那么VCC_SB的电压是高于LI_BAT,D2-S2截止;如果没有外接电源,G2拉低,D2-S2直接导通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你忽略了G2的控制及DS间的压差,此时如果有外接电源,那么VCC_SB的电压是高于LI_BAT,D2-S2截止;如果没 ...

嗯,的确是听巧妙的。

网友:
MARK电池切换

楼主:
说明一下,如果使用SYS_PWR_HOLD进行自锁,需要考虑程序的稳健性,如果程序在某处陷入死循环,就只能抠电池了。

网友:
这个值得好研究一下。

网友:
Mark一下,以后再看

网友:
好东西,必须mark一下,谢谢共享

网友I:
D21是个问题, 在小电流系统中用问题不大.在大电流系统,这里是瓶颈.找到最低压降的二极管也有0.4V.电流才1A.并且外接电源是5V供电,会造成0.5左右的压降.

网友I:
单节电池是2.7-4.2V  外接电源是5V,  如果系统电源有要求, 后级还需要一级电压调整.稳定到所需的电压!.这样切换时才会对体统没有影响!

楼主:
引用 网友I:
D21是个问题, 在小电流系统中用问题不大.在大电流系统,这里是瓶颈.找到最低压降的二极管也有0.4V.电流才1A. ...

这个可以根据项目需要换成MOS管或LDO之类的。

楼主:
引用 网友I:
单节电池是2.7-4.2V  外接电源是5V,  如果系统电源有要求, 后级还需要一级电压调整.稳定到所需的电压!.这样 ...

是的,后面需要根据需要加LDO,楼主位这个图是用在一个低成本的GSM监控器上,外接电源输入4.9V,D21压降0.7V正好满足模块的输入要求。

网友:
以前看TI的电源管理芯片实在好贵啊。顶楼主

网友:
不错不错,正好在找这样的电路

网友:
记号一个~

网友:
引用 网友E:
APM4953K 好买不好买?

这个用两个PMOS管也是可以的

网友:
有点意思!

网友:
不错不错,记号一下

网友:
我也mark 下吧

网友:
感谢楼主无私奉献!

网友:
记号一下,谢谢

网友J(2013-08-31):
成本大概多少?

网友K:
低成本 电池切换

楼主:
引用 网友K:
低成本 电池切换

全功能也就0.8左右,如果不需要软开关电路只切换电池供电,约0.5

网友:
这个要顶一下,学习了,锂电池切换电路.

楼主:
引用 网友J:
成本大概多少?

晕,早上回复引用错了,这个全功能也就0.8左右,如果不需要软开关电路只切换电池供电,约0.5

网友:
还有三个IRF4905 三个IRF3205不知道合适吗?

网友L:
这个电路用在车上可能出问题,原因在于没有限制MOS的GS电压差,用在12V系统上,如果出现大功率负载突然断开状况,系统电压窜到20V以上时,MOS的GS电压会超过20V导致MOS损坏,可以在MOS的GS端加15V稳压管搞定。如果用于24V系统,上去就坏

网友:
mark  字数你妹

网友:
引用 楼主:
你看错了 D16跟VCC_SB没关系

电池只能给VCC_SB  供电?

网友:
mark,很好的电路。

网友:
设计的很不错哦,学习了

网友:
谢谢楼主分享。有采用过的没有?

网友M:
楼主,电池充电问题怎么解决呢?

网友:
不错哦,学习一下,感谢楼主分享。

网友:
谢谢Lz标记一下
,,,,,,

楼主:
引用 网友M:
楼主,电池充电问题怎么解决呢?

充电用的TP4056

网友:
标记一下,曰后可以参考。

网友:
引用 网友E:
APM4953K 好买不好买?

占个坑····电源···以后来看·

网友:
标记下  可以参考

网友:
好东西,以后用的到!MARK!

网友:
楼主经验的分享,一定要顶。

网友:
留着以后用

网友:
收藏下!切换电路

网友:
研究一下是如何工作的!!!!

网友:
Mark一下,以后留着用

网友:
mark一下,以后说不定能够用得上

网友:
这个看不太懂

网友:
必须mark一下。

网友:
电源切换 学习。

网友:
我的电脑看不到图片,真实郁闷!

网友:
不错啊,收藏,研究一下。

网友N:
引用 楼主:
不需要充电的话简单,用个低漏电的二极管隔离就行,不能用肖特基二极管,漏电大。 ...

把楼主图中的PMOS2电路换成一个二极管,不好吗? 电路更简单了,不过压差变大了。

楼主:
引用 网友N:
把楼主图中的PMOS2电路换成一个二极管,不好吗? 电路更简单了,不过压差变大了。  ...

耗散功率太大,浪费电池电量,除非是我之前说的,用于RTC之类的微电流后备电源

网友:
引用 楼主:
耗散功率太大,浪费电池电量,除非是我之前说的,用于RTC之类的微电流后备电源 ...

嗯,对于电池供电,确实需要精打细算,谢谢了。

网友:
收藏,供电切换

网友(2013-10-09):
mark,电源切换电路

网友O:
lz能解释一下为什么要做电源切换吗?

楼主:
引用 网友O:
lz能解释一下为什么要做电源切换吗?

不做切换的话,锂电池容易长期处于满电涓流充电状态,阳极会因为析锂而慢慢形成晶枝,导致内阻增大、容量衰减,严重的话会刺穿隔膜短路而发生燃烧。

网友O:
引用 楼主:
不做切换的话,锂电池容易长期处于满电涓流充电状态,阳极会因为析锂而慢慢形成晶枝,导致内阻增大、容量 ...

很专业嘛,多谢多谢。。

那一般的锂离子电池充放电800次后,充满后的电压还是第一次用时充满的那个电压吗?
比如第一次充满是4.20V,用多次后再充满,电池电压还是不是4.20V呢,如果不是的话,一般会降多少伏呢?

网友:
经常要到,顶一个

网友:
能直接用于12V电路吗

网友(2013-11-16):
D19去掉是否会有影响?

网友:
电源切换

网友:
一键开关,典型电路,mark。

网友:
很不错的一种思维

网友:
顶一个,必须的

网友:
感觉D21根本就没作用啊,可以直接去掉啊

网友:
很好,值得一试

网友:
不错,正好最近项目要用到。

网友:
标记,电池供电切换电路

网友:
正好学习一下,谢谢分享!!

网友:
经典电路 谢谢

网友:
一直在想怎么实现这个电路,看了恍然大悟啊

网友:
正需要,标记一下

网友:
ACC ON,发动机不一定转哦,

网友(2013-12-17):
肖特基的确实漏电比较大

网友:
标记一下

网友:
谢谢  锂电池自动换电

网友:
收藏了以后用

网友(2014-03-31):
电池外部输入切换电路

网友:
看不懂的电路,谁解释下啊

网友:
这个为充电及电源切换电源。

网友:
带充电电源切换电路。

网友:
很不错的电路,谢谢楼主分享

网友:
供电切换电路---MARK,顶顶

网友(2014-07-23):
电池管理供电切换

网友:
值得拥有,谢谢分享

网友:
记号一下,以后用得着。

网友:
很好用的电路

网友:
收藏,以后会用到

网友:
手持仪表 经常用到。

网友:
收藏一下,说不定有机会用到

网友:
mak,以后用

网友(2014-09-15):
挺实用的硬件原理图  谢谢分享

网友:
标记一下,双电切换开机

网友:
电源切换原来可以这么简单,mark 一下

网友:
值得研究,谢谢!

网友:
标记一下, 这个电路的应用程度怎么样,安全性呢

网友:
学习了,标记一下

网友:
记号,以后用得上

网友:
这个电路不错,收藏了

网友:
查了下 APM4953  2毛钱左右一个   双PMOS这么便宜的啊

网友:
{:smile:支持一下,这个应该好用的

网友:
顶一下 更健康

网友:
很好啊,准备尝试用一下。。。

网友:
感谢,正好需要

网友:
mark     说不定会用到

网友:
有点意思,晚上研究研究

网友:
支持成熟好用的电路

网友:
已经在用了,不错

网友:
非常好用

网友:
不错,参考一下

网友:
挺好的电路,原理清晰

网友:
先MARK,回头再看。

网友P(2014-10-27):
在VCC_SYS和LI_BAT之间加充电管理的芯片吧?
VCC_SB有什么作用?待机备用的话,如何使用?还是它只给三极管电路提供了上拉电源而已。

网友:
了解请给指点一下,准备使用这个电路,楼主辛苦了。谢谢

网友:
收下,有时间用电脑看

网友Q:
要是能够做到外接电源的时候,自动给锂电池充电就好了

网友:
嗯很不错先收藏了

网友:
记号一下 ,

楼主:
引用 网友Q:
要是能够做到外接电源的时候,自动给锂电池充电就好了

为什么不能?

楼主:
引用 网友P:
在VCC_SYS和LI_BAT之间加充电管理的芯片吧?
VCC_SB有什么作用?待机备用的话,如何使用?还是它只给三极管 ...

充电芯片加在VCC_5V0 和LI_BAT之间。
VCC_SB看你自己的需求,比如给RTC供电之类的,没需要就不用。

网友:
引用 楼主:
充电芯片加在VCC_5V0 和LI_BAT之间。
VCC_SB看你自己的需求,比如给RTC供电之类的,没需要就不用。 ...

充电芯片加在VCC_5V0 和LI_BAT之间。 这个明白了
要是加入GPRS模块的话,电源应该加在哪个位置最合适,VCC_SB?还是需要另外加电路

网友:
谢谢,正在关注这方面资料

网友:
收藏一下,元件能替换吗

网友:
十分的好用,项目中很少用到。

网友:
仔细看了一遍,,先搭个试下。

网友:
先收藏,待用到的时候再仔细研究,谢谢楼主分享。

网友:
先收藏,待用到的时候再仔细研究,谢谢楼主分享

网友:
不错,先收藏了。下次借鉴使用

网友:
参考了下,和我的系统不匹配。感谢分享。

网友:
标记学习一下

网友:
不错,可以借鉴下。

网友:
这个不错,的确会用得到。多谢分享。再来个锂电池充放电管理就好了。能边充电边用的最好。

网友:
这个可不可以商用?

网友:
要用到电池的东西,先收藏一下~~

网友(2015-01-03):
R91为何是1K(不接可否,作用是不是和R89 100K 做分压,可以把三极管的CE此时看成短路。G1的电平好被拉低),直接去掉R91不行吗?

网友:
收下了  学习中 。。。。。

网友:
先看看,不太明白。

网友:
这个肯定会用得上,学习了,谢谢楼主分享!

网友:
这个蛮有用,收藏着!

网友(2015-04-09):
收藏,正好有类似的

网友:
学习下 非常感谢!!!

网友:
很不错的东西

网友:
请问一下:
2、车载设备,D17外接ACC信号,实现汽车点火,设备自动开机,汽车熄火,延时xx时间后,自动关机。

ACC信号接在那个位置?

网友:
果然是好东西,多谢楼主分享。

网友:
请问楼主SYS_PWRHOLD(上电保持引脚)由CPUIO控制。是否存在这样的问题,上电过程中CPU复位(软件复位,看门狗复位等),上电保持引脚释放,系统掉电

网友R:
典型应用: 1、电源开关使用轻触开关,通过检测PWR_KEY_DET状态,控制SYS_PWR_HOLD,实现长按xx秒,系统开机,长按xx秒,系统关机。

网友R:
引用 网友R:
典型应用: 1、电源开关使用轻触开关,通过检测PWR_KEY_DET状态,控制SYS_PWR_HOLD,实现长按xx秒,系统开 ...

楼主,如果控制SYS_PWR_HOLD的CPU复位,SYS_PWR_HOLD引脚就会释放,系统掉电。会存在极大的隐患吧!

网友:
正好需要,标记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R:
楼主,如果控制SYS_PWR_HOLD的CPU复位,SYS_PWR_HOLD引脚就会释放,系统掉电。会存在极大的隐患吧! ...

看需求,如果不允许复位掉电,自然是不能用这个电路。

网友:
涨知识了,谢谢。

网友:
不错,笔记一下

网友(2015-05-16):
标记一下,好东西,正需要

网友:
不错 有空 搭个电路来做实验!

网友:
感谢楼主!确实比较经典。

网友:
自己搭个电路试试看,最近正好想玩这 方面的。

网友:
好东西,借鉴一下~

网友:
学习了。很好很强大

网友(2015-07-15):
mark 好贴。马上要用。

网友:
收藏一下。备用

网友:
正在理解中

网友:
引用 楼主:
不需要充电的话简单,用个低漏电的二极管隔离就行,不能用肖特基二极管,漏电大。 ...

推荐一个低漏电的二极管,谢谢

网友S:
VCC_SYS  与VCC_SB 有什么区别

楼主:
引用 网友S:
VCC_SYS  与VCC_SB 有什么区别

VCC_SB是待机电源(Standby),一直有供电输出,VCC_SYS是受控系统电源,只有开个打开后才供电;

网友(2015-08-20):
电池供电切换电路,mark。以后用得到

网友:
果断马克,记号备用

网友:
卡啦啦啦啦啦

网友:
正好需要用到,非常感谢!

网友:
Mark 电源切换

网友:
这个不错,做个记号

网友:
谢谢分享!不知道大神们有没有其它的比较便宜的电源管理IC,求推荐~

网友:
简单实用,超级顶一下,谢谢

网友:
电池供电切换电路,mark

网友:
研究研究,以后会用到,不过没看懂。

网友(2015-09-20):
引用 网友S:
VCC_SYS  与VCC_SB 有什么区别

VCC_SYS  正常工作用到的电源
VCC_SB   待机用到的电源

网友(2016-05-03):
我还是有些不明白,当没有外接电源时,电池供电,他如何工作:直接是通过D2\S2之间的体二极管到S1,然后通过D1给洗头膏供电吗

网友:
楼主的东西还不错,不知能控制多大的电流

网友:
mark电源切换电路,感谢楼主!

网友:
留名.  支持,  试用下LZ的电路

网友:
确实不错   学习了  已根据楼主的电路   搭板子 实现了  再次感谢楼主的无私共享

网友:
学习啦,太感谢了,支持。。。

网友:
先顶!最近看看类似的电路。

网友:
请问楼主,原理图中的D19(1N4148)在这里的作用是什么呢?拜托解释一下吧~

网友:
mark  电池供电切换电路

网友:
mark 多电源切换

网友(2016-06-13):
引用 网友N:
把楼主图中的PMOS2电路换成一个二极管,不好吗? 电路更简单了,不过压差变大了。  ...

不行,那样的话5v电源加上之后还怎么给锂电池充电

网友:
请问楼主,原理图中的D19(1N4148)在这里的作用是什么呢?一直没想明白,拜托指点我一下吧,谢谢~

网友(2016-08-06):
mark  电池供电切换电路 学习。。。
谢谢楼主

网友(2016-09-29):
很不错,以后要用到的

网友(2016-11-14):
学习了,对目前使用的切换电路可以改进见签

网友(2017-02-06):
收藏学习, 谢谢楼主, 也谢谢顶出好旧帖的人。。

网友(2017-06-12):
楼主,请教一个问题,如果你两个mos端一端用5V 输入,另外一端用BAT 4.2V    5V插入的瞬间,如果G2关闭没那么快,势必会造成5v通过G2逆流进入电池,这个情况下对电池的冲击大不

网友(2018-06-28):
正好用到,谢谢分享

网友:
不错!想法很好!!!!

网友:
妥妥的收藏一下

网友:
谢谢无私奉献

网友(2018-09-14):
这个电路关机时消耗在MOS管上的静态功耗有多少

网友:
谢谢分享,非常不错,收下了

网友:
这个有用。

网友:
MARK 电源切换

网友:
很好的电路,受用了,顶楼主。

网友(2018-11-06):
LZ我不太明白为什么u10的左边的mos的D接电池s接负载,这样mos开关还起什么作用

网友(2018-12-15):
收藏一下,电源切换

网友:
电源切换电路,不错

网友:
电源切换  学习下 谢谢!

网友(2019-03-09):
成熟电池供电,电源切换电路

网友(2019-04-30):
感谢楼主 已经收藏了

网友T:
外接电源下电,G2为低电平这个知道D2----》S2导通这个知道,但是D1-----》S1 怎么导通 G1电平怎么变低

网友:
引用 网友T:
外接电源下电,G2为低电平这个知道D2----》S2导通这个知道,但是D1-----》S1 怎么导通 G1电平怎么变低 ...

外接电源,不是从左边电池供电,而是通过那几个控制信号拉低G1,MOS1导通,VCC_5V通过d21过来

网友(2020-04-10):
D19(1N4148)的作用什么什么呢,搞不明白,楼主是否可以解释一下呢

网友(2020-06-15):
引用 网友L:
这个电路用在车上可能出问题,原因在于没有限制MOS的GS电压差,用在12V系统上,如果出现大功率负载突然断开 ...

赞同,在用电复杂的系统中,必须考虑到系统的稳定性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O:
很专业嘛,多谢多谢。。

截止电压是不会变的,只是容量会衰减,所以体现出来就是电压下降的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