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那种编程器适合ATTINY44A SOP-14

楼主(2013-07-16):
请教那种编程器适合ATTINY44A   SOP-14   请各位帮忙推荐一款,谢谢!

网友:
以使用原廠的工具來說..

要省錢就用ISP MKII

要省腳位(debugWIRE寫入)就用JTAGICE3 或AVR ONE!

网友:
去Atmel官网对应的ATtiny44A那一页查查,
里面会说支持它的开发工具。

凭记忆:
JTAG mkll、JTAGICE3 都可以

网友:
以前用过双龙的ISP工具,不知道支持不支持

网友:
只要编程器功能 推荐使用AVR ISP MKII.USB接口的,可以买原装的或者国内仿造的,国内仿造的淘宝上好像200多。不推荐那种很小的使用mega8模拟USB做的USB 下载器,虽然便宜,但是有时大批量烧录会出问题,毕竟不是真正的USB接口
如果要仿真的话AVR Dragon是比较合适的,当然钱多多的话也可以买JTAG ICE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