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0KV 100KV交流电压都怎么检测的????

楼主(2013-07-16):
10KV    100KV交流电压都怎么检测??

网友A:
电压互感器。

网友:
回晚了,互感器。。。。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电压互感器。

还有没其它方法

网友(2014-07-19):
电压互感器是最安全,省事的方案。变到0-3.3或5V,单片机可以识别。

网友:
如果只将电磁感应方式检测设备定义为互感器的话,有不用互感器的方法
直流输电有电阻或电容分压的,交流输电有电容分压的。电流检测还有依据特殊材料在电流场附近光传输特性发生变化原理制造的检测装置。

网友:
我公司专门做高压试验设备,最高电压做过1200kv。 检测用的还是最简单的电容电阻分压器。

图片中供参考,不是最新的,是前几年的资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