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64L单片机,一直不停地复位,是什么原因?

楼主(2013-07-16):
机器程序写入后,上电,会出现随机的复位,就是运行时间不定,然后系统复位了.而此时一直检测电源和复位脚上,没检测到干扰进来.软件查复位标志,发现是MCUCSR里的BORF位(掉电检测复位标志)为1,也就是说是掉电检测引起的复位,融丝位已经禁止掉电检测了,同时电源监视没发现电源掉了啊.这个问题就弄不明白了.难道芯片坏了??请大侠们给点意见啊

网友A:
BOD电压设了吗?是不是电源电源太低?

楼主:
引用 网友A:
BOD电压设了吗?是不是电源电源太低?

电源电压5V,BOD电压设置了2.7V

网友:
是不是开启了看门狗?先把狗关掉,如果还不行,先读出fuse位,看看当前的配置,然后重新配置到自己希望的fuse位

网友:
换个芯片试试,逐步排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