坛里有没有用MC8630C版本模块的,遇到个问题。

楼主(2013-07-16):
我在用MC8630C版本EVDO模块,串口与MCU连接,外部协议栈,当PPP成功并连接网络后,我需要再执行AT指令时,不管怎么操作也进入不了AT模式
按手册上说:
+++  中兴的人说:不支持
DTR拉高,模块也不能进入AT指令模式,
不知坛里有没有朋友遇到过或者有解决的办法?

网友:
如果单片机的话 用他的内部协议栈算了;中兴的这个模块本身对串口支持就不是很好,主要是USB通信为主

楼主:
主要是这个项目要兼容多种模块,多种制式,如果单为这个模块做的话,如果有一点改动,上面的控制逻辑都 要改,所以很是头痛

网友:
我之前做一个项目,cdma模块,也是用外部ppp协议栈,只能每隔1小时或2小时主动断开ppp,然后去执行一些AT命令,例如查看是否有短信进来,非常痛苦;如果楼主坚持这样的方式,不如考虑换个模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