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 gps 时间 ??

楼主(2013-07-16):
现在GPS接收到的时间, 小时加8后是显示的时间是与北京时间同步,
但是年、月、日 需要在每天早上8点后(加8后的时间)才跟新,请问这个有什么方法可以修改不????

网友:
#include <WinBase.h>
#include <Windows.h>

void UTCTime2LocalTime(void);
bool IsLeapYear(unsigned int uiYear);

void UTCTime2LocalTime(void)
{
        TIME_ZONE_INFORMATION tzi;
        DWORD dwRet(GetTimeZoneInformation(&tzi));
        int iTimeZone((0-tzi.Bias)/60);

        printf("当前时区:%+-d\n",iTimeZone);

        SYSTEMTIME st,st_l;
        memset(&st,0,sizeof(SYSTEMTIME));
        memset(&st_l,0,sizeof(SYSTEMTIME));

        GetSystemTime(&st);
        memcpy(&st_l,&st,sizeof(SYSTEMTIME));

        //将UTC时间加上本地时区小时数
        st_l.wHour += iTimeZone;

        //根据加上时区后的时间刷新本地时间
        //根据小时数判断日期是否需要进位
        int iHourInterval(st_l.wHour/24);
        st_l.wHour %= 24;
        if(iHourInterval>0)
        {
                //小时数已经大于24,日期需要加1
                st_l.wDay += 1;

                //小时数加1后继续判断天数是否需要加1
                //要根据当前月份判断
                int iDays(0);        //当月天数

                switch(st_l.wMonth)
                {
                case 1:
                case 3:
                case 5:
                case 7:
                case 8:
                case 10:
                case 12:
                        {
                                iDays = 31;
                        }
                        break;
                case 2:
                        {
                                //2月份比较特殊,需要根据是不是闰年来判断当月是28天还29天
                                iDays = IsLeapYear(st.wYear)?29:28;
                        }
                        break;
                case 4:
                case 6:
                case 9:
                case 11:
                        {
                                iDays = 30;
                        }
                        break;
                }

                int iInterval(st_l.wDay-iDays);
                if(iInterval>0)
                {
                        st_l.wDay = iInterval;
                        st_l.wMonth += 1;

                        //判断月份是否大于12,如果大于12,则年份需要再加1
                        iInterval = st_l.wMonth/12;
                        st_l.wMonth %= 12;
                        if(iInterval>0)
                        {
                                st_l.wYear += 1;
                        }
                }
        }

        printf("当前 UTC 日期时间: %04d-%02d-%02d %02d:%02d:%02d\n",st.wYear,st.wMonth,st.wDay,st.wHour,st.wMinute,st.wSecond);
        printf("当前 本地日期时间: %04d-%02d-%02d %02d:%02d:%02d\n",st_l.wYear,st_l.wMonth,st_l.wDay,st_l.wHour,st_l.wMinute,st_l.wSecond);

        SYSTEMTIME st_cn;
        GetLocalTime(&st_cn);
        printf("当前 中国标准日期时间: %04d-%02d-%02d %02d:%02d:%02d\n",st_l.wYear,st_l.wMonth,st_l.wDay,st_l.wHour,st_l.wMinute,st_l.wSecond);
}

bool IsLeapYear(unsigned int uiYear)
{
        return (((uiYear%4)==0)&&((uiYear%100)!=0))||((uiYear%400)==0);
}

网友:
UNIX时间戳。

网友:
学习一下,后面要用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非常感谢感谢了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