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学FPGA,想请教一个问题,板子的根据什么选?希望可以...

楼主(2013-07-16):
板子的根据什么选?希望可以具体点讲讲,谢谢

楼主:
板子是根据什么选择?

网友A:
外设多一点的,最好是有SDRAM的,可以搞一下NIOS。

楼主:
引用 网友A:
外设多一点的,最好是有SDRAM的,可以搞一下NIOS。

麻烦给推荐个性价比高的板子,谢谢

网友:
引用 楼主:
麻烦给推荐个性价比高的板子,谢谢

taobao上一搜一大堆,然后自己对比,我推荐的不一定适合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