坛中的做芯片的高手,本人欲定制一款ic,数量单次下单500K

楼主(2013-07-16):
至1000K,具体视价格而定,要求价格相当相当的低,2个控制按键,一个LED输出,一个马达PWM输出,有可推荐的吗?联系:QQ:42424618

网友A:
要是单价<5RMB, 1000K也就够一次流片的钱。。还不算人力成本,批量生产费用,封装费。。。。
还这么大口气,真以为1KK很多啊

网友:
4个IO,应该还有功能吧,定做IC会比用单片机便宜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要是单价

这位兄弟,我并没有有说多大的口气啊,只是根据自己的需求而写,有让你不舒服,请无视,谢谢!

网友B:
1kk量不确实不大,应该不会低于1.5元。我们原打算定制IC,了解定制费用需要100多万,周期为1年。

网友C:
哥们,何不用MCU 试试,这样我估计前期费用会比较低,
用153 /53试试看,看能否实现自己的功能,这个MCU 目前是硬通货,很多牌子在做,价格3毛左右,
不用担心缺货的。

网友A:
引用 楼主:
这位兄弟,我并没有有说多大的口气啊,只是根据自己的需求而写,有让你不舒服,请无视,谢谢! ...

你上来就定制IC这个就已经是很大的口气啦。
可能你不知道订制IC的水有多深。不知者不怪

网友:
LED输出允许外部电路的吧?PWM的详细点的要求是什么?应该能用四位单片机做到1RMB以内~

楼主:
引用 网友B:
1kk量不确实不大,应该不会低于1.5元。我们原打算定制IC,了解定制费用需要100多万,周期为1年。 ...

不用的吧,我只是用于玩具,市场上8脚的IC大把有,价格也就4毛都不到

网友D:
就1KK?,LZ还是老实用OTP的小MCU开发吧 ,把DIE直接用COB工艺到PCB上

网友:
SN8P2711,SOP8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上来就定制IC这个就已经是很大的口气啦。
可能你不知道订制IC的水有多深。不知者不怪

是的,定制的水深确实不知道,毕竟没接触过,只是想当然的只有定制才能价格低

楼主:
引用 网友D:
就1KK?,LZ还是老实用OTP的小MCU开发吧 ,把DIE直接用COB工艺到PCB上

您老的意思,用那种DIE的mcu,不明白的地方是,这个怎么烧录程序呢,不是在原厂生产线上烧录好?

网友:
玩具的话,还是用台湾的4位IC吧,直接掩膜加COB,这个量代理上直接帮你写好程序并免费掩膜,周期短,价格低,比定制IC省事多了。

网友:
楼主确实想当然了,老老实实找便宜的MCU吧,市场上应该有低于1RMB的MCU

网友D:
引用 楼主:
您老的意思,用那种DIE的mcu,不明白的地方是,这个怎么烧录程序呢,不是在原厂生产线上烧录好? ...

有专门的烧程序端口 把那几条线打出来就是!,原厂有专门的烧写工具
或者原厂一次性掩膜解决,不要你自己烧程序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您老的意思,用那种DIE的mcu,不明白的地方是,这个怎么烧录程序呢,不是在原厂生产线上烧录好? ...

就用 153 的封装片也就3毛多啊,还不会缺货。我猜你做ASIC 的目标价格应该是2毛左右吧,
算上前期的费用,还不如用153 了,OTP 搞一批,确认稳定了再下Mask die,然后自己绑定。这样应该就能控制在2毛多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有专门的烧程序端口 把那几条线打出来就是!,原厂有专门的烧写工具
或者原厂一次性掩膜解决,不要你自己 ...

原厂一次性掩膜解决,这个更合适些,谢谢你哦

网友:
引用 楼主:
原厂一次性掩膜解决,这个更合适些,谢谢你哦

对啊,你这个mask 是正路,什么烧录人工费都要好几分了,现在人工贵啊。

网友E:
LZ估计刚入玩具行业了,对这行还不熟悉
要求描述的简单了点,猜想就是按键控制led闪烁或者马达转动(双向转动,还是单向?)
wangguanfu 说的方式,是最实际的方式了,找台系的片子吧,珠三角那也有很多代理商,同时提供开发方案的,代写程序。
掩膜价格也就几毛钱的,MOQ不高,也就10k--20K左右,完全满足你的要求,没有什么最便宜,要根据你的具体方案来定的。

楼主:
引用 网友E:
LZ估计刚入玩具行业了,对这行还不熟悉
要求描述的简单了点,猜想就是按键控制led闪烁或者马达转动(双向转 ...

不好意思,98年玩具行业入行。LED闪烁,马达单向转动。
因为产品对成本非常非常非常的敏感,所以要求价格非常非常非常的低,否则则没有做产品的必要性了,原产品只有开关功能和LED亮灭。

网友E:
引用 楼主:
不好意思,98年玩具行业入行。LED闪烁,马达单向转动。
因为产品对成本非常非常非常的敏感,所以要求价格 ...

入行很久了,怎么wangguanfu 说的方式,你居然问怎么烧录程序这么“简单”的问题
不是做电子玩具的吧

网友C:
引用 楼主:
不好意思,98年玩具行业入行。LED闪烁,马达单向转动。

前辈呀,膜拜一下,98 我才上高中呢,
能有这个级别的单的人,我猜肯定是混了比较久的,刚入行的一般是给别人打工,哪来这个KK 级别的订单。
LZ 的单这个单,一年收入应该在1KK RMB 以上。

楼主:
引用 网友E:
入行很久了,怎么wangguanfu 说的方式,你居然问怎么烧录程序这么“简单”的问题
不是做电子玩具 ...

做电子的,没这么接触单片机烧录方面的,我只是疑问这种方式,有点不确定

楼主:
引用 网友C:
前辈呀,膜拜一下,98 我才上高中呢,
能有这个级别的单的人,我猜肯定是混了比较久的,刚入行的一般是给 ...

做玩具的那有这么高利润,也就混混饭吃而已,否则也不会对价格这么敏感了,这位兄弟太抬举了

网友F:
引用 网友C:
哥们,何不用MCU 试试,这样我估计前期费用会比较低,
用153 /53试试看,看能否实现自己的功能,这个MCU 目 ...

153 /53 是什么?

网友:
引用 网友F:
153 /53 是什么?

8bit MCU ,目前的硬通货,是目前比较流行的MCU ,国产 台湾 都有,都是相互兼容,
Feeling MCU 去年3KKK PCS 的MCU 出货量(30亿颗,如果全部内销,平均国人一人用3颗Feeling品牌 MCU),53 贡献了很大份额。
楼上有朋友提到 2711,这个颗MCU 是12BIT ADC的 ,目前价格还比较高,要8毛左右,就连2711 他弟弟 2511 价格也高高在上在5毛钱左右,所以这两款
都不适合楼主。53 目前 3毛左右的价格,我认为是比较适合楼主需求的。如果楼主顺利用53完成项目,记得请我吃饭呀!

网友:
又学到一样

网友:
8bit MCU ,目前的硬通货

网友:
上上个月去义乌谈项目就有个和楼主几乎一样的东西. 楼主如果要玩具电机可以找我,堆了一大框.
如果早知道53,下半年的烟钱也就不会从手指缝中流走了...

网友:
这种规格,流片费用,加上人工,按100W估算差不多了
即使你去流片,拿到的wafer折算下来,可能高于53(而且是不考虑流片费哦)
我有个做ASIC的客户,就专门采购别人的53和他的ASIC做方案,用他的话说,我自己开一颗53都做不到这么便宜

网友(2014-09-12):
不如找现成的8pin mcu

网友:
找现成的嘛  肯定有的嘛

网友:
还是用便宜的MCU好,水很深啊

网友:
用掩膜的祼片IC,估计可以做到0.2元吧

网友:
0.2元好便宜呀

网友:
裸晶绑定,7段数码管就是这样绑定的,成本很低

网友:
台系很多3毛的IO单片机功能跟2511差不多,完全满足楼主。
如果直接出裸片1.8毛。

网友G:
我以前是IC原厂的,一般情况下只给大客户定制IC,有量要求。

SONIX的SN8P2501B、2511都可以满足你的要求,价格便宜,性能稳定。

你可以买裸片,封装厂只封装你需要的I/O即可。

网友:
这个量不算多,定制不划算呀

网友:
做产品需要稳定的,还是买成熟的IC比较好,经过市场检验的IC才是好IC,哈哈!

网友:
153得了,量大程序都帮你搞定了....

网友:
MCU居然能这么便宜,简直了。。。

网友:
真的是比白菜便宜。。。。。。。。。

网友:
不錯的資訊,mark起來。

网友:
引用 网友D:
就1KK?,LZ还是老实用OTP的小MCU开发吧 ,把DIE直接用COB工艺到PCB上

赞同。没量就别想着自己的片子。

网友H:
引用 网友G:
我以前是IC原厂的,一般情况下只给大客户定制IC,有量要求。

SONIX的SN8P2501B、2511都可以满足你的要求, ...

封装太贵。划不来。die就是了。

网友:
引用 网友H:
封装太贵。划不来。die就是了。

恩 根据需求来

网友:
Feeling MCU 8pe53升级为8pb513,好像烧录器也要升级

网友:
一般来讲如果考虑定制IC的话,至少要每年5KK的量,且需要持续3年左右才能有盈利。
当然了,如果IC单价很高很高,比如五六百刀的话,就不再此列了。

网友:
兼容53的芯片市场一大堆,我们这边也开了和这个一样的芯片

网友:
mark一下,mcu居然这么便宜

网友:
HT46R002/003,HT48R002/003,HT68F002/003,HT66F002/003,能滿足您的需求,可以聯繫我

网友:
2511/2711有什么资源?

网友:
标记一下,还有这么便宜的单片机,简直就是白菜价了

网友:
比白菜还便宜,长见识了。

网友:
长知识了。

网友:
涨姿势了。

网友(2014-10-13):
简单I/O型的确实很便宜呀。

网友:
简单IO型是啥意思?和普通的比如51系列,有何不同?
扫盲一下吧

网友:
不懂的, 学习了

网友:
让坛友涨见识了

网友:
MARK 2511 153 4-bit MCU 0.3元

网友:
niub
长见识了

网友:
这么便宜呀,mark

网友:
MARK!MCU可以这么便宜

网友:
原来ic还能这么便宜,长见识了。

网友:
长见识了

网友:
请联系我。专业定制

网友:
mcu真便宜.电工也不值钱了

网友:
MCU比白菜便宜了。

网友:
2毛钱,真了不得、、、、

网友:
真是便宜啊!

网友:
没用过otp芯片,把DIE直接用COB工艺到PCB上是什么样一个过程,求科普!

网友(2015-12-25):
这么便宜的MCU,,,不忍直视

网友:
商规0.22    sop8
我有
48327702@qq.com

网友:
真是够便宜的,以后电工买白菜找零,让给几颗4位/8位单片机好了

网友:
MARK一下,一直用STM32的对这个价格感到非常震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