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上最彻底开源: 阿莫雕刻G-Code.PCB源文件.源程序-TFT液晶...

楼主(2013-07-17):
                                                                                                    TFT液晶转接板制作记

  闲来没事,雕刻机也在吃灰中。想下想,一个简单的液晶屏转接板拿出去打样太浪费时间了,并且封装及电路特性没验证,万一有问题就费钱费时了。于是心血来潮,用决定把雕刻机用起来,制作一个手工版的TFT液晶屏转接板。
  液晶屏的转接电路比较简单,倒是机构比较麻烦一点。
  先做好封装画好图:

PCB源文件,原理图与PCB:

  然后放到CopperCAM里做刀路

  刀路仿真:

雕刻出来的PCB,刀路清晰,可见阿莫的JJ精度还是很高的,线路尖锐,不拖泥带水

把液晶屏焊上去,发现背光的排线向上偏移了,所以焊然后都可以立起来了鸟,幸亏不是放出去打批量板

把液晶屏合起来,三个定位孔刚刚好,屏四平八稳地入座了,看图,紧贴得很好

试了一下,居然雕刻一次成功,没有任何短路断路等问题,来两几张点亮的图

上面显示的源程序--STM32程序 SDIO_TF卡 FatFS LCD_fsmc:

也来两个51的程序:
显示中英文字程序
简单刷机测试程序

至此,用雕刻机来验证封装的准确性(发现一处小错误),电路的正确性已经完成。稍加修改,就可以拿出去板厂直接打一个平方米了。

由于经过验证,信心满满的我直接打了一个平方,并且采用了较贵的沉金工艺,墨黑色油墨。
过几天,板子回来后,效果令我惊叹:一版量产,品质一次到位

把液晶屏盖上去,同样是精确入座

那个手工版的珍藏板子被客户拿走去鸟(PS,他又不下单),想来个前世今生的合影的机会都没有了,留给新版一个孤单的画面

全文完,再上雕刻机用的G-Code,希望人人都可以随手DIY自己心仪的作品

网友A:
墨黑色油墨很好看耶
洗出來就長這樣嗎?
不知道那裡做的?

网友:
亚光的黑色PCB不错

楼主:
引用 网友A:
墨黑色油墨很好看耶
洗出來就長這樣嗎?
不知道那裡做的?

洗出来就是这样的
这种板JLC及SYJ都可以做了

网友B:
楼主的屏,都有像帖子里配套的转接板吗?
兼容原子的MINI板子吗?或其他的板子?

楼主:
引用 网友B:
楼主的屏,都有像帖子里配套的转接板吗?
兼容原子的MINI板子吗?或其他的板子? ...

目前主流的2.0  3.0  3.5寸屏有做转接板,两端出PIN的都是兼容开发板的
上面开源的这个不直接兼容,不过也是跳几条线,STM32的FSMC也是固定那几条数据线,DIY起来没什么区别

网友:
下载文件,先看看图。

网友C:
用雕刻机雕PCB会不会对雕刻机有损伤啊。。。

网友D:
板子好空啊。加一下诸如STM32最小系统电路进去不是更好?反正不焊空着也行。对了小批量选黑色油墨需要多加钱不?

网友:
这标题写得,真是牛X透顶了

网友:
漂亮啊,楼主心灵手巧机机好

网友E:
板子这么空, 加个可选的5V 3V电平 转换,是不是通用性更强些 ?

楼主:
引用 网友E:
板子这么空, 加个可选的5V 3V电平 转换,是不是通用性更强些 ? ...

哈哈,谢谢你的建议,目前IO电平可以5V及3.3V电平兼容了
电源输入是3.3V,一般的单片机系统都有这样的电平吧
给DIY的,原生态最通用了

网友:
我现在用的51是5V供电, 你的板子上至少加一片LM1117, 这样3.3V就有了,省事多了

楼主:
有道理,,我的下载器是直接带有5V、4V、3.3V及串口输出的,供电调试一条龙,看来你得DIY一下3.3V电源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用雕刻机雕PCB会不会对雕刻机有损伤啊。。。

目测你没用过雕刻机
其实纯铜是很软件的,PCB是一种纤维,它的硬度没有雕刻刀的高,所以不怎么损JJ的
如果你的刀具较好雕刻304不锈钢也行,速度调慢,JJ一样没事,不过这个对刀具的磨损就较大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目测你没用过雕刻机
其实纯铜是很软件的,PCB是一种纤维,它的硬度没有雕刻刀的高,所以不怎么损JJ的{:ti ...

哈哈明白了,多谢!

网友:
屏的效果不错!

楼主:
引用 网友D:
板子好空啊。加一下诸如STM32最小系统电路进去不是更好?反正不焊空着也行。对了小批量选黑色油墨需要多加 ...

哈哈,不加呀,多加了没有DIY的空间了,转接板就是临时DIY用的,反正批量一般不会用的
选黑色加100,好像批量的加法又不同,没有深究这个

网友E:
板子过于简单,能否更改以下几点:
1. 板上带LM1117, 外部提供5V,板上转为3.3V, 当然也可以由外部提供3.3V 和5V两组电压。
2. 所有数据线增加10K上拉电阻接3.3V
3. 没用到的几条接线也按正常接线引出
4. 不要用黑色,用普通兰色板
5. 板上剩余空的位置,可以画些常用线距的,可以用于其它2寸屏

楼主:
呵呵,目前板子过为了追求简洁,所以没有加入其它的东西
谢谢你的建议,下次再版时考虑你的建议

楼主:
引用 网友F:
mark!!!!!!!!!!!!!!!!!!!

谢谢气球来帮顶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气球来帮顶

不用谢!!!

楼主:
倒,猛然发现,好像发错分区了

网友(2013-11-17):
帮忙顶一下。

网友G:
引用 网友E:
板子过于简单,能否更改以下几点:
1. 板上带LM1117, 外部提供5V,板上转为3.3V, 当然也 ...

为什么不要黑色呢?黑色也挺好的呀。

网友E:
引用 网友G:
为什么不要黑色呢?黑色也挺好的呀。

黑色看不清线的走向,对DIY不利,商家用黑色就是为抄版增加点难度,就我接触过的板子而言黑色的通常材质都是较差的,对商家来说也可以节约成本,因此我不喜欢黑色。

楼主:
引用 网友E:
黑色看不清线的走向,对DIY不利,商家用黑色就是为抄版增加点难度,就我接触过的板子而言黑色的通常材质 ...

黑色的板材不差的,主要是看你选材了;黑色的板子只能做夹具测试或飞针测试,所以成本会更高,我所做的黑色板都是贵价板,如果不是消费都喜好,我才不会开黑色板,并且黑色板一般沉金。

网友(2014-10-06):
流口水了。。。黑色PCB太好看了

网友:
好屌好屌,已经收藏

网友(2016-10-06):
很赞,收下了  ,tank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