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过流保护方案

楼主(2013-07-17):
现在小弟这里想设计一个过流保护,要求电流超过上限值的话动作电流回归,但是不要自锁功能,这里我想的是用“采样——放大——比较——触发”这个,但是想用另外一个方案,哪位大哥能给个建议不?

网友A:
当然要自锁,切断,否则不叫保护。

什么叫回归?如何回归?

网友B:
那就是限流了

网友C:
电流回归后什么时候恢复到正常值?

楼主:
引用 网友A:
当然要自锁,切断,否则不叫保护。

什么叫回归?如何回归?

过流了将电流回归到限定值以下~但是不要切断电路

楼主:
引用 网友B:
那就是限流了

是限流,现在做的这个是过流,超过了保护管子不被烧坏就把机器给停掉了,但是现在想做当电流超过最大值后自动降到正常水平,机器不停止这样。不知道能否给个建议撒?

楼主:
引用 网友C:
电流回归后什么时候恢复到正常值?

希望能尽快的回归吧。因为希望机器一直处于工作状态~

楼主:
引用 网友C:
电流回归后什么时候恢复到正常值?

还有咨询一下大侠我的db25接口的保护电路怎么处理啊?我找到的资料貌似都是做最简单的处理。怕烧坏机器

网友D:
都过电流了,很有可能是烧毁了!因该叫过载保护限流保护,但是如何控制超载后的电流了?一是直接控制电器的输出功率二是增加均流电路,比如串入一个电阻。

网友:
加个自恢复熔丝

楼主:
引用 网友D:
都过电流了,很有可能是烧毁了!因该叫过载保护限流保护,但是如何控制超载后的电流了?一是直接控制电器的 ...

串电阻效率降低了吧,我觉得主要是怎么控制使它能在范围内工作,电流不超出范围。

网友:
撸主是不想让负载工作在超流状态,将负载电流控制在安全电流范围内

撸主标题表达错误。

实时检测负载电流,斩波控制输出功率。

网友:
自恢复保险丝 绝佳选择,但你得找符合自己参数的

网友:
不带自锁功能就要求管子工作在放大区间做成恒流方式,电流小还行。
顺便广告:带过流保护直流固态继电器技术转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