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IIC总线器件子地址是什么意思啊

楼主(2013-07-17):
如头文件<IIC.H>中
bit IRcvStr(uchar sla,uchar suba,uchar *s,uchar no)
{
   uchar i;

   Start_I2c();                  /*启动总线*/
   SendByte(sla);                /*发送器件地址*/
   if(ack==0)return(0);
   SendByte(suba);               /*发送器件子地址*/
   if(ack==0)return(0);
这个suba是什么啊?发送器件子地址。

网友:
是你要读写数据的地址。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是你要读写数据的地址。                                                                               ...

谢谢兄弟指点,对于24C02共32页的芯片来说,比如第5页上的地址是怎么定义的啊,能示意下吗,谢谢啦。

楼主:
先定义一个数组:
on_off_cnt[200];

ISendStr(0xa0,0x00,on_off_cnt,8);//把数据on_off_cnt[0]-on_off_cnt[7]-写到0x00-0X07地址中
delayms(10);
ISendStr(0xa0,0x08,&on_off_cnt[8],8);//把数据on_off_cnt[8]-on_off_cnt[15]-写到0x08-0X0f地址中
delayms(10);
ISendStr(0xa0,0x10,&on_off_cnt[16],8);//把数据on_off_cnt[16]-on_off_cnt[23]-写到0x10-0X17地址中
delayms(10);
ISendStr(0xa0,0x18,&on_off_cnt[24],8);//把数据on_off_cnt[24]-on_off_cnt[31]-写到0x18-0X1f地址中
.................................
.................................
delayms(10);
ISendStr(0xa0,0xc0,&on_off_cnt[192],8);//把数据on_off_cnt[192]-on_off_cnt[199]-写到0x08-0X0f地址中

以此类推,写25次就可以把200字节写完。

读取的话就按地址:
IRcvStr(0xa0,0x00,on_off_cnt,1);//从地址0x00-0X07中读出数据到on_off_cnt[0]-on_off_cnt[7]
delayms(10);
IRcvStr(0xa0,0x08,&on_off_cnt[8],1);//从地址0x08-0X0f中读出数据到on_off_cnt[8]-on_off_cnt[16]
................................
...............................
看到一位兄弟这么写的,24C0X这种芯片用起来不能自动分页吗,呵呵,这么麻烦。

网友:
用過24c02不需分頁

网友:
你要是看到ch452的官方给的I2c的程序,你会彻底崩溃的。
说是兼容I2c,原来只是兼容时序!

网友:
引用 网友B:
32 x 5 . . .

32页的话,每页就是8个字节,8*4
如16页的话,每页就是F个字节,F*4

网友:
#include <at89x52.h>

#define AT24_SCL_H       P2|=1<<0     //时钟线p2.0
#define AT24_SCL_L       P2&=~(1<<0)

#define AT24_SDA_H       P2|=1<<1     //数据线p2.1
#define AT24_SDA_L       P2&=~(1<<1)
#define AT24_SDA_R       P2&(1<<1)

#define AT24C01                  1
#define AT24C02                  2
#define AT24C04                  3
#define AT24C08                  4
#define AT24C16                  5
#define AT24C32                  6
#define AT24C64                  7
#define AT24C128          8
#define AT24C256          9
#define AT24C512          10
#define AT24C1024          11

#define AT24_CHIP_TYPE  AT24C02     //型号

#if  AT24_CHIP_TYPE==AT24C01
#define at24_addr_byte   1          //地址字节长度
#define at24_addr_type         unsigned char
#define AT24_CHIP_PAGE   8        //每页大小
#define AT24_CHIP_MAX    0x7F   //最大地址
#elif AT24_CHIP_TYPE==AT24C02
#define at24_addr_byte   1
#define at24_addr_type         unsigned char
#define AT24_CHIP_PAGE   8
#define AT24_CHIP_MAX    0xFF
#elif AT24_CHIP_TYPE==AT24C04
#define at24_addr_byte   1
#define at24_addr_type         unsigned short
#define AT24_CHIP_PAGE   16
#define AT24_CHIP_MAX    0x1FF
#elif AT24_CHIP_TYPE==AT24C08
#define at24_addr_byte   1
#define at24_addr_type         unsigned short
#define AT24_CHIP_PAGE   16
#define AT24_CHIP_MAX    0x3FF
#elif AT24_CHIP_TYPE==AT24C16
#define at24_addr_byte   1
#define at24_addr_type         unsigned short
#define AT24_CHIP_PAGE   16
#define AT24_CHIP_MAX    0x7FF
#elif AT24_CHIP_TYPE==AT24C32
#define at24_addr_byte   2
#define at24_addr_type         unsigned short
#define AT24_CHIP_PAGE   32
#define AT24_CHIP_MAX    0xFFF
#elif AT24_CHIP_TYPE==AT24C64
#define at24_addr_byte   2
#define at24_addr_type         unsigned short
#define AT24_CHIP_PAGE   32
#define AT24_CHIP_MAX    0x1FFF
#elif AT24_CHIP_TYPE==AT24C128
#define at24_addr_byte   2
#define at24_addr_type         unsigned short
#define AT24_CHIP_PAGE   64
#define AT24_CHIP_MAX    0x3FFF
#elif AT24_CHIP_TYPE==AT24C256
#define at24_addr_byte   2
#define at24_addr_type         unsigned short
#define AT24_CHIP_PAGE   64
#define AT24_CHIP_MAX    0x7FFF
#elif AT24_CHIP_TYPE==AT24C512
#define at24_addr_byte   2
#define at24_addr_type         unsigned short
#define AT24_CHIP_PAGE   128
#define AT24_CHIP_MAX    0xFFFF
#elif AT24_CHIP_TYPE==AT24C1024
#define at24_addr_byte   2
#define at24_addr_type         unsigned long
#define AT24_CHIP_PAGE   128
#define AT24_CHIP_MAX    0x1FFFF
#else
#define at24_addr_byte   0
#define at24_addr_type         unsigned char
#define AT24_CHIP_PAGE   0
#define AT24_CHIP_MAX    0xFF
#endif
#define AT24_CHIP_SIZE   (AT24_CHIP_MAX+1)  //容量(字节)

#if AT24_CHIP_TYPE==AT24C04 || AT24_CHIP_TYPE==AT24C08 || AT24_CHIP_TYPE==AT24C16 || AT24_CHIP_TYPE==AT24C1024
unsigned char at24_addr(unsigned char DeviceAddr,at24_addr_type WriteAddr)
{
#if  AT24_CHIP_TYPE==AT24C04
        unsigned char Axx=(*((char*)&WriteAddr+1))<<1;
        DeviceAddr|=Axx&0x02;
#elif  AT24_CHIP_TYPE==AT24C08
        unsigned char Axx=(*((char*)&WriteAddr+1))<<1;
        DeviceAddr|=Axx&0x06;
#elif  AT24_CHIP_TYPE==AT24C16
        unsigned char Axx=(*((char*)&WriteAddr+1))<<1;
        DeviceAddr|=Axx&0x0e;
#elif  AT24_CHIP_TYPE==AT24C1024
        unsigned char Axx=(*((char*)&WriteAddr+2))<<1;
        DeviceAddr|=Axx&0x02;
#else
        WriteAddr=WriteAddr;
#endif
        return DeviceAddr;
}
#endif

void at24_delay(void)
{
        unsigned char i=10;
        while(i--)
        {
        }
}

void delay1ms(unsigned char ms)
{
    unsigned char i,j;

        while(ms--)
        {
                    for(i=0;i<130;i++)
                      for(j=0;j<255;j++)
                      {

                      }
          }
}

void at24_Start(void)
{
        AT24_SDA_H;
        at24_delay();
        AT24_SCL_H;
        at24_delay();
        AT24_SDA_L;
        at24_delay();
        AT24_SCL_L;
        at24_delay();
}

void at24_Stop(void)
{
        AT24_SDA_L;
        at24_delay();
        AT24_SCL_H;
        at24_delay();
        AT24_SDA_H;
        at24_delay();
}

void at24_Ack(void)
{
        AT24_SDA_L;
        at24_delay();
        AT24_SCL_H;
        at24_delay();
        AT24_SCL_L;
        at24_delay();
}

void at24_NoAck(void)
{
        AT24_SDA_H;
        at24_delay();
        AT24_SCL_H;
        at24_delay();
        AT24_SCL_L;
        at24_delay();
}

int at24_WaitAck(void)
{
        AT24_SDA_H;
        at24_delay();
        AT24_SCL_H;
        at24_delay();
        if(AT24_SDA_R)
        {
                AT24_SCL_L;
                at24_delay();
                return 0;
        }
        AT24_SCL_L;
        at24_delay();
        return 1;
}

void at24_WriteByte(unsigned char write_data)
{
    unsigned char i;

    for(i = 0; i < 8; i++)
    {
                if(write_data&0x80)
                {
                        AT24_SDA_H;
                }
                else
                {
                        AT24_SDA_L;
                }
                write_data<<=1;
                at24_delay();
                AT24_SCL_H;
                at24_delay();
                AT24_SCL_L;
                at24_delay();
    }
}

unsigned char at24_ReadByte(void)
{
    unsigned char i;
    unsigned char read_data=0;

    AT24_SDA_H;
    at24_delay();
    for(i = 0; i < 8; i++)
    {
                AT24_SCL_H;
                at24_delay();
                read_data<<=1;
                if(AT24_SDA_R)
                {
                        read_data+=0x01;
                }
                AT24_SCL_L;
                at24_delay();
    }
    return read_data;
}

unsigned char at24_ByteRead(unsigned char DeviceAddr,at24_addr_type ReadAddr,unsigned char *pBuffer,at24_addr_type Length)
{
#if AT24_CHIP_TYPE==AT24C04 || AT24_CHIP_TYPE==AT24C08 || AT24_CHIP_TYPE==AT24C16 || AT24_CHIP_TYPE==AT24C1024
        DeviceAddr=at24_addr(DeviceAddr,ReadAddr);
#endif
        if(at24_addr_byte>0)
        {
            at24_Start();
            at24_WriteByte(DeviceAddr&0xFE);
                if(at24_addr_byte>1)
                {
                        if(at24_WaitAck())
                        {
                                at24_WriteByte(ReadAddr>>8);
                        }
                        else
                        {
                                at24_Stop();
                                return 0;
                        }
                }
                if(at24_addr_byte>0)
                {
                        if(at24_WaitAck())
                        {
                                at24_WriteByte(ReadAddr);
                        }
                        else
                        {
                                at24_Stop();
                                return 0;
                        }
                }
                at24_WaitAck();
        }
        at24_Start();
        at24_WriteByte(DeviceAddr|0x01);
        at24_WaitAck();
        while(Length--)
        {
                *pBuffer++=at24_ReadByte();
                if(Length)
                {
                        at24_Ack();
                }
                else
                {
                        at24_NoAck();
                }
        }
        at24_Stop();
        return 1;
}

unsigned char at24_ByteWrite(unsigned char DeviceAddr,at24_addr_type WriteAddr,unsigned char *pBuffer,at24_addr_type Length)
{
#if  AT24_CHIP_PAGE>0
    at24_addr_type i=WriteAddr;
    WRITE:
#endif
#if AT24_CHIP_TYPE==AT24C04 || AT24_CHIP_TYPE==AT24C08 || AT24_CHIP_TYPE==AT24C16 || AT24_CHIP_TYPE==AT24C1024
        DeviceAddr=at24_addr(DeviceAddr,WriteAddr);
#endif
    at24_Start();
    at24_WriteByte(DeviceAddr&0xFE);
        if(at24_addr_byte>1)
        {
                if(at24_WaitAck())
                {
                        at24_WriteByte(WriteAddr>>8);
                }
                else
                {
                        at24_Stop();
                        return 0;
                }
        }
        if(at24_addr_byte>0)
        {
                if(at24_WaitAck())
                {
                        at24_WriteByte(WriteAddr);
                }
                else
                {
                        at24_Stop();
                        return 0;
                }
        }
        at24_WaitAck();
    while(Length--)
        {
                at24_WriteByte(*pBuffer++);
                at24_WaitAck();
#if  AT24_CHIP_PAGE>0
                if((++i%AT24_CHIP_PAGE)==0)
                {
                        if(Length>0)
                        {
                                at24_Stop();
                                delay1ms(5);
                                WriteAddr=i;
                                goto WRITE;
                        }
                }
#endif
        }
        at24_Stop();
        delay1ms(5);
        return 1;
}

void main(void)
{
        char buf_in[48];
        char buf_out[48];
        char i;

        for(i=0;i<48;i++)
        {
                buf_in[i]=i;
        }

        at24_ByteWrite(0xa0,AT24_CHIP_SIZE-48,buf_in,48);

        at24_ByteRead(0xa0,AT24_CHIP_SIZE-48,buf_out,48);

        while(1);
}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看错了。每页8字节就是8*5。参考上面的程序。。。

8*5就是第6页的首地址

网友:
8楼的说的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