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ATmega128L设置BOD电平为4v时不能工作

楼主(2013-07-17):
ATmega128L,不开启BOD可以正常工作。
开启BOD 2.7v也可以正常工作。
but 设置BOD电平为4v时不能工作?
为什么呢?不是L工作电平在2.7v———5.5v吗?手动测量电源供电电压为4.7v。
请教下大侠们这是一种什么情况?

楼主:
好像在网上看过可以设置为4v的,但是我为什么不行呢

网友:
应该用示波器看看电源。

网友:
1.检查电路有没问题
2.电源是否符合要求
3.程序内寄存器的配置是否有误
以上几点都没错,问题就解决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