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用AVR和PT100进行高精度温度测量(正负0.5摄氏度)

楼主(2013-07-17):
最近接了个小课题,需要用PT100和AVR单片机进行温度测量并显示,请教大神如何实现±0.5℃的高精度。实际环境温度为0~300℃ 。最近也在积极查资料,如果大神能指导,将少走很多弯路,不胜感激!!

网友A:
1.流经PT100的恒流源的选择。
2.PT100阻值和温度之间的转换算法。
上面这两点应该是比较麻烦的地方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1.流经PT100的恒流源的选择。
2.PT100阻值和温度之间的转换算法。
上面这两点应该是比较麻烦的地方吧。 ...

是的, 8位单片机对于浮点运算本来就会有误差,可以利用查表法控制精度,但是要达到±0.5℃需要在FLASH中写入大量表格数据,也不方便快速测量

网友B:
收多少银子?

网友C:
0.5不叫高精度好不好。你有校准设备吗?没有就免谈了。用1ma的高稳定的恒流源激励采用四线制测量。有好几种方式都可以修正非线性误差

楼主:
引用 网友B:
收多少银子?

给导师做的。义务劳动

楼主:
引用 网友C:
0.5不叫高精度好不好。你有校准设备吗?没有就免谈了。用1ma的高稳定的恒流源激励采用四线制测量。有好几种 ...

我这里暂时没校准设备,不过可以去检验一下!我现在用的方法是桥式测电阻法,然后用运放放大下后送入AD口。怎奈LM324运放饱和电压才3.8v左右,我用的是5V电源 ,没有接负电源。正在考虑换OPA运放。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这里暂时没校准设备,不过可以去检验一下!我现在用的方法是桥式测电阻法,然后用运放放大下后送入AD口 ...

注意流过pt100自身的电流。注意自身发热。要选好的pt100,很多国产pt100到了高温段就很难说了,就根本不符合IT90的规范,桥式测量绝不如恒流源测量准确,尤其是你这种宽测温范围的。运放最好用低偏置电流的JFET输入运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