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么LGT仿真器的驱动程序安不上?

楼主(2013-07-17):
刚从邮购部购买的仿真器,怎么驱动程序安不上?

楼主:
驱动程序从www.amobbs.com/thread-5469329-1-1.html找的

网友A:
引用 楼主:
驱动程序从www.amobbs.com/thread-5469329-1-1.html找的

你安装了AVRStudio没有? 如果安装了AVRStudio驱动会自动安装好的,仿真器能自动被识别到。
如果没有安装AVRStudio, 建议安装下面的驱动(extracted from AVRStudio4 package):

网友:
没升级mkII固件。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安装了AVRStudio没有? 如果安装了AVRStudio驱动会自动安装好的,仿真器能自动被识别到。
如果没有安装 ...

我在XP系统的台式机上提示驱动程序安上了,在笔记本上还是提示未能安装驱动程序,Studio也打开了,系统是64位WIN7,在阿莫这里做了个板子,今天发了,到时候看看能不能连上线路板

楼主:
刚才把固件拷进去后,连接笔记本,驱动程序安上了,在台式机上也没拷固件照样自动安上驱动程序呀

网友:
引用 楼主:
刚才把固件拷进去后,连接笔记本,驱动程序安上了,在台式机上也没拷固件照样自动安上驱动程序呀 ...

用官方最新的下载软件,昨天晚上更新了!~~~~~

楼主:
现在仿真器不能识别LGT8F88ES,仿真器连不练单片机线路板,都提示:
仿真选择M88也是这个提示,

网友:
引用 楼主:
现在仿真器不能识别LGT8F88ES,仿真器连不练单片机线路板,都提示:
仿真选择M88也是这个提示, ...

仿真器有没有升级到最新的固件?

根据你使用的开发环境,下载合适的调试器固件更新:

for studio4 or IAR
for studio5&6

固件更新方法:

  在调试器的背面找到update跳线孔, 将跳线孔短路, 然后通过miniUSB连电脑, 正常情况下, 会有一个U盘弹出,
将你下载的固件复制到这个U盘中即可。

  更新完固件后, 断开update跳线, 重新连接电脑。

楼主:
升级到最新固件了,for studio4 or IAR,我用的是Studio4.19,系统是64位WIN7,将固件复制到U盘,断开仿真器,若将跳线继续短路把仿真器再次连接计算机,U盘内部空了,升级固件以前,仿真器连接笔记本,不能安装驱动程序,计算机识别为一个虚拟串口,升级以后能自动安装驱动程序了,计算机识别为JTAGICE mkII,串口没了,
仿真器和目标板四根线连接,电源两根,SWC,SWD两根,电路图见附图,电源电压5伏,这个封装是由M8修改而成的,3脚是输出电压,有一个疑问,MEGA16,MEGA128芯片在左上角有一个园标志,但是LGT8F88ES怎么在左下角有一个园标志?
还有仿真器连接之后还提示升级,见图

网友:
1. 每次打开升级的U盘, 里面都是空的, 这是没有问题的。
2. 原点标志是用了标识1脚的位置, 和芯片上的mark没有绝对关系。
3. studio4.19这个的编译器好像是有bug的, 建议你用4.18

楼主:
卸载Studio4.19,装4.18,还是不行,仿真器连或者不连线路板,如下提示:

网友:
没有读到正确的ID, 应该是硬件或硬件连接的问题;
你手上有我们提供的最小板没有? 可以测试下调试器有没有问题先

楼主:
找到原因了,我把芯片脚位搞错了。我看到芯片上的文字,就把改文字朝上,左上角第一个脚作为了一脚,后来我看到芯片一角上有一个原标志,把该标志对应的引脚作为第一脚,正常了,能正常仿真了,但是这样芯片上的文字平躺了,还没见过这样的芯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