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用DMA给VS1003传输32字节数据?

楼主(2013-07-17):
请问,如何用DMA给VS1003传输32字节的数据。我目前测试用软件传输32字节的数据可以,但是用DMA传输不行,通过接口观测过DMA传输的第一批32字节的数据,数据输出正常,但是DREQ的引脚并没有拉低。以前在论坛有个帖子说DMA传输32字节不行,需要一个一个字节的传输,但是帖子已经不存在的。不知道有没有遇到这种问题的前辈指点一下。多谢!

楼主:
自己顶顶。难道大家的VS1003的数据发送都是软件实现的吗?有点太占用MCU时钟了。

网友:
配置DMA的源地址配置为为你要发送的数据的缓冲区,将SPI的数据寄存器配置为目的地址,传送数目为32,此处应该还要设置SPI的DMA传送模式,然后在需要发送数据的时候人为的启动一次DMA传输。

楼主:
嗯,dm的发送可以正常进行的。我将SPI的输入和输出连接,通过DMA放32字节的数据。可以正常接收到32字节的数据,之后我判断DREQ,还是一直是高电平。在百度过程中,找到一个帖子,但是只有百度快照的内容,网址内容已经不存在了。大体意思是说VS1003不能用DMA连续传输32字节的数据。

网友A(2013-10-23):
你用DMA传送成功了吗?VS1003内部的RAM为0.5K,为什么每次只能写32字节?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用DMA传送成功了吗?VS1003内部的RAM为0.5K,为什么每次只能写32字节?

DMA  的传输没有成功,放弃了。没有深入研究。
每次传32字节是因为1003触发时,最少可以再接收32字节的。这32字节是最低底线,当然也可以传输一些字节,但是可能存在问题。

网友A:
引用 楼主:
DMA  的传输没有成功,放弃了。没有深入研究。
每次传32字节是因为1003触发时,最少可以再接收32字节的。 ...

哦  假定MP3文件的采样率为48K,32字节播放多长时间?5ms?

楼主:
引用 网友A:
哦  假定MP3文件的采样率为48K,32字节播放多长时间?5ms?

这个没有具体计算过。计算这个也没有多大意义,你不可能每次都判断音频速率来调试发送数据大小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