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到30多个按键,用什么方式设计好?

楼主(2013-07-17):
大概要设计30多个按键
用什么方式要好
独立,还是,矩阵,不是AD按键

网友:
多数情况下:矩阵

网友:
建议专用的按键检测芯片

网友:
买个专门的键盘 IC 好像更方便

网友:
触摸按键

网友:
看情况,如果要多个按键同时按的估计只能独立的了

本坛大牛的4线65键实例:
http://www.amobbs.com/forum.php?mod=viewthread&tid=3554575

网友:
我觉得,64键以下,用遥控器芯片管理按键,单片机当红外遥控接收(直连的话,信号要反向),应该比较方便。

网友:
用TM1638吧,刚好满足你的30个按键需求,不需要用到LED驱动的管脚就浮空就行

价格大概在1块左右吧,不是很清楚

网友A:
不知楼上推荐的支不支持多键同时按下?

网友:
用过CH452,支持64个按键和64个LED灯,用在几百个灯和按键上的项目。
按键同时按下的话,键值最小的优先。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不知楼上推荐的支不支持多键同时按下?

支持同时多个按键按下的,但在硬件连线上有要求,具体的好像说明书里有写

网友:
我用8255支持同時幾百個io

楼主:
功能越多越好,
多按键需要,,
谢谢各位,,

网友:
zlg7290,这款芯片比较好

网友:
大方向是用按键芯片解决

网友:
我也觉得用遥控器 比较好 管理起来方便 还支持长按等模式 我做了一个时钟,开了一路定时器 开了一个外部中断(检测遥控器的) 将外部中断设置为最高优先级,但实时性效果不是非常的好 我个人感觉 如果用遥控器,别用太多的中断服务函数 就行

网友(2018-01-07):
学到了几个专门芯片!谢谢大家。

网友:
用专用芯片吧,简单

网友:
如不考虑成本用HC165也可以,4片2块钱32个按键,比7289  7290 便宜

网友:
可以用专门的键盘控制芯片

网友:
一定要用专门的芯片

网友:
  一片几毛钱的   标准104键PC键盘驱动芯片算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