加工个这样的东西大概多少费用,如图

楼主(2013-07-17):
表面如所示,单位mm,高度是18mm ,钢材20号钢,简单的说就是一个长方体中间打穿出一个长方体的洞,表面无需任何工艺,光滑即可,询问了淘宝上的机械加工,包工包料费用在50-60之间,现在纠结价格,其实知道成本没多少钱,但是用的量少

网友:
用的量少,何必在乎单价呢?

网友:
个人觉得50-60已经可以接受了,难道你想去掉一个0??

网友:
少量的话就线切割,大量的话就上冲模~~

网友:
一小点东西,人家设备肯空出来给加工都不错了

网友:
有时候加工量少是很难找个合适的厂子

网友A:
20mm板厚的钢板,线切割。高度估计多一点,19-19.5mm。

楼主:
引用 网友A:
20mm板厚的钢板,线切割。高度估计多一点,19-19.5mm。

是的,高度最高19.6

网友:
量少的话还是线切割吧

网友B:
自己去废旧站花2-3块钱买一块钢板,回来自己用钢锯锯外形。内部先用合适的钻头钻排孔,再用锉刀加工平整。完了再用砂纸打磨光滑。一点都不难,最多花3-5个小时。
线切割是很贵的,不适合你的要求。

网友:
多少件,楼主在哪儿,我可以代为加工40元一件差不多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自己去废旧站花2-3块钱买一块钢板,回来自己用钢锯锯外形。内部先用合适的钻头钻排孔,再用锉刀加工平整。完了再用砂纸打磨光滑。一点都

线切割能贵过你3个小时的购买工资吗?一台中国特色的线切割也就3、5万元,加工费一小时能有多贵?

网友:
这种情况线切割是最便宜的,几件的话加工费是要贵点滴

网友:
线切割60元不算贵

我给一个直径350mm的链轮扩孔后,用线切割开一个10x6的小键槽,就收费25元了。

网友:
10毫米乘以6毫米,单位是毫米不是厘米,厚度大约30毫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