WIN7 64BIT有啥好的硬盘加密软件,周末要修笔记本电脑,里...

楼主(2013-07-17):
1,单位产品的技术资料。
2,家人的照片

网友:
什么坏了?
需要用到硬盘吗?比如,要恢复系统到硬盘上。
如果不需要,把硬盘拆了呗。
如果需要进硬盘上的系统,那你加密啥的可能维修不方便。

网友:
直接拆硬盘

网友:
去哪里端点
修好直接拿走
如果当天不行
直接拿走硬盘
如果还不行
直接买新的,把硬盘换上。

网友:
把硬盘拆了拿去修啊

网友:
可以拆硬盘的

网友A:
系统自带 bitlocker

楼主:
华硕的笔记本,液晶有一条白线。在液晶下半部分。
不到半年,也就三四个月。

楼主:
成人影片到不怕看,要有也是在移动硬盘里。

楼主:
引用 网友A:
系统自带 bitlocker

谢谢。正在加密中。

网友B:
又一个冠希

网友:
系统自带的bitlocker

楼主:
引用 网友C:
从前有一个人,姓陈,他把电脑拿去修,没有把硬盘拆下来,后面的事情大家都知道了 ...

500G的电影、艳照都拷到移动硬盘了。
包括郭美美的17.2G...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又一个冠希

500G的电影、艳照都拷到移动硬盘了。
包括郭美美的17.2G...

网友D:
俺都是直接拆硬盘的,不影响维修。

楼主:
引用 网友D:
俺都是直接拆硬盘的,不影响维修。

在加密中,太慢。
实在不行,就拆硬盘了。

网友:
bitlocker 一直在用
WIN7重装了系统也不影响原先的加密

网友E:
TrueCrypt或者PGP才是加密界至尊,连官方都没有办法破解,软件作者更是将加密源码公共接受全世界黑客来挑战,至今没有人可以破解。
对于bitlLocker网上破解方法很多,但是到底怎么样,不知道。
如下面http://wenku.baidu.com/view/1718ee32ee06eff9aef807e6.html

网友F:
引用 网友E:
TrueCrypt或者PGP才是加密界至尊,连官方都没有办法破解,软件作者更是将加密源码公共接受全世界黑客来挑战 ...

大姐,你这是需要密码的,没密码玩不了的。Bitlocker使用的是AES加密算法,也是公开算法的。还可以配合TPM芯片使用。关键是还可以加密操作系统所在的盘,就这点完胜TrueCrypt和PGP

网友:
引用 楼主:
500G的电影、艳照都拷到移动硬盘了。
包括郭美美的17.2G...

关心的是这个17.2G,当初不是说是假的吗,要是真的请楼主马上共享出来,不然的话。。。菊花。。。

网友:
引用 网友F:
大姐,你这是需要密码的,没密码玩不了的。Bitlocker使用的是AES加密算法,也是公开算法的。还可以配合TP ...

TrueCrypt可以加密文件夹,文件,硬盘,等等都行

我就用它加密的分区

公认这个软件安全性比较高

网友:
在Win7里可以创建虚拟磁盘,把需要的东西放里面。其实到了这个级别的加密一般的机构和个人已经没有能力破解了,如果是有关部门想要你的东西的话,他们有1万种方法让你乖乖的交出密码。关键是Bitlocker可以加密操作系统所在分区,如果你没有密码连系统的临时文件都看不到。用Bitlocker加密的优盘之类的拿到Win XP这样不支持Bitlocker的系统上还可以用自带的Bitlocker to go直接查看磁盘文件
以前用过PGP,还可以加密邮件什么的,但是总的来说不好用,占用系统资源挺大,使用复杂,而且必须到处安装软件
TrueCrypt没用过
Bitlocker,总的来说不错,就是加密速度有点慢

网友:
拆了最安全.

网友:
如果不是装系统,还是把营盘拆了的好!

网友E:
引用 网友F:
大姐,你这是需要密码的,没密码玩不了的。Bitlocker使用的是AES加密算法,也是公开算法的。还可以配合TP ...

论知名度、论加密方案,Bitlocket远远低于PGP和TrueCrypt。
最喜欢TrueCrypt的一个加密区多加密方案(即设置隐藏加密,这是一种专门针对那种被歹徒强迫说出密码时候),可以对每个加密方案放入不同文件,当遇到坏人劫持时,可以给它一个密码,它打开加密空间后,只能看到不怕公开文件,可以将一些假的隐私文件放到这里面。而我们自己使用时,使用另一个密码进入加密区,可以看到自己真正要保密的内容。而你说的那个要加密系统盘的功能,TrueCrypt和PGP同样能做到,而且TrueCrypt还支持建立隐形系统,只要你不说,别人永远无法知道,你的电脑还有一个只有自己才知道存在的系统。
除此之外,它还支持混合加密方案,如AES与哈希混合加密。甚至可以设置通过另外一个文件与这些加密方案混合,采用这种加密方案,就算是量子计算机被造出来了,也无法破解。

网友:
拆硬盘,多大点事。搞个专门的移动硬盘放重要数据,一直保持加密状态就行了。

网友:
一直用TrueCrypt,方便安全,有报道说FBI也搞不定,用的是文件型加密卷放东西,加密速度与写硬盘速度差不多

网友G:
上面已经说了:如果需要硬盘进系统维修或者安装系统,那么维修人员会找你要密码,BitLocket形同虚设。
如果不需要进系统不需要硬盘,那么直接拆硬盘。

当然,加密了可以防止未授权的使用,就是被别人捡到以后不会遭遇Edison Chen的悲催。

楼主:
引用 网友G:
上面已经说了:如果需要硬盘进系统维修或者安装系统,那么维修人员会找你要密码,BitLocket形同虚设。
如果 ...

液晶屏,估计是硬件的问题,应该不用动操作系统。
冠希的悲剧,不可能。
主要是有部分公司资料。

网友:
引用 楼主:
液晶屏,估计是硬件的问题,应该不用动操作系统。
冠希的悲剧,不可能。
主要是有部分公司资料。

兄弟,那果断支持你硬盘

楼主:
把所有技术资料都删除了。
C盘不加密。

楼主:
公司的资料都拷贝到移动硬盘中。

网友:
华硕的机器比较烂的,当年买的Z99,转轴裂了,换了新的,不久又裂了、断掉了,现在盖子一直都不敢合上
看见华硕的机器就敬而远之了

楼主:
华硕确实烂。
不如联想的。用了三年没问题。

网友(2019-08-06):
引用 网友E:
论知名度、论加密方案,Bitlocket远远低于PGP和TrueCrypt。
最喜欢TrueCrypt的一个加密区多加密方案(即 ...

学习了,谢谢!

网友:
引用 楼主:
500G的电影、艳照都拷到移动硬盘了。
包括郭美美的17.2G...

分享到论坛最安全,大家帮你保存着,然后硬盘直接拆掉,如果不拆,就格式化,写满数据,格式化,写满数据,格式化,在分区,再删除分区,再格式化,多搞几次。

网友(2019-10-23):
引用 楼主:
500G的电影、艳照都拷到移动硬盘了。
包括郭美美的17.2G...

GMM的视频还有吗?求网盘地址分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