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分享][交流]发一个通用按键模块,简单易用 [2014-3-24 Update]

楼主(2013-07-17):
傻孩子工作室作品

这是一个通用的按键模块,使用简单!支持最多255个按键,每个按键都支持包括按下检测、
松手检测、长按、连按的效果。内置去抖滤波处理,内置按键队列。而且是平台无关,全状
态开发的!

更新日志

    - 2014-3-24
        a. 修改key_queue接口:增加中断保护修改注释风格
        b. 更新Demo工程,并将key_task放入到system tick 异常处理程序中

下面我们开始进入正题:

0、        准备工作:
你现在需要一个有串口、有两个独立按键、有独立LED指示灯的单片机系统。为了体现平台无
关,请参考文档搭建平台,该平台提供了串口收发函数、LED控制
接口函数、独立按键读取函数。这样我们就拥有一个共同讨论的基础。

我现在使用的是lpc1227的板子,提供了一个完整基于lpc1227的范例,但是基于之前搭建的平
台,代码移植起来是非常容易的。

在平台搭建完成的基础上,你仅仅需要提供一个获取按键键值函数就可以使用按键模块了。

1、        解压模块

将按键模块源代码下载下来,你可以看到里面有一个app_cfg.h文件,一个oopc.h文件,一个
key文件夹,将其解压到和工程同级的目录中,同时在你的工程中包含源文件key.c(key文件内)
和key_queue.c(key的子文件夹key_queue内)。

2、编写按键获取键值函数

你需要编写自己的按键键值获取函数。例如我在main.c中编写好了该函数:
#define KEY_1                1
#define KEY_2                2
/*************************************************************************
* Function Name: get_key_scan_value
* Parameters: void
* Return: return key value
*
* Description:
*
*************************************************************************/
uint8_t get_key_scan_value(void)
{
    if (IS_KEY1_DOWN()) {   //该宏在平台搭建中有说明
        return KEY_1;
    }

    if (IS_KEY2_DOWN()) {   //该宏在平台搭建中有说明
        return KEY_2;
    }

    return KEY_NULL;
}

这里只是使用两个简单的独立按键。在实际工程应用中,可以根据你的情况来调整。需要
注意的是返回的键值不能为0 (它已经被KEY_NULL使用了)。

3、注册按键获取键值函数
打开主目录下的app_cfg.h,添加代码,注意宏GET_KEY_SCAN_VALUE(),示例如下:
#ifndef __APP_CFG_H__
#define __APP_CFG_H__

#include <stdbool.h>
#include <stddef.h>

#include "oopc.h

#define KEY_QUEUE_SIZE                 10
#define KEY_COUNT                         100
#define KEY_LONG_TIME                 30000
#define KEY_REPEAT_TIME                20000

//在这里声明自己编写的按键键值获取函数
extern uint8_t get_key_scan_value(void);
//用宏来注册
#define GET_KEY_SCAN_VALUE()     get_key_scan_value()

#endif /* __APP_CFG_H__ */

4、接口使用说明
经过以上的步骤,按键模块已经移植完成了。使用时,在main.c函数中包含头文件key.h:
#include ".\key\key.h"

然后调用接口函数即可。接口函数是什么?有哪些?
嗯,我们先来看看接口头文件”key.h”:
#ifndef __KEY_H__
#define __KEY_H__

#include ".\app_cfg.h"

#include "key_interface.h"

#define KEY_NULL        0

extern void init_key_task(void);
extern bool key_task(void);
extern bool get_key(key_event_t* ptKey);

#endif /* __KEY_H__ */

可以看到,该模块提供了三个函数,这就是接口函数!介绍如下:
void init_key_task(void)为初始化按键模块函数,只需要在初始化时调用一次即可。
bool key_task(void)为按键任务函数,在超级循环或者定时器中断处理程序中被周期性的调用
int main(void)
{
    …
    init_key_task();
    …
    while(1) {
    …
    //需要在超级循环或者定时器中断处理程序中被周期性的调用
    key_task();
    …
    }
}

bool get_key(key_event_t* ptKey) 用来获取按键:
    当返回false时,表示没有获取到有效按键;
    当返回true时,表示获取到有效按键,通过传入的参数读取按键信息。
结构体key_event_t定义在key_interface.h中,该结构体包含一个按键的全部信息:键值和按键事件类型。

key_interface.h

typedef struct{
    uint8_t chKeyValue;
    key_status_t tEvent;
}key_event_t;

简单实用范例:

do {
    key_event_t tKey;
    if  (!get_key(&tKey)) {
        break;
    }
    if ((KEY_1 == tKey.chKeyValue) && (KEY_LONG_PRESSED == tKey.tEvent)) {
    //! 识别KEY_1的长按键事件
    …
    }
} while(false)

说了那么多,还没有上代码呢,请看下面的DEMO:

#include “key.h”

/*************************************************************************
* Function Name: main
* Parameters: none
*
* Return: none
*
* Description: main
*
*************************************************************************/
int main(void)
{
    …
    // init_key_task ()初始化时调用一次即可
    init_key_task ();
    …
    while(1) {
        // key_task()需要在超级循环或者定时器中断处理程序中被周期性的调用
        key_task();
        //在这里添加你的按键应用代码
        key_app();
        …
    }
}

/*************************************************************************
* Function Name: key_app
* Parameters: void
* Return: return FSM state
*
* Description:
*
*************************************************************************/
static bool key_app(void)
{
    static uint8_t s_chState = KEY_APP_START;
    static key_event_t s_tKey = {KEY_NULL, KEY_UP};
    switch (s_chState) {
        case KEY_APP_START:
            s_chState = KEY_APP_GET;
            //break;

        case KEY_APP_GET:
            if (get_key(&s_tKey)) {     //调用获取按键,根据按键键值和事件类型不同做不同的处理
                if (KEY_1 == s_tKey.chKeyValue) {
                    if (KEY_DOWN == s_tKey.tEvent) {
                        s_chState = KEY_APP_DOWN;
                    } else if (KEY_UP == s_tKey.tEvent) {
                        s_chState = KEY_APP_UP;
                    } else if (KEY_PRESSED == s_tKey.tEvent) {
                        s_chState = KEY_APP_PRESSED;
                   } else if (KEY_LONG_PRESSED == s_tKey.tEvent) {
                       s_chState = KEY_APP_LONG_PRESSED;
                   } else if (KEY_REPEAT == s_tKey.tEvent) {
                       s_chState = KEY_APP_REPEAT;
                   }
                } else if (KEY_2 == s_tKey.chKeyValue) {
                    if (KEY_DOWN == s_tKey.tEvent) {
                        s_chState = KEY_APP_DOWN2;
                    } else if (KEY_UP == s_tKey.tEvent) {
                        s_chState = KEY_APP_UP2;
                    } else if (KEY_PRESSED == s_tKey.tEvent) {
                        s_chState = KEY_APP_PRESSED2;
                    } else if (KEY_LONG_PRESSED == s_tKey.tEvent) {
                        s_chState = KEY_APP_LONG_PRESSED2;
                    } else if (KEY_REPEAT == s_tKey.tEvent) {
                        s_chState = KEY_APP_REPEAT2;
                    }
                }
            }
            break;

        case KEY_APP_DOWN:
            if (!print_key1_down()) {       //这是一个通过串口打印字符串"KEY1 DOWN\r\n"的状态机
                KEY_APP_RESET_FSM();
                return false;
            }
            break;

        case KEY_APP_UP:
            if (!print_key1_up()) {         //这是一个通过串口打印字符串"KEY1 UP\r\n"的状态机
                KEY_APP_RESET_FSM();
                return false;
            }
            break;
                …
                //省略一部分代码
}
}

完整的范例,可以点这里下载:
效果图:

4、参数调整
        经过上面的几个步骤,按键模块已经可以使用了,当然不同MCU的速度不同,所以提供
了以下宏来调整参数,使之更符合你的情况。

//内置队列大小
#define KEY_QUEUE_SIZE                 10
//按键连续检测次数
#define CHECK_KEY_COUNT                 20
//长按计数
#define KEY_LONG_TIME                 30000
//连击计数
#define KEY_REPEAT_TIME                20000

5、注意事项:
        A.本模块是基于全状态开发的,占用处理器时间及少,同时key_task()函数也需要在超
级循环或者定时器中断处理程序中被周期性的调用。
        B.有效键值不能为0 (KYE_NULL已经占用了键值0)

个人水平有限,欢迎拍砖!

数据流图

状态图

网友:
高手,真的是高手,果然是精华帖,先MARK一下,下次再来看

网友A:
呵呵,不错。我已经用了好几年了。和你的方式一模一样,调用接口也一致,不同的是我把键值和按键状态封装在一个字节里。这样实际按键数量只支持16个(4bits for key value , 4 bits for key event)
如果和你那样,分开两个字节,也就和你一样,可以支持255键了。
接口:

调用方式:

方式和楼主位基本一致,就不传源码了。

网友B:
没有矩阵的吗?单按键口IO耗费比较大呀

楼主:
引用 网友A:
呵呵,不错。我已经用了好几年了。和你的方式一模一样,调用接口也一致,不同的是我把键值和按键状态封装在 ...

这都是傻孩子老师教的,算是培训的阶段总结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没有矩阵的吗?单按键口IO耗费比较大呀

无论是独立按键还是矩阵按键,都可以使用这个模块,它们只有获取键值函数不一样,这是由用户自己编写的

网友C:
引用 网友A:
呵呵,不错。我已经用了好几年了。和你的方式一模一样,调用接口也一致,不同的是我把键值和按键状态封装在 ...

这代码写得好漂亮啊。

按键状态3个位不够用吗

网友D:
买了傻孩子的书。发现函数和变量名,没有楼上的mcu_lover   写的好。有可能是写大的工程多了,养成的习惯,希望傻孩子,以后写书,学学杜洋或其它作者,代码写的争取小孩都明白,变量名中有的下划线,没有必要让初学者看啊。大工程有可能是必要的。

这个通用模块很好,只是如果函数名,变量名,短点,易懂点。

结构体尽量不用就更好了。
名子短,用于工程中出问题,移植者会再加长的。

网友:
学习了,楼主和mcu_lover的方法都不错,话说很期待mcu_lover博文更新。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这代码写得好漂亮啊。

按键状态3个位不够用吗

按键识别如下几种状态,每种状态分别有一位标志对应:
按键按下
按键弹起
按键长按
按键连按
共需要4 bits。

楼主:
引用 网友D:
买了傻孩子的书。发现函数和变量名,没有楼上的mcu_lover   写的好。有可能是写大的工程多了,养成的习惯, ...

额,不知道如何表述,所以翻了翻代码大全

我很同意这句话:为变量命名最重要的考虑事项是,该名字要完全,准确地描述出该变量所代表的事物。

所以变量名我倒是不觉得长,倒是不易懂这的确是不够好,希望指出,我好改进

作为模块我觉得避免和以后命名冲突是很重要的,一个模块写好后就不应该随便修改

结构体我倒是觉得是一个很好的东西。。。

网友:
引用 网友D:
买了傻孩子的书。发现函数和变量名,没有楼上的mcu_lover   写的好。有可能是写大的工程多了,养成的习惯, ...

结构体和指针是C的精华,不用的话很多东西没办法实现,只能拳打脚踢单打独斗了 呵呵。我感觉学了一点入门了以后,那些看似复杂了点的代码实际帮了我们很大的忙,看起来复杂,用起来很方便。 围观学习。。。

网友E:
引用 网友D:
买了傻孩子的书。发现函数和变量名,没有楼上的mcu_lover   写的好。有可能是写大的工程多了,养成的习惯, ...

谢谢你的建议,我书中的编码风格已经是五年前的东西了,现在已经完全不同了。
萝卜青菜各有所爱吧。我还是比较喜欢长命名风格。另外,所谓模块,就是写好了
原则上不会修改的,这次的模块正是我培训学员如何进行模块化封装的一个结果。
需要发生变化的部分比如按键扫瞄,各类参数的宏配置输入等等都处理好了。使用
的时候是绝对不允许修改模块中的代码。坚持这一点,你才能体会出模块化的好处,
也才能自己也进行面向接口开发的实践。

网友:
各人面向的价层不一样吧。

杜洋的书里的代码,不用宏,不用指针,不用结构体。小学生也跟着学。淘宝双皇冠。

初学者,看你的书有点难度,估计水平高了。就好点了。

新书什么时候出来啊。
我再买来学习一下。

网友D:
发一下我的按键程序吧。

是用本坛的“三行按键”基础上改的,阿莫论坛,就是神!

互相学习,提高吧。
#include "../hfile/config.h"
uint16 GCountLongPressTime;
uint8 GTrigger=0;
uint8 GHold=0;
uint8 g_KeyValue=0x00;
uint8 g_LongPressKeyValue=0x00;
/**********************************************************************
//this routine maybe put in the mainlop.no need decrease counter.
//it take the loop as a delay!
**********************************************************************/
uint8 GetPinValue(void )
{
  uint8 KeyPort=0xff;
  uint8 Key0value=0x00;
  uint8 Key1value=0x00;
  uint8 Key2value=0x00;
  uint8 Key3value=0x00;
  //if(0==PIN(B,3))   #define PIN(m,n)
  if(
     0==(
         !(uint8)(GET_BIT(DDRB).bit3=0)&&\
           (GET_BIT(PORTB).bit3=1)&&\
             GET_BIT(PINB).bit3
               //(uint8)( GET_BIT(PORTB).bit3=1)&&\//
               )
       )

    Key0value=0x01;
  if(0==PIN(D,4))
    Key1value=0x02;
  if(0==PIN(D,3))
    Key2value=0x04;
  if(0==PIN(B,2))
    Key3value=0x08;
  KeyPort=KeyPort&(~Key0value)&(~Key1value)&(~Key2value)&(~Key3value);
  return KeyPort;
}
void ThreeLineKeyRead(void)//读按键
{
  uint8 virtualPinValue=GetPinValue();
  uint8 ReadData=0;
  ReadData=virtualPinValue^0xff;
  GTrigger=ReadData&(ReadData^GHold);
  GHold=ReadData;
}
void  WhichKeyIsShortPress(void)//短按键
{
  if(GTrigger&0x01)
  {
    g_KeyValue=KEYCH;//左数第1个按键
  }

  if(GTrigger&0x02)
  {
    g_KeyValue=KEYADD;//左数第2个按键
  }
  if(GTrigger&0x04)
  {
    g_KeyValue=KEYDEC;//左数第3个按键
  }
  if(GTrigger&0x08)
  {
    g_KeyValue=KEYSET;//左数第4个按键
  }
  if(g_KeyValue!=0)g_SystemTime60s=0;
}

void  WhichKeyIsLongPress(void) //长按键
{
  if(GHold){GCountLongPressTime++;}
  else {
    GCountLongPressTime=0;
    g_LongPressKeyValue=0;
  }
  if(GCountLongPressTime>500)//65500
  {
    if(GHold&0x02)
    {
      g_LongPressKeyValue=longKEYADD;//左数第2个按键
    }
    if(GHold&0x04)
    {
      g_LongPressKeyValue=longKEYDEC;//左数第3个按键
    }
    if(GHold&0x08)
    {
      g_LongPressKeyValue=longKEYSET;//左数第4个按键
    }
  }
}

void KeyRead(void)
{
  ThreeLineKeyRead();//读按键
  WhichKeyIsShortPress();
  WhichKeyIsLongPress();
}

网友:
引用 网友D:
发一下我的按键程序吧。

是用本坛的“三行按键”基础上改的,阿莫论坛,就是神!

多谢分享

网友:
原作者的程序

void KeyRead( void )
{
     unsigned char ReadData = P1^0xff;   // 1// 当前I/O状态(“真”或“假”)
     Trg = ReadData & (ReadData ^ Hold);      // 2   // 如果 当前状态为“真”,且当和“上次状态”不一致,则Trg为“真”
         //第二句的意思是:如果当前检测到按键按下且上次未按下,则是一次有效的触发;如果连续按下,则只视为一次有效触发。
         Up = (~ReadData) & (ReadData ^ Hold);
         //Up  = Hold&(ReadData^Hold);
     Hold = ReadData;                            // 3 // 当前状态过时,即成为“上次状态”。
         /*
         unsigned char ReadData = PINB^0xff;   // 1
     Trg = ReadData & (ReadData ^ Cont);      // 2
     Up  = Cont&(ReadData^Cont);
     Cont = ReadData;                                // 3

         ReadData= P0 & 0X1C;
         ReadData ^= 0X1C;
         */
}

网友:
标记下,以后能用到!谢谢分享!

网友:
标记一下,备用

网友:
阅读完了代码,很标准的状态机按键程序,初学者可以学习一下。

网友:
很工整,以后能用上的。

网友:
mark下回去好好研读下

网友:
引用 网友A:
呵呵,不错。我已经用了好几年了。和你的方式一模一样,调用接口也一致,不同的是我把键值和按键状态封装在 ...

有当年 农民讲习所 思想风格的程序...

网友:
这个按键方式好用

网友F:
lz能否从顶层讲解一下,整体的流程。
这样对于看code也是有效的。
传递的更多是思想。

网友:
收藏了哈..俺是初学者..正需要这些呢.会一定加把劲好好学些的..~~~~

网友:
mark 发一个通用按键模块,简单易用

网友G:
引用 楼主:
无论是独立按键还是矩阵按键,都可以使用这个模块,它们只有获取键值函数不一样,这是由用户自己编写的 ...

Sir:
没有矩阵的吗?
Thank you.

楼主:
引用 网友G:
Sir:
没有矩阵的吗?
Thank you.

这个由用户自己实现来的

楼主:
引用 网友F:
lz能否从顶层讲解一下,整体的流程。
这样对于看code也是有效的。
传递的更多是思想。 ...

迟些时候哈,最近有点忙。。

网友(2013-08-18):
学习一下,以后可能会用到

网友:
不知道配置一个按键需要多少字节RAM?

网友:
按键程序,继续收藏!

网友H:
void breath_led(void)
{
    static uint16_t s_hwCounter = 0;
    static int16_t s_nGray = 0xFF;

    s_hwCounter++;
    if (!(s_hwCounter & (_BV(9)-1))) {
        s_nGray++;
        if (s_nGray == 0x1FF) {
            s_nGray = 0;
        }
    }

    set_led_gradation(ABS(s_nGray - 0xFF));
}

看了下  你呼吸灯的程序段里  静态局部变量 s_hwCounter 就随便它一直加  ,不加任何措施 ?这也行?

网友I:
引用 网友H:
void breath_led(void)
{
    static uint16_t s_hwCounter = 0;

会溢出,这里利用了这点

网友H:
引用 网友I:
会溢出,这里利用了这点

溢出的 结果是 0  还行 不是的话 就惨了

网友I:
引用 网友H:
溢出的 结果是 0  还行 不是的话 就惨了

无符号数,溢出的结果是0

网友:
引用 网友I:
无符号数,溢出的结果是0

找到了

网友:
标记学习,按键经典程序.

网友(2013-09-17):
不错  名师出高徒

网友:
模块化的程序便于重复移植使用。其他人如果想用,那就必须体会到这个程序的优点。

网友:
初学者..正需要这些呢

网友J:
可以有按键连击吗?
许多情况下按键需要有按住一个键不松手,一定时间后按键会自动按一个固定时间连续输出。这个键一般用在数据的加减设置中。希望楼主能增加这个功能。

楼主:
引用 网友J:
可以有按键连击吗?
许多情况下按键需要有按住一个键不松手,一定时间后按键会自动按一个固定时间连续输出 ...

已经支持这个功能啊

网友:
收藏一个,赞一个。

网友:
mark 这个肯定会用到

网友K:
怎么弄得和系统一样,如果写简单的程序 没必要这么复杂吧

网友:
引用 网友K:
怎么弄得和系统一样,如果写简单的程序 没必要这么复杂吧

不复杂……只是个简单的模块……

网友:
标记一下,备用.

网友L:
看的很纠结  看不懂的说

网友E:
引用 网友L:
看的很纠结  看不懂的说

罗马都不是一日建成的,不必纠结。首先从会用开始,你觉得如何呢?

网友L:
引用 网友E:
罗马都不是一日建成的,不必纠结。首先从会用开始,你觉得如何呢?

罗马是二日建成的?

最近搞定了按一下蜂鸣器响一下的难题,就是引用  论坛里新的按键程序

想在弄个连按和长按功能,可惜你的看的很纠结啊

网友E:
引用 网友L:
罗马是二日建成的?

最近搞定了按一下蜂鸣器响一下的难题,就是引用  论坛里新的按键程序

这是一个无需修改代码就可以使用的模块,你应该先根据帖子的内容学会使用,然后以后再考虑看
具体的实现。

网友M:
引用 网友E:
这是一个无需修改代码就可以使用的模块,你应该先根据帖子的内容学会使用,然后以后再考虑看
具体的实现 ...

key 和  gpio 口 初始化的·····在哪里    key 值要是放在 枚举里面好不···

网友E:
引用 网友M:
key 和  gpio 口 初始化的·····在哪里    key 值要是放在 枚举里面好不··· ...

Key和GPIO的初始化是用户自己处理,用户需要的是提供一个 键盘扫描函数(我们叫做前端处理),
这个函数的作用就是根据你的实际电路完成键盘扫描,并将扫描到的按键值作为函数返回值返回。
如果你已经完成了这样一个函数,那么具体如何将其注册到模块里面,就看楼主位了。

注意,键盘扫描函数是不需要作任何去抖操作的,直接返回键值即可。

这个模块的作用是提供中期和后期处理,包括去抖,识别按键,长按,重复按键,并将检测到的
按键放到一个模块自带的键盘缓冲区里面(对用户透明),同时还能提供诸如KEY_DOWN和KEY_UP
这样的信息。

网友:
不错的按键法

网友M:
引用 网友E:
Key和GPIO的初始化是用户自己处理,用户需要的是提供一个 键盘扫描函数(我们叫做前端处理),
这个函数 ...

谢谢你耐心的解答·····我看到fsm关键字了···还有个例子···参考下····你们好强···

网友:
引用 网友M:
谢谢你耐心的解答·····我看到fsm关键字了···还有个例子···参考下····你们好强··· ...

期待你的使用感想和改进意见。

网友(2013-10-21):
很想知道,那个呼吸灯是怎么实现的说

网友N:
请问傻子LED模块中,
static void set_led_gradation(uint16_t hwLevel)
{
    static uint16_t s_hwCounter = 0;

    if (hwLevel >= s_hwCounter) {
        LED2_ON();
    } else {
        LED2_OFF();
    }

    s_hwCounter++;
    s_hwCounter &= 0x1FF;
}

#define ABS(__N)    ((__N) < 0 ? -(__N) : (__N))
#define _BV(bit) (1<<(bit))

void breath_led(void)
{
    static uint16_t s_hwCounter = 0;
    static int16_t s_nGray = 0xFF;

    s_hwCounter++;
    if (!(s_hwCounter & (_BV(9)-1))) {
        s_nGray++;
        if (s_nGray == 0x1FF) {
            s_nGray = 0;
        }
    }

    set_led_gradation(ABS(s_nGray - 0xFF));
}

set_led_gradation(ABS(s_nGray - 0xFF));
这句应该如何理解呢,为什么?为什么要取绝对值呢,能讲解下原理吗??

楼主:
引用 网友N:
请问傻子LED模块中,
static void set_led_gradation(uint16_t hwLevel)
{

set_led_gradation()的参数表示的就是亮度,

取绝对值就是为了实现由小到大,再由大到小,

该实现的功能是:LED由明到暗,再由暗到明,如此循环往复

网友:
更新数据流图到楼主位,流程图也将尽快更新

网友O(2013-11-22):
虽然没有,完全看懂,但应该是可以用了,很好,很强大

网友:
神一样的存在。

网友:
模块化思维值得借鉴

网友:
确实模块化挺好,拿来主义

网友:
好东西,马克一下

网友:
我好像从一本MSP430的书中看到过

网友:
高手,真的是高手,果然是精华帖,先MARK一下

网友:
很实用的程序,谢谢楼主分享。

网友:
看了此贴觉得自已也要时不时到论子里转转了,,学习

网友(2013-12-24):
很强大啊 学习了呵呵

网友:
更新状态图。

网友:
唉 感觉流程图也看不明白?
是不是有点弄复杂了?

网友:
好东西,可以用上!

网友:
标题不合格、重复发帖,将会被封锁ID。

网友:
傻孩子真是NB,顶一个~!

网友P:
看了check_key()这个状态机,很想知道 其中为何用了2次计数判断?
第一次是if (0 == s_chCount)  s_chHisKeyValue = s_chKeyValue;//这一次s_chCount从65536减到0时才赋值
第二次是if (KEY_COUNT > s_chCount)         s_chState = CHECK_KEY_CHECKING; //这一次s_chCount从0加到100时才赋值
第一次计数有何作用? 谁能解答一下,谢谢。

网友:
mark  按键处理通用模块

楼主:
引用 网友P:
看了check_key()这个状态机,很想知道 其中为何用了2次计数判断?
第一次是if (0 == s_chCount)  s_chHisKe ...

该状态机的思路是:

     如果 继续检测到 当前键值与历史键值相同就计数+1,反之-1

     在计数器 s_chCount 的值为零时, 就把当期的值作为历史键值保存下来,用于比较

     在计数器 s_chCount 的值为KEY_COUNT ,就认为又认为是一次有效的检测

不知道我的解释是否能解答你的疑问

网友:
引用 楼主:
该状态机的思路是:

     如果 继续检测到 当前键值与历史键值相同就计数+1,反之-1

谢谢你的回答,我再仔细看看。

网友Q(2014-02-06):
mark一下,感谢楼主分享。PS:怎么感觉都是对资料贡献感兴趣呢?问个问题到没人回答,虽然我自己也过激了,一直顶,但好歹也给我个回答不是。。。高手何时出手

网友:
引用 网友Q:
mark一下,感谢楼主分享。PS:怎么感觉都是对资料贡献感兴趣呢?问个问题到没人回答,虽然我自己也过激了, ...

请问提问在几楼?

网友:
谢版主了,不过差不多解决了。

网友:
下载,到keil c51下试试

网友:
Mark一下,组合按键怎么做呢?

网友R:
问个题外话,流程图是用啥画的啊?

楼主:
引用 网友R:
问个题外话,流程图是用啥画的啊?

office word

网友:
大爱这个论坛

网友:
很久没有过来了,真心不错,谢谢!

网友:
傻孩子工作室作品 精品

网友S:
引用 楼主:
该状态机的思路是:

     如果 继续检测到 当前键值与历史键值相同就计数+1,反之-1

在static bool check_key(uint8_t* pchKey)这个函数里,s_chCount不停的自增或者自减,在按键的操作中,会出现s_chCount从1减到0或者从0减到65535的情况,所以在case CHECK_KEY_SCAN这个分支里,代码if (0 == s_chCount)的执行时间将会有65535个周期的差异,会不会影响到按键的消抖效果和响应呢?请大家帮忙解答,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S:
在static bool check_key(uint8_t* pchKey)这个函数里,s_chCount不停的自增或者自减,在按键的操作中, ...

多谢指出。

这里的确有一个bug

在s_chCount 为零且获取到的按键值与历史键值不一致时

s_chCount-- 导致向下溢出

我做了一个修正,能帮忙看看么?

static bool check_key(uint8_t* pchKey)
{
        static uint8_t s_chState = CHECK_KEY_START;
        static uint16_t s_hwCount= 0;
        static uint8_t s_chKeyValue = KEY_NULL;
        static uint8_t s_chHisKeyValue = KEY_NULL;

        switch (s_chState) {
                case CHECK_KEY_START:
                        s_hwCount= 0;
                        s_chState = CHECK_KEY_CHECKING;
                        //break;

                case CHECK_KEY_CHECKING:
                        s_chKeyValue = GET_KEY_SCAN_VALUE();
                        if (s_chKeyValue == s_chHisKeyValue) {
                                s_hwCount++;
                                s_chState = CHECK_KEY_FINISH;
                        } else {
                                s_chState = CHECK_KEY_SCAN;
                        }
                        break;

                case CHECK_KEY_SCAN:
                        if (0 == s_hwCount) {
                                s_chHisKeyValue = s_chKeyValue;
                        } else {
                                s_hwCount--;
                        }
                        s_chState = CHECK_KEY_CHECKING;
                        break;

                case CHECK_KEY_FINISH:
                        if (KEY_COUNT > s_hwCount) {
                                s_chState = CHECK_KEY_CHECKING;
                        } else {
                                *pchKey = s_chKeyValue;
                                CHECK_KEY_RESET_FSM();
                                return false;
                        }
                        break;

        }

        return true;
}

修改了一下:变量名和类型不一致

网友E:
引用 网友S:
在static bool check_key(uint8_t* pchKey)这个函数里,s_chCount不停的自增或者自减,在按键的操作中, ...

终于有人认真看代码了,好感动……(赞<<5)

网友S:
引用 楼主:
多谢指出。

这里的确有一个bug

我觉得这样可以,最多只产生KEY_COUNT-1个计数误差,对于按键处理是没有问题的。谢谢你的回复!

网友:
引用 网友E:
终于有人认真看代码了,好感动……(赞

因为自己的水平很菜,通过拜读坛里的程序,从中得到些感悟,也把自己认为有疑问的地方提出来。谢谢傻孩子老师的鼓励,每天都盼着老师的新书能快点出版啊!

网友T:
请问如何识别多个按键同时按下呢?

楼主(2014-03-08):
引用 网友T:
请问如何识别多个按键同时按下呢?

要识别多个按键,首先要考虑的是 :硬件是否支持多个按键同时按下?

例如矩阵按键,随便找个电路:

这种电路是无法完全正确识别三个按键同时按下的。

在硬件支持的情况下,检测到多个按键按下,就返回一个新的键值,代表组合按键

网友:
为啥不做成成品卖呢像排队机呼叫器点菜宝都会用到啊

网友T:
引用 楼主:
要识别多个按键,首先要考虑的是 :硬件是否支持多个按键同时按下?

例如矩阵按键,随便找个电路:

嗯!比如独立按键,第一个按下,不松。第二个接着按下,这样这个程序就识别不了第二个按键了,这个模块能实现么?根据程序是实现不了吧?

楼主:
引用 网友T:
嗯!比如独立按键,第一个按下,不松。第二个接着按下,这样这个程序就识别不了第二个按键了,这个模块能 ...

好吧,假设硬件能识别多个按键同时按下,第一个我返回键值KEY1,第二次我检测到两个按键,返回键值KEY3代表新的组合键,这就可以

网友:
引用 楼主:
好吧,假设硬件能识别多个按键同时按下,第一个我返回键值KEY1,第二次我检测到两个按键,返回键值KEY3代 ...

哦哦,对你提供的例子是两个独立按键的判断,并没有判断连个按键同时按下时的现象(返回值),明白了楼主,谢谢哦!

网友T:
请问,按键模块的消抖函数在哪?学习学习!

楼主:
引用 网友T:
请问,按键模块的消抖函数在哪?学习学习!

请对照楼主位的图,和程序一起看

网友:
果断标记,比我写得好

网友:
我看了下代码,按键支持包括按下检测、松手检测、长按、连按
如果能够支持 “双击或者多击”  +  “组合按键”
那么这个通用按键模块算是全了

网友U:
引用 楼主:
多谢指出。

这里的确有一个bug

今天有时间看了一下代码,感觉还可以做如下优化:
(声明,本人是小白菜,说错了还望包涵...

楼主:
引用 网友U:
今天有时间看了一下代码,感觉还可以做如下优化:
(声明,本人是小白菜,说错了还望包涵... )

主要是考虑周期性的脉冲干扰,在这种情况下,我觉得计数自减比直接清零合理

楼主:
引用 网友U:
今天有时间看了一下代码,感觉还可以做如下优化:
(声明,本人是小白菜,说错了还望包涵... )

注释写的很赞!

话说看到注释我吃了一惊,记得没写注释的啊

下了源码看看,确认了的确没有,

网友:
MARK 流的一笔

网友:
留记号,标记一下,慢慢学

网友:
多功能按键检测哦

网友:
代码风格好,看起来就是爽心悦目!

网友:
很详细的讲解还有流程图 好好学习下!

网友:
很好啊!!学习了!!

网友U:
引用 楼主:
主要是考虑周期性的脉冲干扰,在这种情况下,我觉得计数自减比直接清零合理

由于这几天比较忙, 没来得及看帖子, 今天接着上次的讨论。

如果说要考虑到周期性的脉冲干扰的话:
1. 正如您所说, 如果对于那种 干扰脉冲的高低电平的宽度不一样的情况 , 我们假设低电平为识别有效, 若出现的干扰脉冲低电平 大于 高电平的时间, 同时干扰脉冲群的重复出得的间隔时间又小于按键消抖的时间, 这样会不会导致 s_hwCount 自减的量小于自加的量, 将造成相当于跳过了按键消抖处理真正需要的时间长短, 最终可能会 导致出现在没有按键的情况下, 由于干扰脉冲群引起的按键错误识别。

2. 对于我上面提出的方法而言, 如果这些干扰脉冲出现的间隔周期(即:N个脉冲群 重复出现的间隔周期)  大于 按键消抖的时间,那么按键操作将会是 有效可靠的; 反之,如果脉冲干扰群重复出现的周期 小于 按键消抖时间, 那么按键操作将一直处于无效状态 ,即按键操作被消抖处理掉了。   然而,对于这种情况,似乎应该考虑硬件是否合理, 若对于已知干扰脉冲群周期时间,在硬件无法解决的情况下可以修改按键消抖时间长短来解决之。(或许是比较笨的方法...)

楼主:
引用 网友U:
由于这几天比较忙, 没来得及看帖子, 今天接着上次的讨论。

如果说要考虑到周期性的脉冲干扰的话:

        我完整的说说我的思路:

        首先怎么算是按键有效按下,稍微理想的情况是,连续多次采样,
都是同一个键值,那么认为按键有效按下。

        但是这样无法应付这样的情况:周期性的干扰。例如,考虑极端
情况,在多次采样中,总有一次干扰,那就悲剧了。

        那干扰和按键按下的本质区别是什么?

        那即是:干扰相对按下始终是短暂的。只要连续多次读到相同的值,
就可以认为是按键按下。这样我们就可以得到以下思路:

        连续采样,采样次数达到一定值时,认为有效按下。干扰来了,次
数减1。

网友U:
引用 楼主:
我完整的说说我的思路:

        首先怎么算是按键有效按下,稍微理想的情况是,连续多次采样,

是的,对于连续采样的过程中, 总有一次或几次干扰一下, 那么这个按键操作可能 会消抖处理掉, 极端的情况下,就是按键操作将无效。

但又有另外一个问题,在干扰严重(可能有点极端了),如果自减的次数远小于自加的次数,会不会出现干扰导致按键的误识别呢?

楼主:
引用 网友U:
是的,对于连续采样的过程中, 总有一次或几次干扰一下, 那么这个按键操作可能 会消抖处理掉, 极端的情 ...

的确是有这种可能

但是这样干扰和按键按下就没有区别了

软件怎么做都无法区分了

所以软件上不考虑这种情况

网友V:
楼主请教下,主循环get_key()取出并处理消息。5ms中断(因主循环每次时间可能有较大差异)调用key_task()存入消息。
结果悲剧了,get_key()出队时,可能来中断入队,但不能重入。

目前处理的办法是将get_key()时,关掉中断。

有什么好的办法么?

楼主:
引用 网友V:
楼主请教下,主循环get_key()取出并处理消息。5ms中断(因主循环每次时间可能有较大差异)调用key_task()存 ...

key_task() 我是把它放在主循环中一直不停的执行,

因为这个任务不算紧急,而且不是很快就能完成的,所有没有尝试过放在中断中。

至于get_key(),在有需要获取按键消息的时候,调用它获取

网友E:
引用 网友V:
楼主请教下,主循环get_key()取出并处理消息。5ms中断(因主循环每次时间可能有较大差异)调用key_task()存 ...

请在队列代码里面加入对中断的临界区保护,具体就是加入SAFE_ATOM_CODE,请楼主补充这部分内容,
并更新代码。That's a order!

网友:
mark一下,傻孩子的思想啊

网友:
引用 网友E:
请在队列代码里面加入对中断的临界区保护,具体就是加入SAFE_ATOM_CODE,请楼主补充这部分内容,
并更新 ...

谢谢啊,等更新了来下载参考!

在原代码基础上,今天刚增加了一个双击功能:

-------------------------------------------------------------------------------- 编辑:添加分隔符 --------------------------------------------------------------------------------

双击事件测试OK。
组合按键识别暂时没有找到方法。

网友:
更新日志

    - 2014-3-24
        a. 修改key_queue接口:增加中断保护修改注释风格
        b. 更新Demo工程,并将key_task放入到system tick 异常处理程序中

网友W:
引用 网友U:
今天有时间看了一下代码,感觉还可以做如下优化:
(声明,本人是小白菜,说错了还望包涵... )

我喜欢把注释调成很淡的颜色。这样的话,突出代码,注释淡化。(利用摄影中的背景虚化的想法。)

网友:
引用 网友W:
我喜欢把注释调成很淡的颜色。这样的话,突出代码,注释淡化。(利用摄影中的背景虚化的想法。)

这个想法不错

网友X:
请问楼主END_DEF_CLASS中:
sizeof(uint_fast8_t) - 1
要加这个是什么意思,不就是0么?难道有的mcuuint_fast8_t不是1字节?

网友X:
另外,为什么要定义struct+union?union有特殊用途?
感觉还是《UML+OOPC嵌入式C语言开发精讲》书中讲述的CLASS定义简单明了。

网友:
好有前途的说!

楼主:
引用 网友X:
请问楼主END_DEF_CLASS中:
sizeof(uint_fast8_t) - 1
要加这个是什么意思,不就是0么?难道有的mcuuint_f ...

uint_fast8_t 还真不一定是8位的,请看这里:

C_data_types(wiki)

楼主:
引用 网友X:
另外,为什么要定义struct+union?union有特殊用途?
感觉还是《UML+OOPC嵌入式C语言开发精讲》书中讲述的C ...

这是一个封装技巧

具体请看 [交流][微知识]模块的封装(一):C语言类的封装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是一个封装技巧

具体请看 [交流][微知识]模块的封装(一):C语言类的封装 ...

谢谢楼主,http://www.cnblogs.com/dylan2011/archive/2012/09/18/2690580.html  供大家参考抽象数据类型的介绍。

网友:
这些肯定会用到,稍后慢慢仔细阅读

网友V(2014-04-08):
在QUEUE操作中关中断还是存在问题,什么情况?

网友:
写过矩阵的吗?

楼主:
引用 网友V:
在QUEUE操作中关中断还是存在问题,什么情况?

有什么问题?能具体描述一下么?

我这边进行过简单的测试,没有发现问题

网友:
写的很好

网友V:
引用 楼主:
有什么问题?能具体描述一下么?

我这边进行过简单的测试,没有发现问题

现象是,从队列中取出消息时,会多取,如图:

消息入队列没问题,短按一次,共3个消息: KEY_DONW / KEY_UP / KEY_PRESSED 共三个消息,取了4次才取完。
随机的,一个消息可能会取多次,直到队列为空,楼主可以用串口测试下,每取一次发送一次看看。

楼主:
引用 网友V:
现象是,从队列中取出消息时,会多取,如图:

我这边验证过这个,确实没有问题

另外有个想确认一下,你的开关全局中断的函数能保证原子性么?

楼主:
不好意思,我这边没办法复现这个问题

能问一下开关中断函数是怎么实现的么?

这里的开关中断函数需要保证原子的

网友V:
引用 楼主:
不好意思,我这边没办法复现这个问题

能问一下开关中断函数是怎么实现的么?

#include <intrins.h>
//提供
enable_interrupt();
disable_interrupt();

编译器头文件自带的,应该能保证吧。

楼主:
不好意思,看错了

楼主:
引用 网友V:
编译器头文件自带的,应该能保证吧。

我这边怎么也无法重现这个问题。

如果能提供一个范例,重现这个问题的话,我可以尝试找是哪里出现bug

网友V:
引用 楼主:
我这边怎么也无法重现这个问题。

如果能提供一个范例,重现这个问题的话,我可以尝试找是哪里出现bug {: ...

谢谢啊,分析了很久,找到了出问题的地方。
队列的入队出队部分没有问题,问题在主循环中调用
GetKeyEvent(key_event_t* ptdKey)
{
    return KeyEventDeQueue(&stdKeyDetectQueue, ptdKey);
}

函数时,出现了问题:
当队列无消息(队列为空)时,本应返回FALSE,却返回了TRUE,所以向串口又发送了一次上次发送的数据。
仔细观察DeQueue()函数内部代码,尚不明白队列为空时如何产生的TRUE返回值。
调试时,bn值为TRUE(非零,却不为0x01)的现象。
分别增加了几个计数器用于调试:

队列操作计数器,入队次数==出队次数。

主循环获得消息次数却大于队列操作中的出队次数。说明在队列为空时,获取消息函数返回了TURE。

另外,我用的是8位单片机,KeyTask()每5ms中断中调用一次,GetKeyEvent()函数在主循环中获取消息并处理。
按键处理函数
#define KEY_1  1
uint8_t ScanKeyVal(void)
{
    if(!P0.0)
    {
        return KEY_1;
    }
    return KEY_NULL;
}

宏定义:
#ifndef FALSE
#define FALSE (0)
#endif

#ifdef TRUE
#undef TRUE
#endif

#define TRUE (!FALSE)

编辑:增加代码。

楼主:
引用 网友V:
谢谢啊,分析了很久,找到了出问题的地方。
队列的入队出队部分没有问题,问题在主循环中调用

具体问题在哪里我也不能确定

不过我觉得有个需要注意的是:不要和TRUE进行比较(即只和FALSE比较)

因为这会导致本来TRUE的情况变成FALSE。。。。。。

要不修复这个小问题先?

网友V:
引用 楼主:
具体问题在哪里我也不能确定

不过我觉得有个需要注意的是:不要和TRUE进行比较(即只和FALSE比较)

嗯,还是按原来的方法处理,把开关中断放到出队列函数外面就OK了。
BOOL GetKeyEvent(key_event_t* ptdKey) //主循环中获取消息并处理,KeyTask()还是放在5MS中断中处理的。
{
        BOOL bn;

        disable_interrupt(); // 外部关了中断,队列操作内部不需要再关中断

        bn = KeyEventDeQueue(&stdKeyDetectQueue, ptdKey);

        enable_interrupt(); //然后就一切正常了

        return bn; //KeyEventDeQueue(&stdKeyDetectQueue, ptdKey);
}

显示,AD采样,按键,消息入队出队都正常,程序应该没有跑飞。
采用在出队列操作函数内部开关中断时,不知道发生了什么,KeyEventDeQueue()函数返回的BOOL值不正确,队列为空时,不仅返回了TRUE(0X01),还有其他不为FALSE(0X00)的情况,非零的随机数。

编辑:添加注释。

网友:
附图一张。
串口接收字节:
后半字节表示键值,这里全为1;
前半字节表示按键事件0-UP,1-DOWN,2-PRESSED,3-DBL_PRESSED,4-LONG_PRESSED,5-REPEAT
入队出队计数器,主循环中获取消息次数三者保持一致。

楼主:
引用 网友V:
嗯,还是按原来的方法处理,把开关中断放到出队列函数外面就OK了。

显示,AD采样,按键,消息入队出队都 ...

      好吧,理解不能。。。。

      开关中断是为了保护共享资源的不得不做的操作,
但是开关中断的时间应该尽量短。

      能不能做这个尝试:一步一步缩小开关中断的范围,
确定最小的能工作的范围,说不定能找到问题所在

网友V:
引用 楼主:
好吧,理解不能。。。。

      开关中断是为了保护共享资源的不得不做的操作,

嗯,经过确认,堆栈余量还很大。

在DeQueue()函数内部开关中断,怎么都不行;不作开关中断处理,还是一样的问题现象。
必须要在函数DeQueue()外部开关中断就正常了。
另外,如果将KeyTask()也放在主循环中,结果是正常的。

实在是不知道为什么了。

分析了一下,其实DeQueue()的重入应该不存在操作共享资源的问题。
昨晚在某16位单片机,32M频率下,KeyTask()放在中断中,DeQueue()放在主循环,没有任何开关中断处理,结果是正常的。
但是对于这款8位单片机,4M频率下运行,只要把KeyTask()放在中断中的话,就需要在DeQueue()外部开关中断,除非两者都放在主循环。

放弃继续往下分析了,按照如下处理:
BOOL GetKeyEvent(key_event_t* ptdKey) //主循环调用,最终获取按键事件并处理。
{
        BOOL bn;

        disable_interrupt();
        bn = KeyEventDeQueue(&stdKeyDetectQueue, ptdKey);
        enable_interrupt();

        return bn; //KeyEventDeQueue(&stdKeyDetectQueue, ptdKey);
}

楼主:
引用 网友V:
嗯,经过确认,堆栈余量还很大。

在DeQueue()函数内部开关中断,怎么都不行;不作开关中断处理,还是一 ...

      对queue来说,enqueue和dequeue都使用了同样的静态变量,这些静态变量就是共享资源。

操作如果enqueue和dequeue不在同一任务平面,例如说enqueue在中断里,dequeue在主

循环,它们不在同一任务平面,这时候enqueue可能打断dequeue操作,出现不可预料的问

题。

      解决办法是加保护。我使用的是关中断保护,这里就要求关中断/关中断是原子的,也就是

开中断只需要一条指令,关中断也只需要一条指令。能确认你的8位MCU有相关的指令支持么?

网友:
学习……世界有救啦……

网友:
引用 楼主:
对queue来说,enqueue和dequeue都使用了同样的静态变量,这些静态变量就是共享资源。

操作如果enq ...

嗯,其他的不做评论,开关中断的原子性可以确定:

网友:
谢谢谢谢,改天试用下?!

网友E:
引用 网友V:
嗯,还是按原来的方法处理,把开关中断放到出队列函数外面就OK了。

显示,AD采样,按键,消息入队出队都 ...

什么编译器?什么芯片?

网友:
果断mark啊,这么经典的东西。辛苦了,楼主!

网友V:
引用 网友E:
什么编译器?什么芯片?

谢谢傻孩子,这颗芯片不是很常用,较老的RENESAS 740系列的,IDE是HEW,集成的ICC740编译器。
这个按键模块是健全的,其他片子测试也是正常的。应该是其他的原因,俺却无力分析出来。

编辑:修改编译器名称。

网友E:
引用 网友V:
谢谢傻孩子,这颗芯片不是很常用,较老的RENESAS 740系列的,IDE是HEW,集成的ICC740编译器。
这个按键模 ...

查一下编译器的栈结构,有可能不是标准的栈模型。比如IAR和ICC在AVR芯片上就不是标准的栈模型
——硬件栈(只负责PC指针)和软件栈(负责局部变量分配)就是分开的,这类情况下有可能导致,
看似程序正常执行,但是函数返回值总是出现莫名其妙的问题。

网友V:
引用 网友E:
查一下编译器的栈结构,有可能不是标准的栈模型。比如IAR和ICC在AVR芯片上就不是标准的栈模型
——硬件栈 ...

偶买噶。我怀疑找到问题所在了。。。
关键代码如下:
BOOL KeyEventDeQueue(key_queue_t * ptdKeyQueue, key_event_t *ptdKey)
{
//        BOOL bnReturn;

        __key_queue_t *ptdQ;// = (__key_queue_t *)ptdKeyQueue;   //此处被中断,造成了后果。

disable_interrupt();

        ptdQ = (__key_queue_t *)ptdKeyQueue; //放在这里后结果正常。

        //…………

CSTACK地址范围0x0100~0x015f,向下增长型。如下图所示,可以看出余量还很大。

设置0X5A..0X5B等做标记,发现每次多发出的数据来栈顶地址0x0101开始的数据,每多发一次,地址往下加1。
注意,因为每次只进行了读操作,所以已使用的栈未遭到破坏,程序没有跑飞。
队列FrontQueue    开始地址0x01BC
队列DetectQueue  起始地址0X01C5
分析,不同于16/32位机,对于8位机单机来说,不能保证下面这条语句的原子性。
__key_queue_t *ptdQ = (__key_queue_t *)ptdKeyQueue;

一旦被打断,中断返回后,猜测ptdQ只得到了高字节地址(0X0100),则会得到依次从0x0101往下的数据。
只是DeQueue()的返回值(实际为uint8_t类型)不知道被存储在哪里的,也被打乱了。。。

编辑:请求傻孩子大哥解释。

楼主:
引用 网友V:
偶买噶。我怀疑找到问题所在了。。。
关键代码如下:

我记得这句代码只是逻辑的转换,不应该生成代码的

网友E:
引用 楼主:
我记得这句代码只是逻辑的转换,不应该生成代码的

取决于编译器了,有的编译器比较SB。还有,你看看队列类型是否加了volatile。

网友E:
引用 网友V:
偶买噶。我怀疑找到问题所在了。。。
关键代码如下:

把代码恢复成肯定会出错的形式,然后把ptdQ变量的值(也就是指针的数值)打印出来。
理论上应该是个常熟。出错的时候应该可以打印出不同的数值出来。我大体知道怎么回事了。

网友:
顶一下,回头仔细看

网友:
简单易用啊!!

网友V:
引用 网友E:
把代码恢复成肯定会出错的形式,然后把ptdQ变量的值(也就是指针的数值)打印出来。
理论上应该是个常熟 ...

看来可以确认了,如图RAM地址0X0101亮了。
串口打印出一次DeQueue的pBuff值为01 01,而打印的(A8 01)为FrontQueue的正确值,(B2 01)为DeQueue的正确值。

另外:

这条语句为一个先定义后赋值的语句,有不产生代码的编译器吗?

楼主:
引用 网友E:
取决于编译器了,有的编译器比较SB。还有,你看看队列类型是否加了volatile。

没有加。。。。我用的是 DEF_CLASS

楼主:
引用 网友V:
看来可以确认了,如图RAM地址0X0101亮了。
串口打印出一次DeQueue的pBuff值为01 01,而打印的(A8 01)为 ...

因为是直接把形参进行类型转换,这只是逻辑上的转换而已,不应该生成代码的

网友:
引用 网友V:
看来可以确认了,如图RAM地址0X0101亮了。
串口打印出一次DeQueue的pBuff值为01 01,而打印的(A8 01)为 ...

从汇编代码上看,好像只有一个通用寄存器啊……你确认是只有一个通用寄存器么?这个通用寄存器难道被中断
打断的时候不会被PUSH到栈里面,从中断退出以后再POP出来么?

感觉有点奇葩啊。你能沿着这个线索再去看看数据手册么?主要是看看通用寄存器,然后就是中断的出入栈。

网友Y:
没弄明白 两个app_cfg.h的包含关系

网友E:
引用 网友Y:
没弄明白 两个app_cfg.h的包含关系

每个app_cfg.h都自动引用上一级目录下的app_cfg.h,如此往复,直到顶层。

网友:
这个实在是太强大的!

网友:
有在51上移植成功的大侠吗?一步一步来的,keil编译老是不过,求指教
keil中似乎找不到stdint.h stdbool.h这几个头文件……

网友I:
51上可以自己写这两个文件~
但是不要用这个名字就好了——如果以后keilc51编写了这两个文件,你的文件就和系统文件重名了。
只是定义了常用的类型
文件的内容可以类似这样:

/* 定义数据类型 ------------------------------------------------------------- */
typedef unsigned char        uint8_t;
typedef signed char                int8_t;
typedef unsigned int        uint16_t;
typedef signed int                int16_t;
typedef unsigned long        uint32_t;
typedef signed long                int32_t;

typedef uint8_t                        bool;
#define false        0
#define true        (!false)

写在一个文件里也可以~

网友Z:
引用 网友I:
51上可以自己写这两个文件~
但是不要用这个名字就好了——如果以后keilc51编写了这两个文件,你的文件就和 ...

多谢指点!
OOPC.h文件,没整明白,编译还是报错!

union是否需要定义一下呢?

网友E:
引用 网友Z:
多谢指点!
OOPC.h文件,没整明白,编译还是报错!

你的编译器不支持C99,你找一个支持C99的Keil版本看看。

实在不行,可能要改写部分宏。你先试试看,是否能找到支持C99的Keil。

你也可以先尝试将那一行里面的“...”删除掉,然后把第二行 __VA_ARGS__ 整行删除掉,务必确保宏续航符“\”后面没有任何字符(包括空格)
也就是用下面的内容来替换

#define EXTERN_CLASS(__NAME)    \
    typedef union __NAME __NAME;\
    union __NAME {\
        uint_fast8_t chMask[(sizeof(struct{

后面还有类似问题,尝试相同的方法处理。

网友Z:
引用 网友E:
你的编译器不支持C99,你找一个支持C99的Keil版本看看。

实在不行,可能要改写部分宏。你先试试看,是否 ...

感谢大师的指点!
按照您的指点修改相关宏之后再编译,keil不再报以上错误;又折腾了一下午移植到51单片机基本成功!小结一下:
1、模块中宏定义变量较多,keil编译后生成的hex较大,flash较小的单片机如STC12C2052(2KB),可能不能下载,提示“件大小超出范围,超出部分已被自动截取,换成STC12C5410(10K)后下载成功,此问题也可能是keil和谐的缘故造成……
2、keil2和keil4均不支持C99,不清楚其他版本keil是否支持…?  模块中用到的stdint.h stdbool.h这几个头文件所包含的数据类型定义需要手动添加,如大侠“catwill”所述:
/* 定义数据类型 ------------------------------------------------------------- */
typedef unsigned char        uint8_t;
typedef signed char                int8_t;
typedef unsigned int        uint16_t;
typedef signed int                int16_t;
typedef unsigned long        uint32_t;
typedef signed long                int32_t;

/** Fast types.  */
/** Signed.  */
typedef signed char                int_fast8_t;
/** Unsigned.  */
typedef unsigned char                uint_fast8_t;
typedef uint8_t                        bool;
#define false        0
#define true        (!false)
#define NULL ((void *)0)    //定义空指针变量

另外,oopc.H部分按照”傻孩子“大师指点修改。
3、模型文件有少许错误,需要修改
,key_interface.h文件中的枚举定义最后一个量不应该有标点符号,这个问题比较难发现,找了很久才找到,汗……,不过奇怪的是keil4中居然不报错!
,bool print_key1_down(void)相关函数的串口函数需要修改;
4、                key_task();
                key_app();貌似只有在超级循环中才有用,在定时器中断处理程序中被周期性的调用 不正常,不知何故……
5、目前还存在一些问题,多次按键程序易卡死,长按与连按还不能很好区分……
总之,经实测试此通用按键模块功能很强大,架构很巧妙,其中很多地方值得反复推敲学习,不过,实际应用还得灵活处理,以上仅小白个人所得,浅陋之处还望高手斧正!

网友E:
引用 网友Z:
感谢大师的指点!
按照您的指点修改相关宏之后再编译,keil不再报以上错误;又折腾了一下午移植到51单片 ...

宏没有变量的概念,也不会实际占用空间,他们在编译阶段就已经不存在了。
代码尺寸较大与宏无关。放在超级循环里面才可以用,而放中断不可用的情况
请检查是否做了中断的临界区保护。这个叙述请看前面的帖子。至于你说的
容易卡死的情况应该不简单是代码逻辑的问题,代码逻辑本身是没有问题的。
需要认真考虑编译环境对结果的影响,我也有点怀疑你的存储器资源太小,而
库默认的队列相对51又太大了。不知道你能不能找到百分百卡死的情况?然后
在这个基础上再分析下?

关于逗号的问题,不是bug,而是C标准不同导致的。C99没有这个限制。

网友:
我想到了一个问题,组合按键怎么办呢?

网友:
引用 网友Z:
感谢大师的指点!
按照您的指点修改相关宏之后再编译,keil不再报以上错误;又折腾了一下午移植到51单片 ...

搞了一下午,不知哪里出问题了
能把你改的传上来看下吗?

网友AA:
test 2F.rar 找不到..\..\device.h
Fatal Error[Pe1696]: cannot open source file "..\..\device.h" H:\test 2F\test 2F\systick\systick.c 3

网友:
终于好了,要把IAR的弄掉

网友AA:
当KEY2长按时,KEY1可以打断KEY2
当KEY1长按时,KEY2不可以打断KEY1

网友:
mark一下子,这个给好好学学

网友:
引用 网友E:
宏没有变量的概念,也不会实际占用空间,他们在编译阶段就已经不存在了。
代码尺寸较大与宏无关。放在超 ...

受教了,多谢指点!

网友:
例子是单键的,不代表不支持矩阵按键

网友:
引用 网友AA:
当KEY2长按时,KEY1可以打断KEY2
当KEY1长按时,KEY2不可以打断KEY1

这是KeyScan函数返回值的优先级导致的。组合按键只要KeyScan函数给其一个
编码就可以了,不难。

网友:
标记一下,有空回来看

网友(2014-05-16):
标记一下

网友AB:
好像很牛逼的样子,看不懂,也不懂怎么移植,能不能搞大众点?可能研究起来要花费点功夫

网友E:
引用 网友AB:
好像很牛逼的样子,看不懂,也不懂怎么移植,能不能搞大众点?可能研究起来要花费点功夫 ...

模块做出来不是给人看的,是给人用的。如果不好用,欢迎提意见。
本来就不是拿来看的,为什么要“大众一点”?因为大众都用肩扛,我有
车轮却故意不用来博取什么东西么?应该首先推广车轮,然后和少数
有能力发明轮子的人讨论才对吧?人人都发明轮子?实际不可能是这样,
实际也做不到。

移植看一楼,有手把手教程,具体哪一步不懂,提出来,给你解释。只飘了一眼
就这么评论了,你说的话我们也爱莫能助——根本没提出具体问题,怎么给你解释?

我这次说话很冲,针对的是这件事的态度,我觉得不是好苗头。不针对你个人。

网友AB:
引用 网友E:
模块做出来不是给人看的,是给人用的。如果不好用,欢迎提意见。
本来就不是拿来看的,为什么要“大众一 ...

楼主激动了,因为目前项目比较紧,所以移植的话还是要好好看。我懂你说的大众那些,问题是现在你是要写给大众用啊,我说的是移植,可能你用得多,所以就简单。以后有空再看看。

网友E:
引用 网友AB:
楼主激动了,因为目前项目比较紧,所以移植的话还是要好好看。我懂你说的大众那些,问题是现在你是要写给 ...

期待你的回复。是否好移植,你们说了算。

网友AC:
引用 网友E:
期待你的回复。是否好移植,你们说了算。

发现一点问题, 但不知道是不是有意为之.

当在一个键按下的状态, 再按另一个键:
此时, s_chLastKeyValue != KEY_NULL, 所以会产生一个KEY_UP事件,
同时因为 s_chNowKeyValue != KEY_NULL 亦成立, 所以还会产生一个KEY_DOWN事件.
而实际上此时没有键放开, 按道理KEY_UP事件不应该存在.

我移植了这个模块试了一下, 确实如此:

上图是先按住KEY2不放, 再按下KEY1, 再松开KEY1, 最后松开KEY2这个过程产生的所有事件, 虽然与实际不符, 但是却能在按下一个键的情况下正常识别另一个按键.

楼主:
引用 网友AC:
发现一点问题, 但不知道是不是有意为之.

的确是有意为之~

网友:
引用 网友AC:
发现一点问题, 但不知道是不是有意为之.

有意为之,这主要是增加模块的强壮性。其实这里存在一个按键优先级的问题,而这个优先级是用户的
扫描函数决定的,如果用户扫描函数在某个键按下的时候,其它按键即便被按下也不会返回值,则说明
被按下的键优先级最高。比如,你先按下KEY1保持不动再按KEY2就不会出现你描述的情况。

总结:按键优先级客观存在且不受key模块控制,由用户扫描程序确定,因此,我们只能增加对这类情况
的支持,以提高服务的鲁棒性。

网友:
楼主第一个状态图明显和程序不对应

对应的状态图:

网友:
果断收了,学习下。

网友:
按键设计 MARK 学习一下

网友(2014-06-17):
好东西不是说出来的,时做出来的!!

网友:
按键代码写的比我写的好很多啊 我写的只能说 能用

网友AD:
KEY Detector 状态图中长按计时的两个迁移条件false分别指的什么,不看代码很难看懂

网友:
引用 网友AD:
KEY Detector 状态图中长按计时的两个迁移条件false分别指的什么,不看代码很难看懂 ...

状态的名字叫做“获取按键事件”,则true表示成功的获得了按键事件,false表示没有获得按键事件

网友:
马克一下,非常实用啊

网友AD:
static bool key_frontend(void)
{
        static uint8_t s_chState = KEY_FRONTEND_START;
        static uint8_t s_chNowKeyValue = KEY_NULL;
        static uint8_t s_chLastKeyValue = KEY_NULL;
        key_event_t tKey = {KEY_NULL, KEY_UP};

return fsm_rt_on_going;

函数返回bool,你的return  fsm_rt_on_going

网友(2014-07-17):
引用 网友AD:
static bool key_frontend(void)
{
        static uint8_t s_chState = KEY_FRONTEND_START;

bug,不多说,就是bug
正确的原型应该是

static fsm_rt_t key_frontend(void);

楼主,请速度改正啊。被人家揪出来了。

网友:
引用 网友Z:
感谢大师的指点!
按照您的指点修改相关宏之后再编译,keil不再报以上错误;又折腾了一下午移植到51单片 ...

我记得是在哪边设置下的。
以前遇到过,在小马哥的板子上。
好像是在option-C51-misc control上加下c99.

楼主:
引用 网友AD:
static bool key_frontend(void)
{
        static uint8_t s_chState = KEY_FRONTEND_START;

的确是bug,多谢指出

这几天比较忙,过段时间改好后重新上传新的

网友AE:
你好,看了你的写程序,不是很懂,弱弱地问一下,是从哪地方哪个程序块识别按键是处在按下状态还是弹起状态,谢谢

网友:
太专业了,看了一遍有点晕晕的,mark下再看

网友:
再次拜读,深刻理解

网友AF:
为什么我没有找到oopc.h文件?

网友:
彪悍的楼主何须解释

网友AG(2014-08-16):
楼主详解一下oopc.h头文件里面的类啊,完全看不懂。

网友AH:
这个和我书上的程序好类似的,就是单片机原理那本书,按键控制

网友:
引用 网友AH:
这个和我书上的程序好类似的,就是单片机原理那本书,按键控制

你看的哪本书

网友AH:
我们上课用的那本书

网友AG:
引用 网友AH:
我们上课用的那本书

你这不是等于没说吗

网友AH:
引用 网友AG:
你这不是等于没说吗

额, 我不记得书的名字了,就是我们学校通用的教程,老师自己编的

网友:
我的没调出来,扫描函数没有问题,类那里搞不懂,没有使用stdint.h,stm8s.h里面除了uint_fast8_t没有外,其他都有,把类里面替换成unsigned char,不知道这里有问题没有,麻烦楼主看看。

网友:
引用 网友AH:
额, 我不记得书的名字了,就是我们学校通用的教程,老师自己编的

你们那本教材的作者叫啥?能编出这么牛b的程序?

网友AH:
别人博士毕业的好么,不知道怎么跑来教书了

网友:
很强大的模块,基本上不用修改多少就可以直接用

网友:
搞定了,不容易啊,不过真的非常好用,但那些宏啊,类啊就真的头大,按傻孩子的说法,我是抱着轮子跑那一类了,呵呵。

网友AI:
引用 网友AH:
别人博士毕业的好么,不知道怎么跑来教书了

你就吹牛b吧 通用教材连作者都不敢说啊 他就是院士毕业也编不出来

网友:
引用 网友AI:
你就吹牛b吧 通用教材连作者都不敢说啊 他就是院士毕业也编不出来

因为书我给扔了,我上课就是酱油,不记得那人的名字,你信就信,不信就算了,骗你没啥好处, 我还不至于用来对你吹

网友:
通用按键模块,学习记号

网友AJ:
下载编译后提示有错误?另外,感觉这个启动文件中的16位定时器的中断服务函数名称写的有笔误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J:
下载编译后提示有错误?另外,感觉这个启动文件中的16位定时器的中断服务函数名称写的有笔误吧? ...

重新上传后第二天就知道发现工程传错了,但是一直没有人提出,

我就没有管了,终于知道有人看代码了,我再尝试找找这个工程吧(不一定能找到)

中断向量的问题,那时候没有用到这个中断。然后现在都换芯片了,所以真没有发现这个问题。

如果模块不能正常工作,请指出,多谢

楼主:
引用 网友AE:
你好,看了你的写程序,不是很懂,弱弱地问一下,是从哪地方哪个程序块识别按键是处在按下状态还是弹起状态 ...

在key_check中检测,然后还做了滤波处理

楼主:
引用 网友AF:
为什么我没有找到oopc.h文件?

最新的 oopc.h可以到 http://www.amobbs.com/thread-5590165-1-1.html

下载工程模板就可以找到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G:
楼主详解一下oopc.h头文件里面的类啊,完全看不懂。

关于 oopc.h的内容请看

[交流][微知识]模块的封装(一):C语言类的封装

[交流][微知识]模块的封装(二):C语言类的继承和派生

[交流][微知识]模块的封装(三):无伤大雅的形式主义

网友AG:
引用 楼主:
关于 oopc.h的内容请看

  [交流][微知识]模块的封装(一):C语言类的封装

热烈欢迎楼主归来

楼主:
引用 网友AG:
热烈欢迎楼主归来

谢谢欢迎,其实我一直都在,只是潜水而已

如果想了解更多,看看这里吧 http://www.amobbs.com/thread-5578502-1-1.html

网友AJ:
引用 楼主:
重新上传后第二天就知道发现工程传错了,但是一直没有人提出,

我就没有管了,终于知道有人看代码了,我 ...

傻孩子的书怎么样了?什么时候出来啊,哈哈

楼主:
引用 网友AJ:
傻孩子的书怎么样了?什么时候出来啊,哈哈

嗯,一般人我不告诉他,又延期了

遁走。。。。。。。。。。。。。。

网友AJ:
引用 楼主:
嗯,一般人我不告诉他,又延期了

遁走。。。。。。。。。。。。。。

慢工出细活  相信你们
现在你们主要用飞思卡尔的ARM了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J:
慢工出细活  相信你们
现在你们主要用飞思卡尔的ARM了吗?

不是,前段时间刚好闲着就参加开源项目

接下来就突然忙起来了,开源项目只能周末赶工了

============================================

至于傻孩子老师的书延期,主要还是工作上比较忙,写书的时间就少了

网友:
这个好啊,直接用就行~

网友:
记号一下,这个俺肯定会用得着,多谢分享。

网友AK:
引用 网友E:
谢谢你的建议,我书中的编码风格已经是五年前的东西了,现在已经完全不同了。
萝卜青菜各有所爱吧。我还 ...

不得了了。。。。我得好好看看这个程序
1,你的书在哪卖的有,京东上没货了,还要出新书??啥时候出??
2,培训班在哪开的,我要去拜师

之前写也写了一个程序,两个按键的,长按、短按、连发、快速双击、慢速双击、组合(A+B----先按A再按B,B+A-----先按B再按A)
其中的问题是:
1,组合:先按下A不松,一旦按下B即有效,然,再松开B则会造成一次B的短按
    同理,A的快速双击也是,在第二次按下时即有效,这也会造成一次A的短按操作
     ------------------------------------因为程序识别到低电平时,才认为有按键动作了
    这个问题已经解决
2,加入双击(快速、慢速双击后)程序无法识别双击和单击了,双击是由两次单击组成的。
    CPU不知道用户是在双击还是在单击。这是一个大问题。。。。。。。。。。。。。。。。。。。。。。。。。。。。。。
。。。。。。。。。。。。。。。。。。。。。。。。。。。。。。。。。。。。。。。。。。。。。。。。。。。。。。。
请教一下,该怎么解决

网友:
引用 网友E:
谢谢你的建议,我书中的编码风格已经是五年前的东西了,现在已经完全不同了。
萝卜青菜各有所爱吧。我还 ...

依我看,你还是给这个按键来个专辑吧,哈哈

网友E:
引用 网友AK:
不得了了。。。。我得好好看看这个程序
1,你的书在哪卖的有,京东上没货了,还要出新书??啥时候出?? ...

用单击的时间间隔来区别

网友:
引用 网友E:
用单击的时间间隔来区别

你是说单击:   按下----时间间隔1----抬起
         慢双击:按下----时间间隔2------抬起------按下-------时间间隔3------抬起------------>>>>>有效
         快双击:按下----时间间隔4------抬起------按下-------------------------------------------->>>>>有效
用时间间隔1、2、3、4来区分吗?
但用户不会这么认真的,单击,就是按下到抬起,只要不产生连发即可,
                                 双击,就是随便按两下,只要两次间隔有明显的时间差即可
不知道我理解的对不对

网友AK:
引用 网友E:
谢谢你的建议,我书中的编码风格已经是五年前的东西了,现在已经完全不同了。
萝卜青菜各有所爱吧。我还 ...

如果舍弃那个长双击(就是按下A键------抬起------大于0.6s的时间间隔-----再按下A键---抬起)。则能解决问题。
这样对于一个按键就只有的单击、快速双击的功能,如游戏机中单击-----打拳,快速双击---踢腿

主程序中,如果打拳,踢腿和时间间隔小于0.6s----------------------------识为踢腿
              踢腿是由两次打拳组成的

网友E:
引用 网友AK:
如果舍弃那个长双击(就是按下A键------抬起------大于0.6s的时间间隔-----再按下A键---抬起)。则能解决 ...

你记住,对于这类模式识别的问题,如果人自己都无法区别,就不可能让机器识别出来。

网友:
引用 网友E:
你记住,对于这类模式识别的问题,如果人自己都无法区别,就不可能让机器识别出来。 ...

认同了,果断放弃长双击功能

网友:
引用 网友A:
呵呵,不错。我已经用了好几年了。和你的方式一模一样,调用接口也一致,不同的是我把键值和按键状态封装在 ...

mcu_lover大哥能否给我传一份你的按键源代码,学习学习  QQ 190805562  谢谢

网友:
首先,多谢楼主的回复
utilities里确实没找到oopc.h,找到了ooc.h 但在\test 2F\test 2F中找到了oopc.h
昨天费了很大劲,也没能把按键程序移植成功,工程编译都没通过,又看些类封装的微知识一、二、三

表示还是二年级C的水平,根本不理解在说什么。什么硬件栈、软件栈,keil不支持C99,之前都没有听说过。。。
这已经进入了嵌入式C语言,远超过了我的理解范围。

对于楼主及mcu_lover等大侠深感佩服!!!

诸如此类高大上的帖子,本人深感  至今还没有系统化的知识积淀

另,楼主能否推荐几本这方面的书

我决定,停工一天,补习补习C语言

网友AK:
引用 网友Z:
多谢指点!
OOPC.h文件,没整明白,编译还是报错!

基于keil 51的例程移植成功没有,可否贴出来一份看看

网友:
按键程序,根本停不下来
大概看了坛里的按键思路,还有这贴http://www.amobbs.com/forum.php? ... amp;authorid=205286
从开始的延时去抖-----到你的时标到 计数器:键值一样时+1,不一样时 -1去抖-------到马老师的状态机去抖。

我还是觉得用一个静态变的 状态机去抖比较合理,用定时器产生个20ms的时标,时间一到就去采样键值
。如果采样两次的结果均一样,就认为这是正确的按下,否则舍弃,像乒乓球一样,再用这个结果去查表(case)最终得到想要的值----------------------------------------------------------
这样的好处是只要硬件电路支持,什么组合,连发,单击,双击 都不是问题。不可根据具体的硬件电路来调整表格数据,不至于浪费太多空间。。。。。。。
不知我说的是否有理。楼下请讲

网友:
引用 网友AK:
基于keil 51的例程移植成功没有,可否贴出来一份看看

移植 傻孩子 大师的“通用按键检测模块”到51单片机

网友:
非常感谢 好好看看 C++正在看

网友:
突出一个稳健!

网友:
绝对的精华啊

网友:
引用 网友A:
呵呵,不错。我已经用了好几年了。和你的方式一模一样,调用接口也一致,不同的是我把键值和按键状态封装在 ...

原来你也在用,

网友:
感觉很强大,学习以下,谢谢楼主

网友(2014-09-16):
字字都是精华啊。mark,学习。

网友:
通用按键,mark到死

网友:
这样的好帖要顶起,不能沉了~~

网友:
感谢楼主分享,学习了受益匪浅

网友:
已下载测试,可以使用,很好。关键是状态机的思想,这点对我影响最大。

网友:
好程序,MARK一下,以后慢慢看。。。。。。

网友:
谁能解释下key_queue 里面的key_queue_t定义?或者oopc.h的那些宏。有点不明白

网友:
标记一下,通用按键模块,简单易用

网友:
学习,一直以来也都是做成固定的模块函数调用,不过没这么规范

网友:
程序好 解析更好 支持楼主

网友(2014-10-21):
收藏一下,下午回来学习学习

网友AL:
引用 网友E:
每个app_cfg.h都自动引用上一级目录下的app_cfg.h,如此往复,直到顶层。

版主,这是哪个资料上的图,求介绍

网友AM:
好纠结,在我的编译器里 CLASS(key_queue_t) *ptQ = (CLASS(key_queue_t) *)ptQueue; 有问题。
我试了几种方法,最后去掉掩码结构体,直接用结构体才能实现,即改为key_queue_t *ptQ = (key_queue_t *)ptQueue;

而我不改的话,放在keil 4都是正常的。
对了,我出错的编译器是MPLAB X和MPLAB 8.92都有问题,没办法,只能不掩码先用着。

补充,我的MCU用的是PICF1939

网友AM:
这个按键程序, 当一个按键按下,他能识别一个键的 短按,长按,重复。  在程序中,不知是我分析的对不对, 我想实现同时一个键 的短按和长按功能,当短按时,实现短按,当长按时,程序中好像连短按也给执行了。变成,我本来这个键长按,只想走长按程序,但实际上,他却把短按和长按程序都执行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M:
好纠结,在我的编译器里 CLASS(key_queue_t) *ptQ = (CLASS(key_queue_t) *)ptQueue; 有问题。
我试了几种 ...

这个编译器我也没用过,具体问题我也不知道

如果想知道问题,我觉得可以手工把宏一步一步展开,看是哪里报错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M:
这个按键程序, 当一个按键按下,他能识别一个键的 短按,长按,重复。  在程序中,不知是我分析的对不对, ...

嗯,你可以用 PRESSED作为短按,我这边主要是这样区分的:
        DOWN表示有按键按下,
        PRESSED表示按下后释放的时间比较短,属于短按
        LONG PRESSED表示长按,他的时间比短按更长
        REPEAT表示连按

网友AM:
宏我已经完完全全展开了。 在初始化第一步,那句指针类型强制转换就出错了。编译是通过的,执行程序时,指针地址传的不对,我还是先用结构体用的,其它编译器再改回去。

网友:
引用 网友AM:
宏我已经完完全全展开了。 在初始化第一步,那句指针类型强制转换就出错了。编译是通过的,执行程序时,指 ...

PIC的地址空间不是扁平的,不能用掩码结构体。
你可以简单的修改OOC里面的宏来来去掉掩码结构体,同时不修改任何模块内的代码。

网友:
我已经改掉了,另外我也改了楼主的程序,精简了下。

网友:
另外傻孩子能说明下pic地址空间不是扁平的,不能使用结构体?  从宏展开来看,在掩码时,只是作地址传递。有种像利用联合体利用同一空间。

网友:
上面打错字了,不能使用掩码结构体?

网友AN:
引用 楼主:
最新的 oopc.h可以到 http://www.amobbs.com/thread-5590165-1-1.html

下载工程模板就可以找到了 ...

lz你好,我把你的这个按键驱动移植到stm32f103上,使用最新的ooc.h,编译报错说有一个变量没有定义,但是我包含了那个定义的文件

还是提示没有定义,这是怎么了?使用旧的oopc.h文件编译正常。

网友AM:
引用 网友AN:
lz你好,我把你的这个按键驱动移植到stm32f103上,使用最新的ooc.h,编译报错说有一个变量没有定义,但是 ...

这个变量应该是自定义布尔类型。。要自己定义。 状态机执行完毕,返回true(fsm_xxx_finish),状态机进行中,返回false(fsm_xxx_going),好像是这个意思。 我把它们改成bool也能用

楼主:
引用 网友AN:
lz你好,我把你的这个按键驱动移植到stm32f103上,使用最新的ooc.h,编译报错说有一个变量没有定义,但是 ...

fsm_rt_t 在工程模版下 .\gsf\utilities\arm

我们的习惯是一个通用的宏定义,类型等,都是定义在 .\gsf\utilities\ 下,这样可以避免重复劳动,

事实上 .\gsf\utilities\下还有不少很有意思的东西,

楼主:
引用 网友AM:
这个变量应该是自定义布尔类型。。要自己定义。 状态机执行完毕,返回true(fsm_xxx_finish),状态机进行中 ...

这个是我们状态机通用的返回值类型,

一开始也使用过布尔类型,但是再后来需要表达更多返回状态的时候,就改成了 fsm_rt_t

都习惯了这个,忘记说明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fsm_rt_t 在工程模版下 .\gsf\utilities\arm

我们的习惯是一个通用的宏定义,类型等,都是定义在 .\gsf\ ...

我使用的是 旧工程test_2F 下的app_cfg.h文件,此文件中有类

typedef enum {
    fsm_rt_err          = -1,    //!< fsm error, error code can be get from other interface
    fsm_rt_cpl          = 0,     //!< fsm complete
    fsm_rt_on_going     = 1,     //!< fsm on-going
    fsm_rt_wait_for_obj = 2,     //!< fsm wait for object
    fsm_rt_asyn         = 3,     //!< fsm asynchronose complete, you can check it later.
} fsm_rt_t;
//! @}

没有使用新工程下的那个文件哦。

网友:
引用 楼主:
fsm_rt_t 在工程模版下 .\gsf\utilities\arm

我们的习惯是一个通用的宏定义,类型等,都是定义在 .\gsf\ ...

目前的处理方法是直接把下面的两个直接屏蔽,就可以编译通过了

//! \name general event handler
//! @{
EXTERN_CLASS( DELEGATE_HANDLE,
        typedef fsm_rt_t DELEGATE_HANDLE_FUNC(void *pArg, void *pParam);
    )
    DELEGATE_HANDLE_FUNC   *fnHandler;      //!< event handler
    void                   *pArg;           //!< Argument
    DELEGATE_HANDLE        *ptNext;         //!< next
END_EXTERN_CLASS(DELEGATE_HANDLE)
//! @}

//! \name event
//! @{
EXTERN_CLASS(DELEGATE)
    DELEGATE_HANDLE     *ptEvent;
    DELEGATE_HANDLE     *ptBlockedList;
    DELEGATE_HANDLE     **pptHandler;
END_EXTERN_CLASS(DELEGATE)
//! @}

网友(2014-12-03):
状态机很强大

网友AJ:
是否带缓存处理按键?

网友:
引用 网友AL:
版主,这是哪个资料上的图,求介绍

我自己用word画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J:
是否带缓存处理按键?

必须带啊~

网友:
留个脚印,学习一下。

网友:
通用的按键,正想弄这个程序测试。

网友:
非常感谢分享,学习了

网友:
留着,慢慢消化,用来学习下编程思想。

网友:
非常好用~~~~

网友:
mark,留待后观

网友AO:
没有看过傻孩子,自己研究出来的,用了好几年了,原理大同小异。

网友:
果断收藏了,状态机的思想真得很重要,以前按键检测用的是延时,不能能用,自己用了状态机之后,程序的稳定性自己也有保障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O:
没有看过傻孩子,自己研究出来的,用了好几年了,原理大同小异。

不同的人在不交流的情况下经过足够的时间得出了相同的结论,这是计算机技术客观性的体现。赞兄弟!

网友:
水平不够 只看懂了一部分,不过很少用到这么多按键的时候  先收藏了吧

网友:
留下来  以后慢慢看

网友:
mark, 有空仔细看看

网友(2015-01-03):
“支持最多255个按键,每个按键都支持包括按下检测、
松手检测、长按、连按的效果”
这个要看看,有机会移植一下,用于以后的项目中

网友U:
更新日志
    - 2014-3-24
        a. 修改key_queue接口:增加中断保护修改注释风格
        b. 更新Demo工程,并将key_task放入到system tick 异常处理程序中

------------------------------------------------------------------------------------------------------------------------
您现在楼主位的test2F工程是最近一次更新的么, 没有看到有把 “b. 更新Demo工程,并将key_task放入到system tick 异常处理程序中”(我应该没看漏吧... )。

另外,昨天看了一下, 不解systick.c与systick.h中类型定义部分的用意, 两个文件中均有重复定义, 而systick.c并没有依赖systick.h,是不是想把类型通过接口输出(而隐藏具体细节信息, 就是之前傻孩子大师讲的做掩码结构体),但看test2F代码并不完全是。如下对比图:

楼主:
引用 网友U:
更新日志
    - 2014-3-24
        a. 修改key_queue接口:增加中断保护修改注释风格

最后一次更新工程模版, 我上传第二天就发现上传错了,

但是没人指出, 就懒得改了, 现在也找不到工程模版了

这个贴, 其实是傻孩子老师培训的题目....

然后关于.c .h的使用, 我们的习惯就是把*.h作为向外提供信息的文件, 理应包含恰好的信息,

systick_cfg_t作为systick的配置结构体, 外部需要这个信息, 所以可以在.h可以看到

你看到的工程模版是我培训中间的成果, 很多习惯还没改变

建议去看傻孩子老师的蜘蛛机器人贴 或者 播放器帖子的工程模版

网友U:
引用 楼主:
最后一次更新工程模版, 我上传第二天就发现上传错了,

但是没人指出, 就懒得改了, 现在也找不到工程模版 ...

之前一直处于忙碌中,没及时关注傻孩子老师团队的帖子, 这两天稍微有点空, 在跟你们的步伐在看, 再慢去细品、学习...,感谢你们的开源分享..
看你们在用svn在管理项目, git也是一个非常不错的版本管理工具哦。

楼主:
引用 网友U:
之前一直处于忙碌中,没及时关注傻孩子老师团队的帖子, 这两天稍微有点空, 在跟你们的步伐在看, 再慢 ...

用svn, 是因为公司的服务器搭建的就是svn服务器

git的话, 现在正在学习~~~

网友(2015-02-06):
看了,很不错,这个很好

网友:
好,记下了

网友:
mark  通用按键模块

网友:
看似简单的按键代码,要做好还真得需要高水平。

网友:
。还米有感受到这个

网友:
很强大,收下了,谢谢楼主

网友(2015-03-08):
不得不说又学习了

网友(2015-04-07):
对我帮助很大

网友:
学习了,按键程序不同的系统要使用不同框架的程序

网友:
请问为什么会有两个相同 的app_cfg.h文件呢?谢谢。

网友(2015-05-09):
顶一顶贴,层次状态机

网友(2015-07-13):
这个代码必须在IAR下吗?在keil里面怎么不行!!!

网友AP:
楼主给的工程是基于IAR的,下面的这两个获取当前中断状态和恢复中断状态的宏定义在KEIL下如何移植呢???感谢了

#if __IS_COMPILER_IAR__
#define GET_GLOBAL_INTERRUPT_STATE()        __get_interrupt_state()
#define SET_GLOBAL_INTERRUPT_STATE(__STATE) __set_interrupt_state(__STATE)
typedef __istate_t   istate_t;
#else
#error No support for interrupt state access
#endif

//! \brief The safe ATOM code section macro
#define SAFE_ATOM_CODE(...)     {\
        istate_t tState = GET_GLOBAL_INTERRUPT_STATE();\
        DISABLE_GLOBAL_INTERRUPT();\
        __VA_ARGS__;\
        SET_GLOBAL_INTERRUPT_STATE(tState);\
    }

网友:
方便移植的按键程序

网友:
很强大的按键处理

网友:
按键处理,这个帖子值得收藏。

网友E:
引用 网友AP:
楼主给的工程是基于IAR的,下面的这两个获取当前中断状态和恢复中断状态的宏定义在KEIL下如何移植呢??? ...

鸣谢:祥子

arm_compiler.h

  /*!< Macro to enable all interrupts. */
#if __IS_COMPILER_IAR__
#   define ENABLE_GLOBAL_INTERRUPT()       __enable_interrupt()
#elif __IS_COMPILER_MDK__
#   define ENABLE_GLOBAL_INTERRUPT()      __enable_irq()
#else
#   define ENABLE_GLOBAL_INTERRUPT()       __asm__ __volatile__ (" CPSIE i")
#endif

  /*!< Macro to disable all interrupts. */
#if __IS_COMPILER_IAR__
#   define DISABLE_GLOBAL_INTERRUPT()      __disable_interrupt()
#elif __IS_COMPILER_MDK__
#   define DISABLE_GLOBAL_INTERRUPT()      __disable_irq()
#else
#   define DISABLE_GLOBAL_INTERRUPT()      __asm__ __volatile__ (" CPSID i");
#endif

#if __IS_COMPILER_IAR__
#   define GET_GLOBAL_INTERRUPT_STATE()        __get_interrupt_state()
#   define SET_GLOBAL_INTERRUPT_STATE(__STATE) __set_interrupt_state(__STATE)
typedef __istate_t   istate_t;
#elif __IS_COMPILER_MDK__
#   define GET_GLOBAL_INTERRUPT_STATE()        __disable_irq()
#   define SET_GLOBAL_INTERRUPT_STATE(__STATE) if (__STATE) { __enable_irq(); }
typedef int   istate_t;
#else
#error No support for interrupt state access
#endif

signal.h

#if __IS_COMPILER_MDK__
//! \brief The safe ATOM code section macro
# define SAFE_ATOM_CODE(...)     {\
        istate_t tState = GET_GLOBAL_INTERRUPT_STATE();\
        __VA_ARGS__;\
        SET_GLOBAL_INTERRUPT_STATE(tState);\
    }

//! \brief Exit from the safe atom operations
# define EXIT_SAFE_ATOM_CODE()          SET_GLOBAL_INTERRUPT_STATE(tState);
#else
//! \brief The safe ATOM code section macro
# define SAFE_ATOM_CODE(...)     {\
        istate_t tState = GET_GLOBAL_INTERRUPT_STATE();\
        DISABLE_GLOBAL_INTERRUPT();\
        __VA_ARGS__;\
        SET_GLOBAL_INTERRUPT_STATE(tState);\
    }

//! \brief Exit from the safe atom operations
# define EXIT_SAFE_ATOM_CODE()          SET_GLOBAL_INTERRUPT_STATE(tState);
#endif

网友AQ:
引用 网友E:
鸣谢:祥子

arm_compiler.h

GET_GLOBAL_INTERRUPT_STATE()  这个怎么把全局中断都关掉了。也只能在 SAFE_ATOM_CODE 里面用了,貌似不能单独用

网友:
在这里总能受益匪浅啊

网友:
好贴,正在学习源码中,准备用我的stm8试试。

网友:
没有系统看傻孩子的宏定义,所以有点难看懂,还是要坚持看懂,

网友AR:
两个按键同时按下,或多个按键同时按下呢? 能否识别?

网友:
引用 网友AR:
两个按键同时按下,或多个按键同时按下呢? 能否识别?

这个问题前面已经有讨论,结论是取决于你的接口函数如何编码多按键的情况了。这个库只是对你的按键编码提供各类按键事件的识别服务。

网友AR:
按下按键立即打开手筒, 但是,在打开手电筒状态下, 松开按键才能关手电筒?

网友:
我现在比较头疼的是组合按键处理!有兴趣的朋友可以讨论下

网友E:
引用 网友AR:
按下按键立即打开手筒, 但是,在打开手电筒状态下, 松开按键才能关手电筒?

怎么用好  KEY_DOWN, KEY_UP, KEY_PRESSED, KEY_LONG_PRESSED这类事件能解决你的问题。

网友AR:
引用 网友E:
怎么用好  KEY_DOWN, KEY_UP, KEY_PRESSED, KEY_LONG_PRESSED这类事件能解决你的问题。

谢谢傻孩子, 虽然还是没有看懂,

网友:
引用 网友AR:
谢谢傻孩子, 虽然还是没有看懂,

一次性看懂是非常困难的,最好能够先用起来

网友:
很好的一个程序!

网友:
按键处理,必须用到的模块,下载学习

网友:
通用按键模块

网友(2015-10-28):
研究研究

网友:
大神们,对我来说这个看了很久没有看懂,谁有keil版本的啊,楼主的好多宏看不懂

网友:
版主你好,有没有测试过,这个程序运行一遍需要多少时间,在ARM-M0上

网友:
先标记下  回头再看

网友:
引用 网友AQ:
GET_GLOBAL_INTERRUPT_STATE()  这个怎么把全局中断都关掉了。也只能在 SAFE_ATOM_CODE 里面用了,貌似不 ...

请问你在keil下获取中段状态的宏问题解决了吗?我也遇到了同样的问题。key_task放在中断里面就不会运行了,放在主函数中就可以正常的用。

网友(2015-12-23):
成功移植,可以用,但是还有问题,继续研究~

网友:
先MARK一下,下次再来看

网友:
新手搞懂这个,并非那么容易,下载了没有用,会用才是王道。

网友AS:
能加上组合键的功能吗?

网友:
好思想!以后肯定能用到。谢谢分享

网友:
mark,以后慢慢看

网友(2016-02-29):
引用 网友A:
呵呵,不错。我已经用了好几年了。和你的方式一模一样,调用接口也一致,不同的是我把键值和按键状态封装在 ...

你也可以发上来看看,感觉你的写的也挺整齐的。

网友AT:
引用 网友AS:
能加上组合键的功能吗?

你仔细看看,组合键、多组合键用这个模块都是支持的,从按键队列里类似滑窗的去识别就行,想想街机游戏的连招~

网友:
高手,长见识了

网友:
通用的模块化设计!好东西啊,学习学习。

网友:
按键处理那里的状态机部分确实是和农民讲习所讲的那个差不多。

网友:
宏定义的按键检测次数,长按,连续触发计数与实际的时间对应不上。

网友:
举个例子:

#define KEY_UINT_COUNT                    10 // 间隔10ms执行一次key_task()
#define KEY_QUEUE_SIZE                           10
#define KEY_COUNT                                    3
#define KEY_LONG_TIME                           100
#define KEY_REPEAT_TIME                          20

使用STM32L151,内部时钟32MHz,Systick 定时中断 1ms。key_task()间隔10ms运行一次,key_app() 1ms运行一次在超级循环中。

在连续触发事件中翻转IO口,理论上来说,翻转间隔应该是10*3*20 = 600ms,加上代码本身运行的时间,也是600ms超过一点点,但是目前计算的IO翻转频率是1.04Hz,一个周期就是900.9ms,翻转一次IO口也就是连续触发单次响应时间是900.9/2 = 450ms左右。

目前还没查到原因。

网友:
我想知道傻孩子工作室现在是什么情况,经常能看到这个工作室的精华帖,我是新人

网友(2016-04-08):
有谁能讲解一下状态流程图的原理吗?key_check, key_frontend, key_detetor

网友AU:
引用 网友AT:
你仔细看看,组合键、多组合键用这个模块都是支持的,从按键队列里类似滑窗的去识别就行,想想街机游戏的 ...

如果是key1按住不放,然后key2也按下,这种组合键就不行了吧?

uint8_t get_key_scan_value(void)
{
        if (IS_KEY1_DOWN()) {   //若key1按下
                return KEY_1;        //返回
        }

        if (IS_KEY2_DOWN()) {   //若key2按下
                return KEY_2;        //返回
        }

        return KEY_NULL;
}

因为key1按住不放之后,永远得不到key2的返回值了啊

网友:
高大上,先mark一下

网友AT:
引用 网友AU:
如果是key1按住不放,然后key2也按下,这种组合键就不行了吧?

uint8_t get_key_scan_value(void)

你没仔细看代码:
get_key_scan_value是按键模块的“输入”,不是按键模块的“输出”

网友:
引用 网友S:
我觉得这样可以,最多只产生KEY_COUNT-1个计数误差,对于按键处理是没有问题的。谢谢你的回复! ...

确实是多了这个计时误差,当初看了半天没想明白作者为啥这么处理。原来是为了消除那个BUG。。。。。。。

网友AU:
引用 网友AT:
你没仔细看代码:
get_key_scan_value是按键模块的“输入”,不是按键模块的“输出” ...

这个。。。。我还没想明白,能再解析一下么?我再看看。

网友:
状态机真是个好东西。

网友:
引用 网友AU:
这个。。。。我还没想明白,能再解析一下么?我再看看。

用户从按键事件队列里拿检测结果,前一个key1_down事件后接着key2_down事件  不就是两个键组合了?单键的话是一个key_down后面会有key_up,之后才有其他键的key_down

所以 这个模块可以无数键组合……

所以 你要的组合按键“大招识别”功能是有的……

网友(2016-05-19):
学习了,用模块化的方式处理按键!!!!

网友AV:
程序中队列部分能通过数组实现么,如果能实现的话相比于队列有什么优缺点呢,小白请教楼主,谢谢~

网友:
不错的帖子,学习下

网友(2016-08-12):
引用 网友AA:
test 2F.rar 找不到..\..\device.h
Fatal Error: cannot open source file "..\..\device.h" H:\test 2F\te ...

我也碰到这样的王缇不知道怎么改  用的是iar  arm 7.2

网友:
引用 网友AV:
程序中队列部分能通过数组实现么,如果能实现的话相比于队列有什么优缺点呢,小白请教楼主,谢谢~ ...

这里的环形队列就是用数组实现的啊。队列是流处理,数组其实是块处理

网友AW:
看楼主位的说明很简单,但是可能自己水平不够没有在KEIL上弄成功。
KEY的通用代码,在里面交织了太多东西了。难以入手。
OOPO.H在KEY.RAR包里没有,KEY和KEYQUEUE里面有两个APP_CFG.H,这两个不一样,有什么区别吗

网友:
下载回去慢慢理解

网友(2016-10-28):
很强大,写的好!

网友:
最近在做一个显控的小项目,学习一下按键模块的使用,这个资料太棒了。。

网友:
已经移植成功,受益匪浅

网友:
下面是我改的一个例程已经验证过了 使用的iar 7.4编译的。

网友AX:
引用 楼主:
我这边验证过这个,确实没有问题

另外有个想确认一下,你的开关全局中断的函数能保证原子性么? ...

我把代码移植到带有操作freertos的操作系统上 ,运行到这个函数KEY_DEQUEUE的SAFE_ATOM_CODE  处时系统会崩溃,我看了代码 现在我怀疑是关了中断没有开中断引起的

网友AY(2016-12-10):
引用 网友AX:
我把代码移植到带有操作freertos的操作系统上 ,运行到这个函数KEY_DEQUEUE的SAFE_ATOM_CODE  处时系统会 ...

我移植ucos上,也是因为这个函数不执行了,直接换成ucos的开关中断, 就好了。程序里的bug楼主也没改,可能事件过于久远了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Y:
我移植ucos上,也是因为这个函数不执行了,直接换成ucos的开关中断, 就好了。程序里的bug楼主也没改,可 ...

SAFE_ATOM_CODE的宏一般就是要根据具体平台重新定义的。
你提到程序里的BUG,能说一下是哪个么?我看看抽空修改下。毕竟这个帖子对大家来说有一定的示范效应,有错误就应该修正掉。

另外,做个广告,近期将发布另外一个模块。并以此模块为基础(平台),开展一系列有趣的小设计。

网友:
引用 网友AW:
看楼主位的说明很简单,但是可能自己水平不够没有在KEIL上弄成功。
KEY的通用代码,在里面交织了太多东西了 ...

app_cfg.h在模块中是类似基础设施的东西,只用来从模块外部传递配置信息到模块内部,本身通常并不包含有用的信息。

网友AZ(2017-02-10):
新手呀,看不懂有在STM32上移植ok 的吗?

网友:
呵呵,终于找到这个神帖子了,开心,mark

网友:
引用 网友AZ:
新手呀,看不懂有在STM32上移植ok 的吗?

硬件无关的软件模块

网友(2017-03-13):
马上收藏,好的帖子!

网友:
收下,用到的时候参考下.

网友:
按键模块程序,收藏学习,谢谢!

网友:
从原理讲到代码。。赞。。

网友:
非常好,使用方便!

网友(2017-05-28):
平时用C不多,收藏下,有空拜读学习!

网友:
果然不错,项目正好用到。呵呵。

网友(2017-08-15):
顶四哥,顶老师。另外,最后一个状态图,长按计时的两个输出状态应该是“没有超时”和“超时”吧,就像连按计时那样~

网友(2017-09-18):
mark,通用按键模块,简单易用。

网友(2018-04-10):
学习学习数据流图

网友(2018-06-12):
标记一下,好好拜读~~

网友:
按键代码,mark

网友(2018-09-20):
it's easy to understand.

网友:
正想好好研究一下多功能按键的实现。

网友(2018-11-05):
先慢慢看,很厉害

网友:
看起挺复杂的

网友(2018-12-11):
感觉按键处理这块还是挺复杂的。

网友(2019-03-26):
学习,标记一下等会回来学习。

网友(2019-07-10):
坛里都是大神,好好学习

网友:
扫描按键

网友(2020-06-19):
学习一下 很经典的通用模块

网友:
经典就是经典啊  再次学习

网友:
非常不错,学习一下!

网友:
引用 网友O:
虽然没有,完全看懂,但应该是可以用了,很好,很强大

使用的时候如果有什么疑问,欢迎在这里留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