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DR一代的H-die 和F-die 两种类型的芯片有什么不同

楼主(2013-07-17):
最近要画DDR的板子了请问DDR一代的芯片 H-die 和 F-die的有什么区别吗?还有DDR200的芯片工作在比200MHz低的频率下可以吗?

网友:
你把DLL关了,跑50MHz还是非常稳定的。但是DLL关了连80MHz都跑不了。开着DLL不能低于90MHz。