走直线小车控制请教,

楼主(2013-07-17):
1,情况是这样的,需要控制一个三轮车走直线(最前边一个轮子是万向轮,只控制后边两个轮子来保持直线行驶),现在我用陀螺仪可以得到准确的角度,
2,左右两个电机加上相同的PWM,但因为电机与机构的差异,使左右两个轮子的速度不一样,所以不能保持三轮车的直线行驶,
3,我现在的控制方法是,当刚启动小车时,使此时的角度为90度,当角度小于89度,或者大于91度时,开始调整PWM,
4,假设小车顺时针方便偏离时,角度增大为91度,些时,我减小左边轮子的PWM,使车子回到90度,
5,现在出现的问题是,使用这种简单的控制方式,车子会左右晃动。
6,有什么更好的控制方法吗?多谢!

网友:
pid
数字补丁

网友(2014-03-20):
PID参数调好啊

网友:
增量式PID。

网友:
楼主的陀螺仪没有零漂吗 一直沿陀螺仪给的角度走 岂不是走歪了

网友(2014-12-19):
楼主只用了一个陀螺仪,小车现在能够走直线了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