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4位win7,ISP程序运行出错

楼主(2013-07-18):
是什么问题?

网友:
之前也有朋友遇到这样的问题, 后来他说又可以运行了。
我们测试过win7 64bit home edtion是没问题的, Ultimate(旗舰版)也是没有问题。
你的WIN7是那个版本?

网上查了下win7 64bit下的这个问题, 有很多程序(多数都是游戏)都会有这样的错误。
好像是DirectX库的问题, 比较奇怪, 这个ISP工具使用Qt4.8.2开发,并没有涉及到DX相关的功能。
网上有个修复此类问题的方法, 有个你可以帮忙测试一下:DX修复工具

我们会继续测试其他版本的64bit win7, 希望程序本身可以解决这个问题。

楼主:
旗舰版,修复工具也用了,还是出错。

网友:
最新的官方去下载就好了~~~更新过了~~

楼主:
下载了,还是一样,估计是系统有问题,找个时间重装看看

网友:
这个很不好定位, 我们测试的WIN7 64位没发现这个问题, 比较奇怪。
你的WIN7在哪里下载的,可否提供地址?

楼主:
我今晚重新安装了一次,用的是LDPY_Ghost_Win7_Sp1_V7.1,在哪下的我也不记得了,反正能用。其它常用软件包括D3D游戏都正常,但ISP1.7还是不行,一样的出错提示。

楼主(2013-09-24):
问题解决了,只要更新个组件就行,msxml即微软XML解释器,不会找的就下载一个驱动精灵2013最新版,会有提示更新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问题解决了,只要更新个组件就行,msxml即微软XML解释器,不会找的就下载一个驱动精灵2013最新版,会有提示 ...

非常感谢分享经验!
另外,LGTMix_ISP工具也更新到V2.0版本了,增加了记忆目录,以及自动同步熔丝(很对LGT8F0XA系列):
LGTMix_ISP v2.0下载地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