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采集电表数据时候程序跑死,空跑或模拟数据正常

楼主(2013-07-18):
请教诸位:
       做了个产品采集三相电表数据,通过485采,每10秒一次,产品在不接电表时候或者用另一个单片机模拟电表数据发送时候,产品运行都正常。但是接上实际的表,跑一段时间程序就会死,可能会是什么原因呢?

网友:
通讯协议有问题,分析你是没处理好通讯错误造成的

网友A:
怎么死法?是软件进入死循环还是单片机死机?死的时候3相表用电有没有异常?485接口有没有隔离?有没有另外读过实际表发出数据?和模拟表数据有没区别?
先把这些基本问题弄清楚再来发问。

网友:
抗干扰问题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怎么死法?是软件进入死循环还是单片机死机?死的时候3相表用电有没有异常?485接口有没有隔离?有没有另外 ...

非常感谢你的分析,现在问题解决了。
是因为一个数组没有清空干净,导致溢出崩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