NRF24L01 无法无线通信的问题求教~

楼主(2013-07-18):
         小弟在一个设计中用到NRF24L01, 前期研发的时候是用X宝的模块来测试的,通信正常, 所以开始自己画板, 板子回来焊好后,用原来的程序和之前X宝的模块进行通信却无法收发。 由于程序都是一样的,所以应该不是程序的问题,  相关RF部分的电容电感值也是参照官方的。 所以怀疑是不是LAYOUT的问题,   有人遇到过这样的问题吗?

附上原理图及PCB

网友:
晶振问题最大

网友A:
最简单的判断方法就是用两个自己做的模块,同样的晶振进行通信。或者把淘宝买的模块上的晶振换成和你自己做的一样的,只要能通上,就是晶振的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最简单的判断方法就是用两个自己做的模块,同样的晶振进行通信。或者把淘宝买的模块上的晶振换成和你自己做 ...

都是16M的晶振,会有这么大差别??

网友A:
引用 楼主:
都是16M的晶振,会有这么大差别??

试试不会有坏处。晶振还有温度系数,误差范围,稳定度等参数指标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试试不会有坏处。晶振还有温度系数,误差范围,稳定度等参数指标的。

            试了,还是不行, 而且我用示波器来测量,发现X宝模块VDD_PA 有1.8V的脉冲, 我的板子没有,检测过一些板子都是这样,应该不是虚焊。 这个VDD_PA从哪里产生呢?

网友B:
你的RF報線十分差.
1. L5, L3之間, 線太長.
2. L5, L6之間, 線太長.
3. L3和L6產生mutral inductance.
RF報線是越短越好. 你可以把IC作45度轉和拉近匹配線路.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的RF報線十分差.
1. L5, L3之間, 線太長.
2. L5, L6之間, 線太長.

我也这么觉得,但是帮我LAYOUT的兄弟说这样没问题,而且他经验比我丰富加上RF Layout我也不懂,所以我也不敢反驳他,就这么画了。

楼主:
最后结果是,由于官方原理图画的有点乱,(交叉了),导致我没注意看, IREF和DVDD两个脚上电容电阻对调了, 现在调回来就好了。 不过也附带出个附产品, 就是如7楼所说的,  我当时也怀疑是LAYOUT的问题, 就把原PCB上面处了L5意外其他的PCB上的焊盘和线全部刮掉,直接原件焊接成匹配网络,在修正了上述电阻电容错误后,通过实验发现,这样缩短走线后,接收距离比之前的要好很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