串口中断接收GPS数据是在中断里面进行数据处理好还是..??

楼主(2013-07-18):
串口接收GPS数据是在接收里面进行数据处理好还是在之外处理好,接收串口波特率9600

网友A(2013-09-28):
全部接收后,一次处理好。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全部接收后,一次处理好。

好的,多谢多谢了

网友B(2013-11-06):
引用 网友A:
全部接收后,一次处理好。

那样要定义一个大点的接收缓冲区,有用过环形队列接收吗?

网友A:
引用 网友B:
那样要定义一个大点的接收缓冲区,有用过环形队列接收吗?

不需要什么环形缓存,一个200多字节的缓存就可以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不需要什么环形缓存,一个200多字节的缓存就可以了。

一次接收一帧数据,然后关闭中断,主函数里面解析处理,然后再开中断,继续接收。。。处理。。。是这样吗?

网友C(2016-05-18):
引用 网友A:
不需要什么环形缓存,一个200多字节的缓存就可以了。

我在室外抓过一次数据,最长的有将近500字节,200的缓存区不够用啊

网友:
中断里面不要干太多事儿。

网友:
引用 网友C:
我在室外抓过一次数据,最长的有将近500字节,200的缓存区不够用啊

500多字节,也不算多。GPS模块可以设置只发一组或二组数据,不要全部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