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4运行时停在初始化代码 B 处,是什么情况?

楼主(2013-07-18):
STM32F4运行时停在初始化代码 B 处,如图所示。

楼主:
DMA2_Stream3_IRQHandler
DMA2_Stream4_IRQHandler
ETH_IRQHandler
ETH_WKUP_IRQHandler
CAN2_TX_IRQHandler
CAN2_RX0_IRQHandler
CAN2_RX1_IRQHandler
CAN2_SCE_IRQHandler
OTG_FS_IRQHandler
DMA2_Stream5_IRQHandler
DMA2_Stream6_IRQHandler
DMA2_Stream7_IRQHandler
USART6_IRQHandler
I2C3_EV_IRQHandler
I2C3_ER_IRQHandler
OTG_HS_EP1_OUT_IRQHandler
OTG_HS_EP1_IN_IRQHandler
OTG_HS_WKUP_IRQHandler
OTG_HS_IRQHandler
DCMI_IRQHandler
CRYP_IRQHandler
HASH_RNG_IRQHandler
FPU_IRQHandler

                B       .       //就停在这里了

                ENDP

                ALIGN

;*******************************************************************************
; User Stack and Heap initialization
;*******************************************************************************
                 IF      :DEF:__MICROLIB

                 EXPORT  __initial_sp
                 EXPORT  __heap_base
                 EXPORT  __heap_limit

                 ELSE

                 IMPORT  __use_two_region_memory
                 EXPORT  __user_initial_stackheap

__user_initial_stackheap

                 LDR     R0, =  Heap_Mem

网友A:
有未处理的中断

网友:
设置中勾选“Run to Main“。

网友:
是不是用了系统的心跳时钟,好像没有看到中断入口哦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有未处理的中断

呵呵,仔细看了下程序有个定时器中断忘了处理。加上处理函数后程序就正常了,谢谢啦!

网友:
我也出现这个问题!

网友:
3楼是高人也!

网友(2014-10-09):
昨天刚遇到了这个问题,纠结了一天。下面总结一下我这次的经验教训。
原来的Bootloader和App中都用到了串口,定时器等,所以从Bootloader跳转App后未卡死。
后来写的另一个App里没有用到这几个外设,然后就是无限的卡死。
现在Bootloader中跳转App之前将已打开的外设关掉,再跳转至App就不再出现卡死了。

网友(2015-08-26):
引用 网友A:
有未处理的中断

我的也解决了。
我不知道是哪里抽风去复制了一个UART1_IRQHandler过来,而串口的中断函数是USART1_IRQHandler,结果就跳转不到USART1_IRQHandler。

网友:
3楼果真是高人啊

网友(2017-06-19):
3楼高人,果然此原因

网友:
长知识了!

网友:
我能说这是不细心导致的吗

三楼 一语道破 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