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片机的位操作问题

楼主(2013-07-18):
位于单片机内存的80001011H处,寄存器长度为1字节,需要改写其bit1为0,bit5为1,(最低位为bit0)其他位不变,怎么操作啊,可以分两次操作的么,先改写其中的一位,然后再改写剩下的一位,网上的都是只改写一位的啊,怎么处理啊

网友:
应该是要操作两次了,我想不出什么好办法,等待高手出现。

网友A:
bit1为0,原数与上FD
bit5为1   或上20

楼主:
引用 网友A:
bit1为0,原数与上FD
bit5为1   或上20

给个完整的答案了,有地址的

网友B:
单片机内存的80001011H
地址是不是有误?

网友C:
char *p = 0x80001011;
*p = (*p | (char)(1 <<1))&(char)~(1 << 5);
汇编等高手

网友:
出现了几个高手
很奇怪的是楼主说的单片机是什么单片机,单纯去改单片机FLASH的某个位?这么大的内存数,不知道是哪款单片机,不同单片机的引导程序不同,难道可以随便改?

楼主:
引用 网友C:
char *p = 0x80001011;
*p = (*p | (char)(1

你好像搞反了吧,位5置一,位1清零啊

楼主:
引用 网友B:
单片机内存的80001011H
地址是不是有误?

这是个面试题目啊,有没有错误我就不知道了啊

楼主:
引用 网友C:
char *p = 0x80001011;
*p = (*p | (char)(1

不需要加上unsigned char才比较适合么

网友:
直接使用可以位寻址的单元使用布尔操作就可以了,或者使用逻辑操作,先用逻辑与清零你所要修改的位,然后用另一个其余位为0修改位为你所需的数的一个数进行或操作就可以了

网友C:
引用 楼主:
你好像搞反了吧,位5置一,位1清零啊

没仔细看~
unsigned的话加更好,不加也没问题,反正&|操作对有无符号不敏感。加的话(1 << 5)也要改成(1u << 5u)才显得正规点。

楼主:
引用 网友C:
没仔细看~
unsigned的话加更好,不加也没问题,反正&|操作对有无符号不敏感。加的话(1  ...

但当中产生移位右移的时候就会出问题,不过基本都是左移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