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843反激逆变,怎么引入单片机控制输出电压?

楼主(2013-07-18):
如题,我的初步设想是:

如果没有单片机,输出Vo稳压可以分压馈到3843的第二脚VFB实现。如果加入单片机,Vo分压到单片机的ADC,处理后用DAC或者PWM加RC产生一个电压反馈到VFB。

ADC采集,到DAC(或者PWM加RC)输出,会有比较长的延迟,加入PID算法。

各位前辈们指点一下,这样做从原理上是否可行?

网友:
你的输出电压有多大?

网友:
你可以试一下啊!你可以加权两边都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