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C8051f340两个串口同时透传发送数据时丢失数据的问题

楼主(2013-07-18):
C8051f340两个串口同时接收数据或者一发一收都正常不会丢失数据,但是同时发送数据时,丢失数据比较多(发送查询和中断方式都试过还是会丢失数据,测试过与波特率无关),有什么方法能够双串口同时发送数据不丢失?望高手指教!

楼主:
没人给个支持啊,

网友:
啥都没咋帮你?

网友A:
没太明白问题

到底是串口组网还是两个之间对发?

网友B:
毫无疑问用中断方式发送是必须的,并且,绝不会互相干扰。以340的高速处理能力,两个串口115200饱和发送也不存在任何问题。
我的好多项目都是因为要双串口才采用F340的。很正常。

楼主:
引用 网友A:
没太明白问题

到底是串口组网还是两个之间对发?

两个通过上位FPGA之前对发,做数据透传用,原理框图见图片

楼主:
引用 网友B:
毫无疑问用中断方式发送是必须的,并且,绝不会互相干扰。以340的高速处理能力,两个串口115200饱和发送也 ...

因为F340和FPGA通讯接口用到INT0,用于检测发送来数据,所以发送用中断时会和INT0中断冲突,F340两个之前通过FPGA做数据实时透传,发送中断方式透传会严重丢失数据哦。帮忙看看出问题的可能原因,见上面原理框图,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