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侠们看看结构体定义 看不太明白

楼主(2013-07-18):
typedef struct
{
  unsigned char MessageFormatterOneSecondAlert:1;
  unsigned char OneSecondAlertDisplayFormatter:1;
  unsigned char ReadSeasureParIntervalTime:1;
        unsigned char CalibrationJudgmentTime:1;
        unsigned char bitflag_ComTimeout:1;
        unsigned char bitflag_Receivefull:1;
        unsigned char bitflag_RS485:1;
        unsigned char bitflag_in_program:1;
        unsigned char bitflag_write_ptime:1;
        unsigned char bitflag_second:1;
        unsigned char bitflag_halfsecond:1;
        unsigned char bitflag_threesecond:1;
        unsigned char bitflag_thirtymin:1;
        unsigned char bitflag_even:1;
        unsigned char bitflag_evencheck:1;
        unsigned char bitflag_warncheck:1;

} MESSAGE_BOARD;

这里的所有元素后面:1啥意思  比如定义    MESSAGE_BOARD  a;    倒数第二个元素bitflag_evencheck是不是相当于a的第14位???

网友:
:1就是占用1位,你后面的理解是正确的,实际是不是要考虑大小端我记不太清楚了。
想要了解得更详细,可以去查一下“位域”。

网友:
C语言中的 位字段 存储方式…

楼主:
结构体中的每个元素所占的位域都是1bit  那我的这个定义总共16个bit在实际的物理地址中 是连续存储占用2bytes还是占用16个bytes

网友:
恩,2Byte应该

网友:
在字节中的位置跟大小端有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