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Linxu操作系统下mini无线usb网卡的驱动

楼主(2013-07-18):
求助,最近有一个项目采用的是linux系统,需要使用到mini无线USB网卡,网上提供的都是windows下面的驱动,请问有没有人有过相关项目经验,或者在官网上下载过(小弟找了半天也没有找到),又或者自己开发过,能不能给地啊你意见。。。。。谢谢万能的坛子。。。。。

网友:
那你买linux自带的网卡驱动吧,比如8187

网友A:
插上miniUSB网卡,然后用lsusb指令查看此设备的的VID和PID,用这两个号到google上搜索一下,可以看看有没有移植好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插上miniUSB网卡,然后用lsusb指令查看此设备的的VID和PID,用这两个号到google上搜索一下,可以看看有没有 ...

你有过相关经验没有,最好是选哪个型号的额?

网友:
引用 楼主:
你有过相关经验没有,最好是选哪个型号的额?

我以前用的是RT2870芯片的

网友B:
比如8187  RT73,在linux下都很好驱动/自带。。

楼主:
引用 网友B:
比如8187  RT73,在linux下都很好驱动/自带。。

我在网上搜了一款TP-LINK TL-WN725N 采用的是 RTL8188CUS 芯片,官网上提供了Linux驱动,准备采用这个移植。。。
你说的我也参考一下

网友:
如果不是嵌入式,linux下能驱动的网卡还是多的,如果是嵌入式,那么还是找常用的吧。

楼主:
肯定是嵌入式系统了额。。。。。。我找的这个也是移植的很多的。。。先实验一下。。。不行了再给电脑用

网友:
我买的是这,http://item.jd.com/509932.html
linux win osx 都有驱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