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有没有人用过ATT7022E等矩泉的芯片?有没有什么软故障?

楼主(2013-07-18):
请问有没有人用过ATT7022E等矩泉的芯片?有没有什么软故障?

网友(2013-09-02):
我正在用。但是不知为何SPI接受不到数据。你怎么样

楼主:
正准备用,板子准备做了,听你好消息,呵呵

网友(2014-02-07):
引用 楼主:
正准备用,板子准备做了,听你好消息,呵呵

现在测试情况怎样了?我用7022c做出来的仪表总是读数不稳,尤其是频率,手册是说是精度0.05hz,可以偶尔就出现了1hz多的跳字。
之前是按照手册上用模拟SPI搞的结果是更不稳,跳的非常频繁,后来用硬件SPI速度1M好些,不过还是有偶尔跳字的情况,这些数据都是在没校准的时候测试的。校准也一样!

楼主:
目前还在测试中,我用的7022E,硬件SPI通讯,速度设的400khz。你说的数值跳的情况还没有遇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