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正交混频芯片的结构的疑问,大神解惑

楼主(2013-07-18):
上面是HMC1056 内部结构图,下面是HMC620LC4  内部结构图,实现正交变频功能。按照正交下变频的原理,射频信号分别和本振与相移90度的本振混频,得到同相和正交信号。芯片HMC1056看起来是先混频再移相位,为什么呢?不应该像HMC620LC4一样么

网友:
RF 和 LO 没有严格意义上的区别,有时RF和LO可以互换

只要保证RF LO任何一路经过正交变换后在混频就可以实现正交下变频

网友:
芯片HMC1056看起来是先混频亦即先降頻後正交电路容易处理。任何接收机都是高放之後降頻为中頻之後再作後續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