智能家电自动测试,也算是嵌入式自动测试,有没有了解...

楼主(2013-07-18):
目前要做一个空调自动测试平台,初步实现上位机采集压缩机、外风机、四通阀、电加热等220v输出信号,和DA输出作为环境和盘管温度,自动测试单一项目还好,空调机型几十个,而且不断变化。

不知坛友们有没有做单片机测试方面的,网上都是软件测试,我们这各种输出都是以秒级控制的,主要是遥控器操作和两路温度传感器,通过模拟用户进行操作,测试空调各种运转模式下输出和显示。

网友A:
还是要自己做好,因为只有你自己清楚你的条件、要求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还是要自己做好,因为只有你自己清楚你的条件、要求

没有相关样例,自己摸索能搞做到一些,但是效果一般,试了几种方案,主要想看看又没有先例

网友:
这个用单片机做的话,可扩展性太差,最好是采用带模拟量输入输出,数字IO输入输出的采集卡,通过上位机进行控制,比如用LabVIEW,做成多种机型通用的测试系统。

网友:
建议用工控机设计,可扩展性强很多 不要用单片机做如此复杂的系统不然后期维护扩展很麻烦!!

网友:
只做一台设备吗,这是PLC干的活,各种扩展模块齐全

网友B:
空调厂呆过好几年。主要做PCBA测试的,也有整机测试。
PCBA都是用的自检程序。跳线到自检模式。按一下按键就变一个输出。
整机用的是快速启动,不用等三分钟,压缩机就启动了。
公司生产的空调带远程控制的(RS485)。以色列ELECTRA 凉宇空调,东莞工厂现在已经被收购了
电脑用专用通信线连接空调。电脑上运行专用测试程序。
一般设计产品的时候就要考虑到通讯问题,国产的空调好像没有通讯功能。

楼主:
引用 网友B:
空调厂呆过好几年。主要做PCBA测试的,也有整机测试。
PCBA都是用的自检程序。跳线到自检模式。按一下按键 ...

那是过去,变频机有通讯的。
你说的测试是生产线测试。我说的是软件验证,
我们的软件要经常根据实验和客户要求进行更改,为保证程序正常,我们后面有个验证组,
但是验证工作比较无趣而且没前景,所以一般都是做两三年就走了,经常人员变动还难招到人,就想对最简单的定频空调进行自动测试。
其实上面几位兄台说的,也差不多,但是感觉没必要,因为我们测试都分成s级的,现在用串口500ms发送当前状态给主控板,完全没问题的。只是上位机如何完善测试样例,如何进行多种逻辑控制,网上搜到一篇研究生论文,不过理论居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