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单片机串口编程结构的问题

楼主(2013-07-18):
    最近在写单片机串口程序的时候,我发现如果单片机里面很多模块都需要用接收串口数据的话,如果用swtich case这种写法来处理不同的情景的串口数据,会使代码变的比较乱,而且不容易扩展。我就想如果能像PC机处理键盘数据一样那么灵活,应该会比较好。PC机处理键盘数据肯定不是用swtich case 或者函数查找表这种比较笨拙的写法,想问一下该怎么实现这样的结构。

网友A:
串口数据的解析本来就是根据不同的协议具体来定的。如果解析起来复杂,说明协议制定的不够好。
键盘数据很简单,没有串口数据流那么复杂。PC只要从键盘缓冲区取到数据,然后用消息发给不同的应用程序即可。

网友:
学一学不查询怎么做?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串口数据的解析本来就是根据不同的协议具体来定的。如果解析起来复杂,说明协议制定的不够好。
键盘数据很 ...

我现在关注的不是数据解析的这个过程,应该是串口数据分发的过程吧

网友A:
引用 楼主:
我现在关注的不是数据解析的这个过程,应该是串口数据分发的过程吧

更简单,用fifo就好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更简单,用fifo就好了

用fifo的话,的确是一个比较简单的方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