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TSpice定制性非常强啊!!

楼主(2013-07-19):
以前老觉得LTSpice虽然好用,但是界面太不美观,比如字体太大、电阻的符号太大(比电容大很多),于是想LTSpice是不是有设置项可以设置,于是找到了下面的设置界面:

看,设置项还是挺多的,背景色、字体、字体大小、线条颜色之类的都可以设定。。。
另外,关于电阻符号,LTSpice的修改更加强大,直接修改安装目录\lib\sym目录下的res.asy就可以,也就是说:所有内置器件的符号都可以自由修改。。

下面是我简单修改后的一个示例,只修改了背景色、字体、字体大小、电阻符号、电容符号,其他线条颜色、填充颜色都没改动:

网友A:
那 Mouse 的缩放功能是我的最爱...

网友:
原来除了我,爱的人挺多啊。
尤其喜欢其仿真速度快。
操作很方便,特别是看仿真结果的界面。
比TINA好用。

网友(2014-01-26):
一般用 确实不错 免费是一大亮点。

网友:
使用感受不错。界面,操作,速度

网友:
装了 用的比较少

网友B(2014-03-29):
有比较好的教材吗,不好上手

网友(2014-05-26):
学习了,也觉得比TINA好用

网友C:
引用 网友A:
那 Mouse 的缩放功能是我的最爱...

LTSpice的鼠标缩放,我觉得步进太小了。速度很慢。有没有办法可以加速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有比较好的教材吗,不好上手

http://hi.baidu.com/dpj80x86/item/4fd97c7c22d4b1376f29f668

网友A:
引用 网友C:
LTSpice的鼠标缩放,我觉得步进太小了。速度很慢。有没有办法可以加速的? ...

鼠标滚轮缩放功能,很方便...在用Auto CAD时已经习惯。LTspice里还可按个人习惯设定为前推为放大、后拉为缩小

LTspice感觉是比Proteus、Multisim来确实慢了许多,在Micro-Cap 10里只能作上下移动、PSpice到了16.0版后吧才增加按住ctrl滑动滚轮缩放、若象CircuitMaker那样要在工具栏里寻找缩放功能就太可怕了...。

网上是否有辅助软件可以实现,不然除换鼠标外、恐无它法。

网友(2014-09-12):
还是没学会怎么用这个

网友D(2015-04-15):
引用 网友A:
鼠标滚轮缩放功能,很方便...在用Auto CAD时已经习惯。LTspice里还可按个人习惯设定为前推为放大、后拉 ...

请问MLD  这个滚轮缩放怎么设置啊

网友:
引用 网友D:
请问MLD  这个滚轮缩放怎么设置啊

在这里设置:

网友D:
谢谢MLD回答   不过希望MLD出个视频讲讲LTspice的模型导入

网友A:
引用 网友D:
谢谢MLD回答   不过希望MLD出个视频讲讲LTspice的模型导入

我出视频?、、、呵呵!

模型导入哪家强、这里个个比我棒!

还是看主家的吧:
http://www.linear.com.cn/solutions/4678

网友D:
引用 网友A:
我出视频?、、、呵呵!

模型导入哪家强、这里个个比我棒!

想问MLD大神  要是测二极管两端电压怎么测   是不是必须测量的点  在相减  有没有其他方式

网友A:
引用 网友D:
想问MLD大神  要是测二极管两端电压怎么测   是不是必须测量的点  在相减  有没有其他方式 ...

测二极管两端电压是在什么情况下?是交流工作状态下测二极管两端就必须要小心了!(如下图)

网友D:
我想的是测试R2的电压  是不是必须要测两次  在相减???

网友D:
引用 网友A:
测二极管两端电压是在什么情况下?是交流工作状态下测二极管两端就必须要小心了!(如下图)

再问MLD大神  我想问我今天学这自动创建封装(create symbol)这个功能  可是不行

封装是D1n4007

**************************************
*      Model Generated by MODPEX     *
*Copyright(c) Symmetry Design Systems*
*         All Rights Reserved        *
*    UNPUBLISHED LICENSED SOFTWARE   *
*   Contains Proprietary Information *
*      Which is The Property of      *
*     SYMMETRY OR ITS LICENSORS      *
*Commercial Use or Resale Restricted *
*   by Symmetry License Agreement    *
**************************************
* Model generated on May 30, 03
* MODEL FORMAT: PSpice
.MODEL D1n4007 d
+IS=7.02767e-09 RS=0.0341512 N=1.80803 EG=1.05743
+XTI=5 BV=1000 IBV=5e-08 CJO=1e-11
+VJ=0.7 M=0.5 FC=0.5 TT=1e-07
+KF=0 AF=1

还望大神指点一二

网友:
引用 网友D:
我想的是测试R2的电压  是不是必须要测两次  在相减???

测试R2的电压、我是这样测的:

网友A:
引用 网友D:
再问MLD大神  我想问我今天学这自动创建封装(create symbol)这个功能  可是不行

封装是D1n4007

那个链接文章的内容你没有看仔细,如果仔细看了就不用问了、、、(拜托把大神两字去掉,大家都是同学)

网友:
还可以这样:

网友:
LTspice确实不错,小巧灵活,上手之后是越来越喜欢。
随便问个问题,这个软件的那些图形的数据怎么导出来啊?比如每一条电压曲线的所有数据

网友:
问一个电路问题  纠结了一天  想问MLD师兄  在LTSpice中  (如下图)中的 AC amplitude  中应该怎么填  这有什么用   频谱分析中

网友A:
Small Signal AC analysis(交流小信号分析) ,  幅值=1  相位=0  作频域分析

网友:
引用 网友A:
Small Signal AC analysis(交流小信号分析) ,  幅值=1  相位=0  作频域分析

这个我知道 谢谢MLD回答  只是我把幅值改变成其他值时 我发现幅频曲线不同 不知道这个参数意义是什么    再问一个我看到MLD师兄  以前好像仿真LTspice输入主抗  是不是跟仿真频谱的一样  只要设置成笛卡尔坐标就行  最后说一声辛苦了  这么早回答我的问题

网友:
是可以利用交流小信号分析功能作出输入阻抗和输出阻抗曲线的

网友(2019-05-10):
可能是TINA用的比较少 我也觉得比TINA好用

网友E:
linear被ADI收购之后LTSpice多了很多ADI的器件,感觉很爽。

网友A:
三极管DC负载线 、、、

网友F(2019-07-26):
引用 网友A:
三极管DC负载线 、、、

请教一下,这个图片上测试某个点的电压,旁边的 label是怎么出来的?我测量的时候怎么没有出现?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三极管DC负载线 、、、

请教一下这个是怎么出这么多条线的?

网友A:
引用 网友F:
请教一下,这个图片上测试某个点的电压,旁边的 label是怎么出来的?我测量的时候怎么没有出现? ...

这个是截图的后期处理,他从右边raw扣图(复制)贴过来的 、、、

实际上可以不需要后期处理的(见#22楼和下图)

网友(2019-09-17):
用电感仿变压器的时候,偶尔会出错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个是截图的后期处理,他从右边raw扣图(复制)贴过来的 、、、

实际上可以不需要后期处理的(见#22楼和下 ...

你用pspice么

网友:
那么你以为呢、、、?

网友(2020-06-14):
引用 网友B:
有比较好的教材吗,不好上手

help文件是王道

网友:
引用 网友D:
我想的是测试R2的电压  是不是必须要测两次  在相减???

鼠标按住一个节点V1,左键不松开,会看到早先那个节点上的电压探头颜色变了的,再点第二个节点V2,松开,测到的电压,就是V1-V2了的。

网友:
引用 网友E:
linear被ADI收购之后LTSpice多了很多ADI的器件,感觉很爽。

几乎每两周,记得sync/update一下,会有更多ADAxxx器件进来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那个链接文章的内容你没有看仔细,如果仔细看了就不用问了、、、(拜托把大神两字去掉,大家都是同学) ...

链接失效了呀。LT被ADI收购了,新的链接有不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