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没有做过下变频的?求师傅

楼主(2013-07-19):
以前学单片机,现在学FPGA,都一直在自学。现在我想利用下班业余时间学习下下变频,一来可以一下学习信号处理方面的知识,二来觉得这方面比较有前景,所以想朝这行发展。现在在公司都搞得逻辑控制,感觉对工作没什么兴趣了,所以有了这个想法。但是现在书也看了,论文也看了,还有一些问题不能理解,由于公司不做信号处理方面,所以也没什么人可问,经过看书和网上看资料,现在已经弄懂了混频,滤波原理,并完成了verilog的编写,但是还有点原理上的问题不懂,所以想请教一个做过下变频的人指导指导,当然这个指导可以不是的无偿(这次下血本了……),本人工资低,所以报酬相对来说会有点低,可能你们都不在乎这点钱。但是,我承诺,你们以后要是需要我的地方,绝对无条件帮忙:-P

网友A:
大家可以互相交流,不知道lz说的下变频是指什么,是把信号进行频率变换?

网友B:
变频器,逆变器,这俩东西我感觉原理类似,当初我学这个原理的时候,经常去电源网的论坛看,那边很多人在diy逆变器

网友C:
论坛里有个yuhang是搞高频的大牛。他有淘宝店,可以请他帮忙

网友D:
引用 网友B:
变频器,逆变器,这俩东西我感觉原理类似,当初我学这个原理的时候,经常去电源网的论坛看,那边很多人在di ...

不一样的,你所说的逆变器是电力电子DC转高压交流的一个过程,而楼主所说的是数字下变频,是频谱搬移的一个过程,所谓数字下变频是指将射频信号经过混频后将频谱搬移到一个较低的一个范围,这样才能被ADC所采集到,当然频率更高的话,要有几次混频才能搬移下来进行处理。

网友E:
下变频?只知道模拟的方法,先插入中频,再滤高频,再检波,分离出低频。
这种方法损耗比较大,但成本低,卫星高频头常用这方法。

网友F:
引用 网友E:
下变频?只知道模拟的方法,先插入中频,再滤高频,再检波,分离出低频。
这种方法损耗比较大,但成本低, ...

再检波??

网友:
引用 网友F:
再检波??

额~~不是检波,是放大,再带通。

呵呵,下午脑子有点乱。

网友G:
同求一个师傅

楼主:
引用 网友A:
大家可以互相交流,不知道lz说的下变频是指什么,是把信号进行频率变换? ...

就是高频信号经过下变频器变为中频,后边混频,滤波,解调那一块的,额。。。是不是应该叫几代解调,已经看了几十片论文和好几本书了,中国的论文,你懂得,实在被逼无奈啊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变频器,逆变器,这俩东西我感觉原理类似,当初我学这个原理的时候,经常去电源网的论坛看,那边很多人在di ...

就是高频信号经过下变频器变为中频,后边混频,滤波,解调那一块的,FPGA硬件语言实现,你熟悉不?

楼主:
引用 网友C:
论坛里有个yuhang是搞高频的大牛。他有淘宝店,可以请他帮忙

求连接~发我517650971@qq.com  谢了

网友H:
我也很感兴趣,多多交流。

楼主:
引用 网友D:
不一样的,你所说的逆变器是电力电子DC转高压交流的一个过程,而楼主所说的是数字下变频,是频谱搬移的一 ...

所言极是~莫非你就是传说中的大牛~要不要考虑下~嘿嘿

楼主:
引用 网友E:
下变频?只知道模拟的方法,先插入中频,再滤高频,再检波,分离出低频。
这种方法损耗比较大,但成本低, ...

我准备用FPGA来做个数字的, 不知道你熟悉不

楼主:
引用 网友F:
再检波??

高手?

楼主:
引用 网友G:
同求一个师傅

要不要咱两交流交流,你现在做到什么地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H:
我也很感兴趣,多多交流。

你做到什么地步了?

网友H:
对软件无线电很感兴趣而已。

楼主:
引用 网友H:
对软件无线电很感兴趣而已。

高手何在

网友C:
http://www.amobbs.com/forum.php? ... F%E5%88%9A%E5%88%B0

网友A:
数字信号处理学的不好,下面谈谈自己的看法,仅供参考。
在模拟上混频滤波,就是调制信号与载波信号相同频率的本振信号相乘进行混频,经低频滤波器得到所需信号。中间加一级中频,是因为直接从射频信号解调到所需信号,会造成射频信号和本振信号产生谐振,造成本振泄漏。
从频域角度看,调制信号就是原信号的频谱进行了一次频谱搬移,将频谱从零频附近搬至载波频率附近。所以我觉得,你想做混频滤波,这些处理的话,可以先用AD转换将你的高频制信号采样得到数字信号。用FPGA进行FFT处理,得到信号的频谱。也就得到了所需信号的频谱。再用做一次反傅立叶变换就得到信号了。
这么做有其局限性,不知道lz想做到多高的频率,如果是上百M,那可能就不行了。FPGA频率限制,AD采样频率都会限制。

网友:
FPGA不是万能膏药,模拟的不是一无是处
LZ  不知道你处理GHZ级别的RF载波怎么办

网友F:
就算是数字下变频也不是LZ这么玩的哦 FPGA。。。

网友E:
引用 楼主:
我准备用FPGA来做个数字的, 不知道你熟悉不

数字的~~太高深了,不懂.我对算法什么的很头疼.

楼主:
引用 网友A:
数字信号处理学的不好,下面谈谈自己的看法,仅供参考。
在模拟上混频滤波,就是调制信号与载波信号相同频 ...

现在不做项目,只是自己想做一下这个,所以输入频率没关系,现在暂定为10M,这次主要目的就是为了熟悉一下做信号处理流程和方法。现在混频已经用simulink验证完毕,正在验证CIC滤波器,由于是自学,学的很慢,一有问题就卡住,所以我想找个做过的等我有什么不懂得问题可以有个人问。现在每天下班后自己看书,实验到12点左右,而主要时间都花在了某些小问题的理解上,理解有一点偏差,就会引起整个系统的错误

楼主:
引用 网友F:
就算是数字下变频也不是LZ这么玩的哦 FPGA。。。

我只是想做基带方面的调制。。。

楼主:
引用 网友E:
数字的~~太高深了,不懂.我对算法什么的很头疼.

好吧~算法确实很头痛

楼主:
引用 网友C:
http://www.amobbs.com/forum.php?mod=viewthread&tid=5504643&highlight=X%E6%B3%A2%E6%AE%B5%E9%9B%B7%E8 ...

这个大牛会帮我不

网友A:
引用 楼主:
现在不做项目,只是自己想做一下这个,所以输入频率没关系,现在暂定为10M,这次主要目的就是为了熟悉一 ...

我也没有用FPGA做过下变频,只是曾用过FPGA的FFT。大家可以相互交流,互相进步。

网友D:
引用 楼主:
所言极是~莫非你就是传说中的大牛~要不要考虑下~嘿嘿

学软件无线电是一个系统的过程,下变频只是其中一个很小的方面,建议楼主熟悉整个基带信号处理的各项模块,这样才能有前瞻性,视野才开阔,另外建议楼主要熟悉matlab,Modelsim+matlab联合仿真绝对是解决问题的利器啊,另外楼主也要加强数学的复习,特别是概率分布之类的。加油楼主!信号处理才是FPGA大显身手的领域!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也没有用FPGA做过下变频,只是曾用过FPGA的FFT。大家可以相互交流,互相进步。 ...

都差不多~都和滤波器有关

楼主:
引用 网友D:
学软件无线电是一个系统的过程,下变频只是其中一个很小的方面,建议楼主熟悉整个基带信号处理的各项模块 ...

对,我也觉得FPGA就得做信号处理,前几天已经完成ModelSim+MATLAB+simulink的混频部分仿真,用了大半个月将其余滤波器的程序已经编完,以前单一用ModelSim仿真,就算是出来波形也不知道错对,所以这几天在研究simulink,这不昨天刚验证完混频,这几天在验证CIC。
其实我知道下变频只是信号处理的一小部分,因为现在这家公司不做信号处理,加上我学历低,所以我得先了解一下信号处理项目的流程,才能达到入门级别,否则没人要我的=_=,说实话,自己一个学又累又慢,所以想找个人指导指导下变频这部分,达到入门级别。

网友I:
下变频有什么可困惑的,一个NCO,一个乘法器就完事了。之后你要干什么,就是基带部分了。

楼主:
引用 网友I:
下变频有什么可困惑的,一个NCO,一个乘法器就完事了。之后你要干什么,就是基带部分了。 ...

一个NCO,一个乘法器,一个CIC 一个FIR,完事,这不是第一次做信号处理,modesim 观察CIC滤出来的波形,但是不知道错对,今天用simulink搭了个CIC,验证下到底对不对,simulink这东西啊。。。错误一大堆,什么数据类型,接口不对的,搞了一下午才搭出来=_=

网友J:
引用 楼主:
这个大牛会帮我不

楼主你在什么地方啊?我毕设用FPGA做过上变频。

楼主:
引用 网友J:
楼主你在什么地方啊?我毕设用FPGA做过上变频。

西安的,你哪的?

网友J:
引用 楼主:
西安的,你哪的?

我也是西安的啊

网友K:
信道编码,就用到这些混频什么的,DVB数字前端的QAM调制。。。可惜我只弄信号采样跟处理而已,信道编码太难了

楼主:
引用 网友K:
信道编码,就用到这些混频什么的,DVB数字前端的QAM调制。。。可惜我只弄信号采样跟处理而已,信道编码太难 ...

基带前级的信号处理不就是你做过的?

楼主:
引用 网友J:
我也是西安的啊

我在高新,你哪》?

网友J:
引用 楼主:
我在高新,你哪》?

电视塔附近

楼主:
引用 网友J:
电视塔附近

你学生?做什么的?

网友L:
下变频  信号和Lo相乘,和模拟混频器一样的

昨天晚上看维特比译码,突然有点灵感,信号处理真是奇妙

网友J:
引用 楼主:
你学生?做什么的?

大四毕业学生一枚。等开学。

楼主:
引用 网友J:
大四毕业学生一枚。等开学。

=_=西邮难道。。

楼主:
引用 网友L:
下变频  信号和Lo相乘,和模拟混频器一样的

昨天晚上看维特比译码,突然有点灵感,信号处理真是奇妙 ...

CIC滤波器厚的补偿滤波器不会了,资料太少了

网友J:
引用 楼主:
=_=西邮难道。。

我才不是西邮的严格意义上讲我是自己上的自己的学,其实我是三本的。

楼主:
引用 网友J:
我才不是西邮的严格意义上讲我是自己上的自己的学,其实我是三本的。

我也是自学~

网友J:
引用 楼主:
我也是自学~

有时间交流一下 我不收费。哈哈

楼主:
引用 网友J:
有时间交流一下 我不收费。哈哈

你还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