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PWM充电的算法问题,望各位给点思路。

楼主(2013-07-19):
如题,用单片机做移动电源,通过AD读得电流或电压后调整PWM占空比
假设PWM占空比1/256可调,如果读得AD数据运算后调整PWM每次只
调整(增加或减少)1/256的占空比是行不通的,必然会造成响应速度慢,
电流电压偏离设定值波动而且波动幅度还不小。求高手和有经验的大侠
给点思路算法该怎么处理?我不是伸手党,不是来照搬源程序的,就求指点一下,谢谢大家了。

网友A:
PID中选PI即可。

楼主:
引用 网友A:
PID中选PI即可。

今天查了些PID的资料,没理解到啊o(╯□╰)o
尤其是本例中那几个参数该如何对应如何去求得

网友:
Δpwm = k * ( Vset - Vmeasure)

网友:
引用 楼主:
今天查了些PID的资料,没理解到啊o(╯□╰)o
尤其是本例中那几个参数该如何对应如何去求得 ...

那些参数是调出来的;另外PID不是三言两语说得清楚,你得自己摸索;实在不行,可以这样:1.偏差大的时候 PWM输出每次增加/减少的幅度大些;2.偏差小的时候PWM输出每次增加/减少的幅度就是1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