蛋疼了,执行子程序的时候会清零全局变量

楼主(2013-07-19):
小弟最近开始接触c8051f040,碰到一个很奇怪的问题:
有一个全局变量 volatile unsigned char ucDly;
每次执行下面程序的时候ucDly就会清零,程序别的地方没用到ucDly,猜测有两个原因:
1. keil设置模式不对,模式配置如图
2. 想不出来了,请各位大牛给支支招
void Task_Test(void){

    EA = 0;
    ucDly++;
    if(ucDly%100){
        LCD_BLC(HIGH);
    }
    else{
        LCD_BLC(LOW);
    }

    EA = 1;
}

楼主:
乡亲们救救我,现在是各种蛋疼

网友A:
感觉写法都有问题~~~~自己仔细想想~~~

网友:
ucDly++; 一直++没有上限设置么

网友B:
你加上static试试
还有只有ucDly = 100  200的时候执行 LCD_BLC(LOW)
uchar 0 -255 ,256 = 0吧
为啥在这里开关总中断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加上static试试
还有只有ucDly = 100  200的时候执行 LCD_BLC(LOW)
uchar 0 -255 ,256 = 0吧

我怕中断引起寄存器冲突,所以就先关中断执行完再开,还是不行

网友C:
你把这个变量强制定义为内部RAM呢,修改下你贴图的配置选项。volatile 去掉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你把这个变量强制定义为内部RAM呢,修改下你贴图的配置选项。volatile 去掉

嗯,试过了,不行,而且变量太多,内部RAM也不够用

楼主:
引用 网友A:
感觉写法都有问题~~~~自己仔细想想~~~

用avr和arm的时候都这么写,没问题,现在用keil就不行了,郁闷至极

网友D:
volatile 这个去掉呢

楼主:
引用 网友D:
volatile 这个去掉呢

不加也不行

楼主:
会不会是编译器问题呢?有几次打开的时候报个错,大体意思是不能读某个地址内存,不影响使用而且出现次数不多就没当回事,会不会是这个原因?

网友E:
是不是越界了

楼主:
引用 网友E:
是不是越界了

没,而且主函数只剩个
while(1){
    Task_Test();
}也不行

网友:
是在哪一步发生的呢,会不会在其他哪个地方也操作了,实在不行就另外再定义一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