RN8209这个电量计量芯片,测试电流很不对呀? 求助

楼主(2013-07-19):
我安装手册上面的原理图画的一个PCB板.

然后如图 .

通道B 计量电流B的我没有用到..只用到通道A .

电压测试出来的结果还是正确的..我用的是17V的小交流变压器,测出来就是这么多.但我空载的时候测试电流,,显示22367 这个值,

接着我串几个电阻和一个外用表,显示45014这个值,外用表交流档电流是81.2mA ,奥.采样电阻是2mR 孟桐...呜呜.什么情况....

谁有点经验呀..

网友:
没用过这个芯片,用过cs5460A,不做偏移校正时,是有一个偏移量存在。

网友(2015-09-18):
你使用SIP驱动的吗?

网友(2017-01-08):
你好。有幸看到你的这个帖子。我也遇到同样的问题。请问您解决了吗?

网友:
你好。在吗?请问您遇到的这个问题后来解决了吗?

网友(2017-12-07):
为什么不用B通道的放式而用A通道放式测电流呢?

网友:
这个是如何防偷电呢????原理是什么?

网友(2021-11-19):
零线回路电流通过电流线圈,就是这样你要是正常使用的时候也不会影响带电度表计量的,但你要是把用电设备的火线与金属管道之间,{暖气管,自来水管也就是说在管道取一根零线}则负荷电流可能不留过或少流过电度表的电流线圈,而流经大地从而使电度表不计或少计量,当流经电度表的电流为其额定电流的白分之10左右时,则电度表反转将产生负百分之10的误差,但是,这样做会增加了不安全的因素,容易引起人身触电事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