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阻输入限流电阻到底取还是不取??

楼主(2013-07-19):
如图所示,系统电源部分,R1电阻 10欧/1w 容易烧坏,正常工作时,两端电压是2.2V左右,工作电流就2.2/10=0.22A,功率0.22*2.2=0.484W.不过运行一会摸电阻还是比较烫,可不可不要这个电阻,直接接通,试验发现,不接单端稳压的压差13-5=8V  发热增加。各位给个好的方案,这个R1电阻要还是不要?要的话R1的选取又是怎样,目前用的10/1W  2512封装的贴片电阻。

楼主:
自己先顶一下。。。。。。。。。。。。

网友:
这种稳压方式就是要发热,要不电阻热,要不L7805热。。。。。。。。
电阻用2W的吧。。。。。。。。不用的话7805很容易挂的!!
或者选用LM2576之类的方式!

网友:
没看明白。顶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