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下为什么丝杠的间距都比较大5mm,为什么不用小间距...

楼主(2013-07-19):
请教下为什么丝杠的间距都比较大5mm,为什么不用小间距的丝杆如1mm,是不是承力大小了?可以多吃几个丝啊?

网友:
丝杆是根据需求选型的 你需要那么高的精度吗?

网友:
如果精度误差大了 螺距小了也没有意义的

网友:
这个真不清楚;
也许真是因为1mm直径的钢珠,能承受的力不会太大吧;
或者,1mm的钢珠工艺复杂?
或者是按螺距与丝杠粗细得出的最佳比例?

网友:
转矩 扭力 速度 直径有关

网友:
相同粗细螺距是根据精度和运动速度以及负载大小来选择的。同样细分精度电机,螺距越小运动精度越高,同样转速,螺距越小运动速度越慢。一定螺距范围内,螺距越小,滚珠及沟槽越小,运动负载能力越小。

网友:
1mm螺距的丝杠市场太小,需要定做的,天价,lz要做上去的吗?还是超精密仪器

网友:
和工艺有关并且力学性能差。1毫米螺距,钢珠应小于1mm 一般取一半,槽有多大,加工难度大,承力小。小螺距一般只做三角的(三角效率低)。
如果要提高分辨加大丝杆直径即可。

大螺距的效率高。

网友:
我觉得是加工进度的问题,如果加工进度是0.01mm的话,用1mm的误差是0.01/1
用5mm是0.01/5 是不是这样呢?

网友:
赞同8楼的观点,1mm的螺距,你的钢珠往哪里放呀?况且,就算用了小于1mm的钢珠,钢珠的回程通道也非常容易被灰尘和碎屑塞死。

网友:
螺距太小,高速就很困难了,某些场合希望更大的螺距或者需要多头丝杠。

网友:
为什么要1MM的,你用一个齿轮箱,精度就上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