rtc电池供电与二极管

楼主(2013-07-19):
在一些用到RTC的场合,常会遇到这样的供电电路。这个电路从原理上看是没问题的,但是要注意VBAT与V3.3V之间的二极管的选择。注意最好不要用肖特基二极管,为什么呢?
肖特基二极管的反向电流一般都是mA级的,在系统不工作的时候,RTC电池就会通过二极管将电供到3.3V的系统中,一般RTC的电池也就是几十个mAh,很快就用光了。而普通的二极管,比如1N4007,反向漏电流是uA级的,比较合适。

网友:
MASK 受教了!

楼主(2013-11-03):
3.3V经过4007之后压降大,会低于电池的3V的,所以接到3.3V上必须是压降小于0.3V,并且漏电要很小的才行

可以考虑  1N4148

网友A:
1N4148  的压降也不小呀?

楼主:
引用 网友A:
1N4148  的压降也不小呀?

一般 1N4148 导通后有 0.45-0.55V 的压降    输入电压高点即可!

网友:
引用 网友A:
1N4148  的压降也不小呀?

由于RTC芯片消耗电池电流很小,实测压降0.28V。

网友:
一直在用1N4148,看了PDF,在VR为20V时,IR=25nA。nA比uA数量级要小吧?

网友:
和肖特基没有必然联系吧,常见的肖特基bat54c双二极管常温下电池供电反向漏电都能小到零点零几uA。