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C2530 timer4 无法改变占空比,有了解的请帮忙看看?

楼主(2013-07-19):
最近想用cc2530的定时器4产生固定频率,通过改变T4CC1的值来改变占空比,但是无法实现,不知道哪位有了解的。
本人调试测试程序如下了,能输出PWM波形,占空比一直为0.4%左右,通过修改T4CC1的值,无法改变占空比:
#include <iocc2530.h>

void pwm_timer4_init(void)
{
      P2SEL  &=~0X01;      //P2.0默认为普通端口
      PERCFG = 0x10;    //优先级设置
      P2SEL  |= 0X01;    //使用第二功能
      P2DIR  |= 0X01;     //p2.0输出
      P2INP  = 0x00 ; //&=~0X00;    //设置上拉,功能

      T4CNT   = 0X00; //initial value
      T4CTL  |= 0x04; //clear timer3
      T4CTL  |= 0XE6;  //module mode 128分频
      T4CCTL0 = 0x1C; //通道0
      P2SEL  = 0X11;
}

void pwm_timer4_send(unsigned char data)
{
      T4CC0  = 0xFA; //overflow value
      T4CC1 = data;
      T4CTL |= 0x10; //start timer3
}

void main(void)
{
  pwm_timer4_init();
  pwm_timer4_send(20);
}

楼主:
难道没有人用过,自己顶起。

网友:
楼主,我估计,你可能是程序没有编译,就直接烧录程序了。我之前犯过这个错误

楼主:
我是直接下载仿真的,它会自动编译的,我一直是这么使用的,这个问题应该不会存在。

网友:
小弟我也遇到了一样的问题!楼主求教!

楼主:
我还没解决啊,用这个定时器的好像不是太多。

网友(2014-02-12):
楼主,你这个问题解决了没有?

网友:
问题解决了,具体如下:
原因:主要是比较模式配置有问题!需要配置成重复模式。

//代码如下:
PERCFG &= ~0x20;    //优先级设置
  P1SEL  |= 0X18;    //使用第二功能
  P1DIR  |= 0X18;     //p1.3输出
  //P1INP  = 0x00 ; //&=~0X00;    //设置上拉,功能

  T3CNT   = 0X06; //initial value
  T3CTL  |= 0x04; //clear timer3
  T3CTL  |= 0XE0;  //module mode 128分频
  P2SEL  |= 0X20;

  T3CCTL0 = 0x2C;//0x1C; //通道0 (P1.3)
  T3CC0 = 0x60; //compare value

  T3CCTL1 = 0x2C;//0x1C; //通道1(P1.4)
  T3CC1 = 0x80;

  T3CTL |= 0x10; //start timer3
//如果要改变Duty,修改T3CC0的值就行了。
  T3CC0 = 0x60; //compare valu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