精工电池保护芯片采购不到,暂时放弃? (结果:采购到了)

楼主(2013-07-19):
(内容已被屏蔽)

网友A:
好消息,已有突破性进展,S-8241ACQMC-GCQT2X已订到,零售价1元一片,订了110片。

网友:
两个版本只有软件差异?是不是到时候补焊上芯片更换下软件就是完美版本了?
另外有两个地方卡住了,还有一个地方是什么?

网友:
采购不到,先不用吧;
先把项目推进下去。

网友:
如果用软件激活,不知会增加多少成本(比如pcb空间)
如果成本不高是否可以同时保留两个功能,前期先采用软件激活,等以后精工芯片采购到之后,直接焊上并删除软件激活即可。
否则个人建议先使用软件激活,事实上软件激活更常用,比如操作失误导致短路时,只需断开负载重新激活即可继续使用,而当前方案的优势在于换电池时自动激活(当然,如果使用软件激活,也需要保留一颗常用保护ic)

网友:
赞同

建议保留电路, 先不用这个模块调试, 等找到芯片再调这块程序。

网友:
软件处理吧,可选方案多得多。

网友:
引用 网友B:
意见很好,已经更新到楼主位。

CPU的电源不经过锂电保护IC,直接来源电池输出端,这样软件很好处理吧。

网友:
DIY的乐趣就是折腾,个人倾向用软件来自己实现

网友:
是的,先采用最常用的芯片吧。

网友:
老大在楼主位补充的内容。。。 里面似乎夹杂了另一个新闻的标题。。。。。

网友:
赞同, 不妨试试 软件的方法

网友:
认为用单片机解决会比较好。
用常用的零件解决问题,比依赖难以采购的零件要好。即使前者会麻烦一些。

网友:
赞成先用软件处理,等找到合适的保护芯片再加上。

网友:
pcb上预留位置,等有货源了可以在焊上。

网友:
同意先预留,先把项目进行下去。

网友C:
设计pcb时,我们将两种线路都设计在内,以后采购到精工,将另一方案的零件拆下来,焊上精工再更新软件就行。

我建议:
两种线路都设计在内,以后焊上专用充电芯片,也不必将MCU-PWM方案的零件拆下来,更不要改软件。
硬件设计通过跳线帽等手段来选择工作模式;软件设计自动识别并适应所选择的工作模式。

这样,既可以不影响进度,又尽可能保持产品在性能和外观上的完美;既能满足自己写充电代码,学习更多的要求,又可以在采购到适用的专用充电芯片后,立即实现项目简单、可靠性高的要求,同时又不给不具备条件的朋友带来修改代码、下载程序的麻烦;还为对比、验证两种工作模式的性能优劣提供方便。

网友:
赞成先用软件的方式,可以保留电池的保护芯片;

网友:
我建议还是按精工带自锁的型号来设计,在引脚上就能兼容不带自锁的型号,到时候买到哪种上哪种。

网友:
引用 网友C:
我建议:
两种线路都设计在内,以后焊上专用充电芯片,也不必将MCU-PWM方案的零件拆下来,更不要改软件。 ...

这个比较难,主要是体积不太允许放一套多余的东西,除非专用充电芯片用线性的。

网友:
按LZ位的就行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好消息,已有突破性进展,S-8241ACQMC-GCQT2X已订到,零售价1元一片,订了110片。 ...

靠!这么便宜!!
我以前买的带自锁都要两块!!(^V^)

老陈太给力了!!!

网友D:
引用 网友A:
好消息,已有突破性进展,S-8241ACQMC-GCQT2X已订到,零售价1元一片,订了110片。 ...

110片恐怕不够吧 总人数110人,应该有一些预留量

网友A:
引用 网友D:
110片恐怕不够吧 总人数110人,应该有一些预留量

总数不是104吗,加上JQ,105。

网友:
是的,应该稍有余量!

网友:
引用 网友A:
总数不是104吗,加上JQ,105。

不好意思,是我记错了

网友E:
"设逼死黑莓?三星将获美海军/FBI大单计pcb时,我们将两种线路都设计在内,以后采购到精工,将另一方案的零件拆下来,焊上精工再更新软件就行。"

楼主位最后一段话没看懂?

网友:
引用 网友E:
"设逼死黑莓?三星将获美海军/FBI大单计pcb时,我们将两种线路都设计在内,以后采购到精工,将另一方案的零 ...

"设计pcb时"

网友:
真是个好消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