RTC充电电路

楼主(2013-07-19):
给一个 RTC充电电路
说明:
      1.考虑到5819反向电流比较大,为降低电池功耗,故加上两个4148,并接5V电压。
      2.正常工作时,用5V降压后供电,掉电后用电池供电
      3.图中的电容为钽电容

方案2
不管掉电,上电,都用电池供电

ni-cd电池
这两种方案的优缺点:
第1个方案: 优点:电池损坏,只要上电,RTC仍然可以工作
       缺点:因为4148有压降,导致电池电压降低到3.3V左右,RTC可能就不能工作(有些人反映电池使用时间短,可能是这个原因)
第2个方案: 优点:可以充分压榨电池的能量,且不容易损坏RTC(很多人反映lpc arm的RTC容易损坏)
       缺点: 电池损坏,RTC不能工作了

改进方案:

楼主:
进来讨论啊!!!!

网友A:
肖特基压降小

楼主:
引用 网友A:
肖特基压降小

:因为4148有压降,导致电池电压降低到3.3V左右,RTC可能就不能工作

为什么会不工作?

网友A:
感觉可能是rtc电压低了,容易停振。微电流下,肖特基压降可低至0.1伏

楼主:
引用 网友A:
感觉可能是rtc电压低了,容易停振。微电流下,肖特基压降可低至0.1伏

在一些用到RTC的场合,常会遇到这样的供电电路。这个电路从原理上看是没问题的,但是要注意VBAT与V3.3V之间的二极管的选择。注意最好不要用肖特基二极管,为什么呢?
肖特基二极管的反向电流一般都是mA级的,在系统不工作的时候,RTC电池就会通过二极管将电供到3.3V的系统中,一般RTC的电池也就是几十个mAh,很快就用光了。而普通的二极管,比如1N4007,反向漏电流是uA级的,比较合适。

网友:
一直用小电流肖特基,没找到更好的东西

网友(2013-12-26):
改进的方案可以给6v的电池充电吗!

网友:
你的什么电池啊!还可以充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