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么求两个方波上升沿的时间差?

楼主(2013-07-19):
      有两个方波输入到单片机,我想用51单片机的捕获模式测量两个方波第一个上升沿的时间差?可行么?思路是怎样的?希望得到指导!

网友A:
STM32的定时器带捕获功能,标准51的话,用外部中断加定时器实现吧,或者不知道高级一些的51有没有捕获的外设的- -暂时没想到啥其他办法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STM32的定时器带捕获功能,标准51的话,用外部中断加定时器实现吧,或者不知道高级一些的51有没有捕获的外 ...

51有捕获的功能,但是不知道怎么去测两路信号上升沿的时间差,你能说详细点么

网友:
任意跳变沿触发中断,读定时器,求差?

网友:
引用 楼主:
51有捕获的功能,但是不知道怎么去测两路信号上升沿的时间差,你能说详细点么 ...

什么型号的51?有捕获功能的话看数据手册上面会有配置方法吧- -发个型号看看呗

网友:
打着国产51的单片机有这功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