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急停开关的接法

楼主(2013-07-19):
如题,项目(PLC+交流伺服驱动器+交流伺服电机)中用到急停开关,关于急停开关到底是直接断掉整个系统的电源还是只断掉伺服电机部分的电源(PLC还可以工作)和同事各执己见,同事认为急停开关直接控制整个系统的电源,急停后整个系统电源关闭,我觉得只断掉伺服部分的电源,在PLC程序中做好急停处理的程序,但感觉这样也不是很安全的。请问,大家平时都习惯怎么用急停开关,欢迎拍砖,初入工控行业,对该行业的标准都不太清楚。谢谢!!!

网友A:
一般都是动力电源关断,执行元件电源关断.

网友:
同ls 只断动力电 有气动的话 视情况泄气
没见过PLC 断电的

网友:
是动力电源关断,执行元件电源关断 PLC程序中记忆当前状态做急停处理

网友B:
不同意楼上各位的说法!

急停是什么?急停是遇到危险时用的按钮,怎么会有危险?有异常才会有危险!什么是异常?废话,知道了会出现的异常还叫异常么?

所以我理解的急停是在正常情况下用不到的,只有某些未考虑的因素或者无法考虑的因素导致突发的异常!这个时候应把能断的赶紧都断掉以减小危险和损失!最好能把总闸拉下来!

网友C:
引用 网友B:
不同意楼上各位的说法!

急停是什么?急停是遇到危险时用的按钮,怎么会有危险?有异常才会有危险!什么是 ...

你执行元件都断电了,PLC就算有输出又能怎样?事实上急停后,PLC留着,反而能判断是不是PLC程序的bug,根据需要再决定是否断PLC的电。

网友:
没见过急停就把整个系统断电的。让重要的输出断开或停止就行。

网友B:
引用 网友C:
你执行元件都断电了,PLC就算有输出又能怎样?事实上急停后,PLC留着,反而能判断是不是PLC程序的bug,根 ...

我的 急停 是给使用者用的,你这个不叫 急停,叫调试按钮吧?

网友:
同意2楼3楼的意见,我公司的设备是急停只断执行元件,变频器,伺服。plc上电一直接通,行业的标准可以了解下(机械设备CE认证)

网友D:
我比较暴力,急停仅连接PLC输入口,再通过PLC关闭各种输出,然后报警灯和蜂鸣器开启。
有时候,急停直接连接接触器,接触器是各大器件的电源(但不连接PLC)。
伺服我没用过,变频器我用过,变频器上面一般可以设置一个急停的接口,急停串联到他上面好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不同意楼上各位的说法!

急停是什么?急停是遇到危险时用的按钮,怎么会有危险?有异常才会有危险!什么是 ...

急停怎么接是有标准的,去查查就知道了

网友E:
引用 网友D:
我比较暴力,急停仅连接PLC输入口,再通过PLC关闭各种输出,然后报警灯和蜂鸣器开启。
有时候, ...

这不安全吧,PLC出问题了急停也没用了

网友F:
引用 网友E:
这不安全吧,PLC出问题了急停也没用了

呵呵  开关坏了 急停也没用了

我一般是接两路,常闭串进执行单元。常开进PLC。PLC遇到急停进行急停处理,停止输出等。同时硬件断开输出。

双重保险。

网友:
引用 网友D:
我比较暴力,急停仅连接PLC输入口,再通过PLC关闭各种输出,然后报警灯和蜂鸣器开启。
有时候, ...

急停绝对不能这么用的,没出事算是万幸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的 急停 是给使用者用的,你这个不叫 急停,叫调试按钮吧?

执行元件都断电的情况下,你告诉我,这怎么不叫急停?PLC还怎么控制执行元件?

工控设计中,一个PLC经常不仅仅控制一个子系统设备,你为了让其中一个急停,而直接断PLC的电,那其它子系统就有失控的危险。

这是工控行业很普遍的做法,但如果你固执地认为,只有你那种才是对的,我没法你继续争辩什么了,因为你连现实都无视了。

网友:
我不懂这个,瞎说一句,
以前学校实验室的急停开关,任意一个按下,全实验室断电

这样做似乎有个好处,比如:5米外有个人卡机器里了,直接找最近的急停开关

网友:
引用 网友F:
呵呵  开关坏了 急停也没用了

我一般是接两路,常闭串进执行单元。常开进PLC。PLC遇到急停进行急停处理 ...

这个方法比较保险。

网友:
给个电梯系统的接法给你参考
急停的常闭串进安全回路,安全回路一断,切断电机供电,安全回路接触器有组触点接进主控板

网友G:
如果有运动的部件,急停只控制运动部件的电源,并且这个信号要传给plc,当系统开启但急停按下的时候,plc提示急停已经按下。
我是这么认为的。
尤其是你的系统设计不是为极其专业的人员使用,更应让急停只关运动部件的电源,因为我见过不止一次人们在运行过程中急停按着玩,甚至tm有用急停当电源开关的!!如果你急停断了总电源,使用者就会问候你全家了。哈哈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一般都是动力电源关断,执行元件电源关断.

谢谢,我也是这么想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我比较暴力,急停仅连接PLC输入口,再通过PLC关闭各种输出,然后报警灯和蜂鸣器开启。
有时候, ...

若急停只接PLC,若PLC部分出问题,那也很危险。

楼主:
引用 网友G:
如果有运动的部件,急停只控制运动部件的电源,并且这个信号要传给plc,当系统开启但急停按下的时候,plc提 ...

嗯,项目是非标设备,工厂的工人用的。

楼主:
谢谢各位的回答,我也觉得13楼的方法靠谱。

网友H:
引用 网友F:
呵呵  开关坏了 急停也没用了

我一般是接两路,常闭串进执行单元。常开进PLC。PLC遇到急停进行急停处理 ...

工控行业普遍是两路,都是长闭,一路串硬件安全回路,关断各个运行机构,驱动器电源等;另一路进plc,经判断后,输出两路,一路报警,故障显示等,另一路接继电器,其触点串硬件安全回路。只要有一路断开,不管什么原因,都能保证运行机构立即停止。

网友:
欧美的做法是急停链,有专门的安全继电器做这个。

楼主:
引用 网友H:
工控行业普遍是两路,都是长闭,一路串硬件安全回路,关断各个运行机构,驱动器电源等;另一路进plc,经 ...

这样会不会PLC那边误动作导致停止呢?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样会不会PLC那边误动作导致停止呢?

那就要查plc了,plc可以误动作导致安全回路断开,相信这个plc控制的运动机构也会工作不稳定的。

网友:
看了楼上各位发表的见解我不说具体对不对,其实安全回路是有等级之分的,视具体情况来确定安全防护等级的,其相应防护等级有相应安全控制回路,最常用的是安全继电器,比如安全门 双手启动回路 急停回路等,大家可以上PILZ官网看看相应技术资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