普通光耦做高速通信隔离,TIP521,隔离串口115200bps

楼主(2013-07-19):
普通光耦做高速通信隔离

        最近在做多机通信,两个芯片之间的电源需要相互独立,所以通信需要做隔离,手头没有高速光耦,又加上经济问题不舍得买,考虑拿普通光耦来做隔离,问题来了,如图1-1,一般pc817,tlp521开关速度超过10KHz信号衰减就很明显了。

图1-1

        所以大部分时候按照图1-2的电路来做通信隔离,5v电源时R4选3K通信速度最快,这个时候实际5v单片机串口通信速度能够达到14400bps,当然,在3v供电的情况下,可以减小R4到2K。但是这个电路有个明显的缺点,突破了TLP的速度极限后,通信波形会失真,所以串口通信的误差会很大,导致通信误码率上升。

图1-2

        在实际应用中,如果是硬件串口,测试使用9600bps,通信是正常的,但是超过9600后,通信效果随单片机的型号存在差异。
        如果更高的通信速率,那么通常情况下就需要选择高速光耦,像6N138就能达到100Kbit/S,还有更高速度的光耦,但是价格也是翻好几倍。自己玩的话一是成本高,主要的是一般不会常备,所以我们就需要找替代的器件,刚开始我选择用红外对管做,但是效果是一样的,后来改了思路,能不能借鉴高速光耦的内部结构呢?
        答案是肯定的,如图1-3,为高速光耦6n138内部结构图。

图1-3

        于是根据该电路就有了如图1-4的电路。

图1-4

        测试结果表明。该电路在115200bps波特率下,通信正常。串口助手发送几百行数字,没有发现误码。在9600bps波特率下,与单片机通信了一下午,没有发现异常,但是不保证长期的稳定性,同样,产品的话不好说行不行,测试使用该电路可以,还有那些像我一样的穷孩子。

网友A:
你贴的6n138里面是光敏二极管,速度比光敏三级管快一个数量级以上。要用光敏二极管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贴的6n138里面是光敏二极管,速度比光敏三级管快一个数量级以上。要用光敏二极管 ...

借鉴电路,就是用tlp521,速度达到100kbit/s

网友B:
嗯,相当输出增加一级放大整形。

网友:
这样的好帖,看了不顶不厚道

网友:
条件准许的话用隔离芯片吧

网友C:
那个仿真图R3 = 1k 合适不???

网友:
好贴顶一下!备用。

网友D:
关键在于看输出信号的失真度,而不是看通信试验强度的大小。

楼主:
引用 网友C:
那个仿真图R3 = 1k 合适不???

太大了不行,看供电电压

楼主:
引用 网友D:
关键在于看输出信号的失真度,而不是看通信试验强度的大小。

还是可以接受的

网友E:
电源隔离了吗?地共在一起白隔离了。不过lz的思路很好。

网友F:
按照楼主的电路,分析一下,提高开关速度的方法:
1,通过减小光敏三极管的负载电阻,可以提高开关速度,所以楼主的电路从10k变为1K了
2,负载电阻减小了,而要使三极管工作于开关状态,则光敏三极管必须工作在更深的饱和区,但这会使三极管的开关速度变慢,是矛盾的。所以加了一级放大。光敏三极管工作在浅饱和区来优化开关速度。

楼主:
引用 网友E:
电源隔离了吗?地共在一起白隔离了。不过lz的思路很好。

正常使用是要隔离的,为了方便临时搭的仿真

楼主:
引用 网友F:
按照楼主的电路,分析一下,提高开关速度的方法:
1,通过减小光敏三极管的负载电阻,可以提高开关速度,所 ...

网友:
可以试试磁隔离

网友G:
TLP521已经停产买不到了

网友:
好帖,顶一下,顺便记号一下。

网友:
引用 网友G:
TLP521已经停产买不到了

这个不可能啊,最常用的光耦。

网友:
lz的思路很好。

网友:
收下了。觉得多进行试验,可以用于产品啊。

网友:
这是最经济的解决方案。不过只适合高频率。 频率低了貌似不行,几年前仿真过。

增大光耦的负载电阻,可以减小输出端占空比受影响。带来的问题是高频时,高、低电平不能满足。而增加一级三极管,可以解决这问题。不过低频就……

网友:
我用PC817光耦,也有115200的波特率,R1和R2改成2.4k

网友H:
记得有人谈过光耦增速的方法 ,主要有两条

1使用共集电极方式,信号从发射极引出;
2发射极电阻适当小一些;

另外PC817的速率比TLP521快一些

网友:
虽然用不上高频,还是顶楼主跟13楼

网友:
本来集电极输出的,速度慢,现在换成射极输出了速度很高,再加上高速三极管反相,有意思啊。

网友I(2013-08-20):
楼主先生,我不信6N137什么的你买不起,就说不想用好了
最重要的是,总哭穷的人真的会变穷的,真的

网友:
楼上大虾不要那样说。还等大虾说说偶数倍频呢。
正好前些天遇到差不多一样的问题。就是想用个小封装,速度慢点的,便宜些的,而没有用6N137。还以为节省了。但实际因为6N137量大,反而价格很低,才1.5元左右。
结果小封装换了,就换出速度问题了。我现在把经验和大家分享。这些经验,真的是好基础的呀!我也是把三极管IC图,又研究了好多遍。
1,速度。一般光耦,如521,181之类,合适的电路,轻松超过100K。所谓合适,也就是发射管限流电阻合适,负载电阻(上拉或下拉,应该没区别,但正好上升下降沿反过来,有一边速度慢)合适,再加一个三极管放大。不用三极管只用光耦,合适的电阻,延时有5-10us。稍微不合适的电阻,就会到30US。
2,合适的电阻,是指限流电阻相对于IB,负载电阻相对于IC。光耦本身有个CTR。光耦必须工作与浅饱和或不饱和才速度快。再加上放大用三极管,调整好电平。放大三极管也有一样速度的问题,但简单一些。可参考有关三极管加速电路。就光耦来说,可以是大些的限流电阻,不太大的负载电阻;或很大的限流电阻,比较大的负载电阻;都可以高速。如果是比较大的限流电阻,比较小(需和后面的电路配合)的负载电阻,只看波形的话,延时可到1US。注意,我所有说的延时,都是对光耦说的,不是从源端说的,因为示波器没有两个一起看,只是看方波的对称波形。虽然差异小,严格说还是不一样的。
3,一般是单片机驱动,发射管速度还可以,可以不用电容加速。接收放大部分,需要考虑一下加速电路。简单匹配一下,不过10US延时,一般用用还可以了吧。
4,做个参考:某光耦参数类似181,速度10US左右级别,CTR:300左右,都是5伏电,限流1.2K,负载820欧。输出电平接近4伏变化,延时10US。如负载490欧姆,延时5US。限流2.2K,负载490欧姆,延时1US,但变化电平只有2伏左右。特别提醒一下,光耦的CTR变化范围大呀。

楼主:
引用 网友I:
楼主先生,我不信6N137什么的你买不起,就说不想用好了
最重要的是,总哭穷的人真的会变穷的,真的 ...

也是说着玩的,因为仅仅为了买两个6n137,要花去10元邮费总感觉不值,说实话前几天买东西顺便买了几个,还没有使用,DIY的乐趣在于用低端的东西完成高端的任务,要是仅仅为了用就没有意思了是不。

网友:
好贴,顶一下,留个记号。

网友:
好帖子~又学到一招~

网友:
4N25呢?有谁用过4N25?最高做到什么速率?波形失真怎样?

网友:
一直不明白该如何提高光耦的速度,受教了。

网友:
思路不错,我用521最高只调到19200

网友(2014-02-23):
收藏了,感觉以后可能会用到!

网友:
之前用过6N137。

网友:
普通光耦 提速

网友:
好帖,必定....................必定...........

网友:
我用的hcpl072

网友:
提问一下,两套独立电源的多机通讯必须要隔离吗,我做过在两个各单片机的串口前增加485,这么做的目的就是防止串口通讯误码率太高,我们用了很长时间,效果很好,而且传输距离也有保障

网友:
得试试看,理论上可以,失真应该比较严重。

网友(2014-04-07):
关注,最近也在搞光耦隔离。用PS2501

网友:
mark,手头有这个,但没有高速光耦,可以应急

网友J:
三极管5551基极不加限流电阻,整个VCC加在基极,再过发射极倒地,这安全么?

楼主:
引用 网友J:
三极管5551基极不加限流电阻,整个VCC加在基极,再过发射极倒地,这安全么? ...

如果器件是完好的话,不会出问题的。
VCC是5V的,所以可以求出发射边电流Ic = 1.3mA左右。
查看TLP521的手册,可以从CTR看到,Vce = 5V、Ic =1.3mA时,CTR大概为170%

所以计算发射端电流If = Ic*CTR = 2.21mA。验证一下。

根据手册也可以看到Vce=5V时,Ic=1.3mA,If为2mA左右。

网友(2014-09-17):
mark 一下吧  看看挺有意思

网友(2014-11-11):
好贴,真是受益非浅。

网友:
这个必须要顶!@!@@@@

网友:
ADU1201 等,1M -10M 随便选,电路清爽。光耦量产以后就哭吧。

网友:
好想法,搞技术的就应该用低端东西玩出高端货那才有意思

网友:
只用一个光耦PC817(SHARP原装),没有三极管时,我测试最高只到19200BPS,R2,3.9K

网友:
标记一下,后面试试!

网友K:
这么折腾,ADUM1201一片3块多,电路超简单,速度又快,为什么不用呢?

网友:
引用 网友K:
这么折腾,ADUM1201一片3块多,电路超简单,速度又快,为什么不用呢?

817  2毛,满大街,你说为什么呢?呵呵

网友:
817我也用啊,PC,EL都用过,通信时我会用ADUM1201,速度快,稳定,电路简单。其他方面肯定是817的天下。

网友:
用6N137或者ADI磁隔产离也行

网友:
10khz???貌似我用EL817,500Hz就是极限了

网友:
一般的工程设计,元件的费用所占比例还是比较低的,部分关键元件的正确采用会更有助于项目的快速推进。

网友(2014-12-13):
试试磁隔离

网友L(2015-12-16):
引用 网友H:
记得有人谈过光耦增速的方法 ,主要有两条

1使用共集电极方式,信号从发射极引出;

翻老贴长知识,请问为何从发射极引出就能快了呢?26楼也证明了这一点

网友:
引用 网友L:
翻老贴长知识,请问为何从发射极引出就能快了呢?26楼也证明了这一点

共集电极电路输出阻抗低

没有米勒电容效应

网友:
LZ的思路很好!不过521已经停产了。

在一些低成本的方案上面这个还是有用的。
如果条件允许还是 磁隔离比较好,现在磁隔离已经白菜价了。

网友(2017-09-16):
谢谢楼主,参考你的电路用817做了一个串口隔离,波特率可达到128000,极限。R2 R1分别470欧,R3:100欧。

网友:
一直没有时间做这个实验,收了,谢谢

网友(2017-11-05):
引用 楼主:
如果器件是完好的话,不会出问题的。
VCC是5V的,所以可以求出发射边电流Ic = 1.3mA左右。
查看TLP521的 ...

楼主,您52楼关于If和Ic的说明是不是将两个值写反了呢?CTR应该是Ic/If的值吧,类似三极管的b值

网友:
重新又仔细读了一遍大家的回复,纠正了一个一直以来的认识误区:并不是副边电流越大,饱和程度越高;而是看在If电流在该区域附近小范围变化时,是否能调整Ic(其实就是副边管压降是否还能调整)。

网友:
垃圾光耦也能玩出花样儿。mark。

网友:
上面的网友说的,让光耦工作在浅饱和区,那么批量生产时,光耦的离散型会不会影响 电路的效果; 导致有些光耦不导通?

网友:
三极管换MOS行不?

网友(2018-07-04):
引用 网友B:
嗯,相当输出增加一级放大整形。

这才是加速原理

网友:
业余使用ADUM系列的路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