搞个精密焊接平台

楼主(2013-07-19):
注册了很久,后来发现我好像没发过帖。。。现在发个工具看看能不能混几分

临时糊搞乱搞了下,还没完成

网友A:
这个牛,显微镜都上了,解决了看清楚的问题。管脚很密的IC,怎么焊接呢,期待楼主的大作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牛,显微镜都上了,解决了看清楚的问题。管脚很密的IC,怎么焊接呢,期待楼主的大作 ...

烙铁头够尖,温度控制得好,看得清手不抖就OK

网友B:
咦,我也刚做好了一个,花费2000多·
买了三个XYZ移台·USB电子显微镜·
就是为了把10微米 的钨丝焊接到0.5毫米直径的钢针上~麻烦死了·

网友:
一群牛人啊,10um的钨丝啥概念,没有丝毫印象啊

楼主:
引用 网友B:
咦,我也刚做好了一个,花费2000多·
买了三个XYZ移台·USB电子显微镜·
就是为了把10微米 的钨丝焊接到0.5 ...

你那个要求太高了,手抖动怎么控制得了呢

网友B:
引用 楼主:
你那个要求太高了,手抖动怎么控制得了呢

所以用了3个机密平台,使用电弧焊接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所以用了3个机密平台,使用电弧焊接的·

你是在做一种传感器?难道是温度传感/

网友B:
引用 楼主:
你是在做一种传感器?难道是温度传感/

是呀,热线风速仪的探头~我之所以做,是因为原装的被我搞坏了~ ,自作孽不可活呀·

网友:
牛,不是一般的牛

网友:
呵呵,高人很多啊。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是呀,热线风速仪的探头~我之所以做,是因为原装的被我搞坏了~ ,自作孽不可活呀·{:3_55: ...

这个USB的显微镜效果如何?价格方便说下嘛?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这个USB的显微镜效果如何?价格方便说下嘛?

别人买的 ,是 爱国者GE-5显微镜,淘宝看了下,大概要1000左右~
效果还不错~有配套的软件,自己带灯,价格就有点贵了·性价比不高~

楼主:
引用 网友B:
是呀,热线风速仪的探头~我之所以做,是因为原装的被我搞坏了~ ,自作孽不可活呀·{:3_55: ...

焊那个,是不是工作那头加电压限电流直接用碰焊的方法呢

网友:
长见识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焊那个,是不是工作那头加电压限电流直接用碰焊的方法呢

有专门的点焊机,一般都是低电压,瞬间大电流·

网友:
印象中USB的电子显微镜不贵,淘宝上几百元看起来都还不错

网友:
热丝风速仪---前几天买了一个探空仪,上面的那个细丝原来是风速仪啊

网友D:
引用 网友B:
咦,我也刚做好了一个,花费2000多·
买了三个XYZ移台·USB电子显微镜·
就是为了把10微米 的钨丝焊接到0.5 ...

你好你是i做热线风速传感器的吗,我也是能交流一下吗

网友B:
引用 网友D:
你好你是i做热线风速传感器的吗,我也是能交流一下吗

嗯,我不是做这个的,我只是在搞坏了,只好做个。

楼主:
引用 网友B:
嗯,我不是做这个的,我只是在搞坏了,只好做个。

可否发你的显微工作台上来看看呢

网友:
都是高人啊--------

网友E:
一直想和楼主一样搞个体视显微镜,USB那种没有立体感
不过会不会USB显微镜或者视频展台这类的看起来眼睛更不容易疲劳?我用单反的光学取景总觉得眼睛累

网友:
Cool~
看到也想做一台

楼主:
引用 网友E:
一直想和楼主一样搞个体视显微镜,USB那种没有立体感
不过会不会USB显微镜或者视频展台这类的看起来眼睛更 ...

高级点的不会,最好广角宽视场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咦,我也刚做好了一个,花费2000多·
买了三个XYZ移台·USB电子显微镜·
就是为了把10微米 的钨丝焊接到0.5 ...

我也加滑台加底光板了

网友B:
引用 楼主:
可否发你的显微工作台上来看看呢

我的很简单,没什么东西·

网友:
这牛坛,真什么人才都有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的很简单,没什么东西·

这样搞太精密了,你会不会改天玩起人拆装细胞,改造生物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样搞太精密了,你会不会改天玩起人拆装细胞,改造生物

没办法,不然焊接不了·麻烦死了~

网友:
38沉,来这里上升。